请教大侠:

楼主(2008-10-05):
我的电脑原来设置了休眠功能,到时间就会自动关机.不知从何时起,这个功能失效了,重新设置也没用.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长时间不关机电脑会烧坏吗? 谢谢赐教!!

网友:
一般都是操作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回楼上

操作系统没问题呀,电脑使用都是正常的啊!! 谁还能给我赐教呀?!

网友:
是休眠还是待机哪?长时间不用系统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自动休眠就没用过,不过休眠要有硬盘空间的支持,是不是你电脑C盘的硬盘空间不够了?长时间不关电脑应该不会烧坏电脑的,我的电脑经常24小时没关都没事,还有一台当服务器用,来电了就一直开着,也没事 。不过长时间开电脑的就要注意经常检查风扇的运转是否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