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第一部电子管功放

楼主(2008-10-05):
今年才来玩电子管收音机,
在广坛,矿坛和胆艺淘了上十部电子管收音机
期间看到别人用两部红灯711-2做多媒体音箱,手痒了。
我也要搞对来玩。
在“地中海”老哥哪里淘来两部红波269,又舍不得拆了
四月在坛里看到有电子管机芯买,价格非常便宜,正中下怀,订了两部电子管机芯带邮费共120元。
四月底到货了,兴冲冲的拆开一看,怎么只到货一部?
5月初到9月,盼星星,望月亮,就等着另一个电子管机芯的到货
期间在广坛 矿坛陆续淘来了扼流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和电子管
可是另一个机芯还是渺无音讯
还是动手吧

准备动手的机芯(收不到台的)

准备动手的机芯(收不到台的)

上面零件全部拆了

上面零件全部拆了

准备这样布局,可惜底板太小了,没有采用

准备这样布局,可惜底板太小了,没有采用

手上没有工具,只能就着底板的孔,这个是第一版的,单声道功放。

手上没有工具,只能就着底板的孔,这个是第一版的,单声道功放。

里面的布置

里面的布置

网友:
楼主做的是6P1单端吗??

楼主:
这是我DIY的电子管功放第一版,当时没有工具,全部就着底板的孔
机芯类似红波269
6Z4+6P1+6N2+6K4+6A2
我把6N2,6K4和6A2拔了
6K4位置换了个6J1
电源变压器还是原来的DB-30-112,加了个老54放映机的扼流线圈,功放是6P1的标准电路
电阻 电容都是采用原机的零件,搭棚
人品还好,焊好就出声了,信噪比很高,音量开到最大,贴到喇叭上才有细微噪声
开声之后,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6P1电流过大(阴极电阻100+220,没有300欧的大功率电阻),最高可以去到18V
第二 没有高音
待续

网友:
是向谁买的? 请把黑名单公布天下!

网友:
:这种事情,俺也遇到过2次,应该是诚信交易的问题,卖家自己想吧,对得起买家哪迫切的心情吗?

楼主:
电流过大,量栅极,有正电压,不正常。首先考虑耦合电容漏电
换了几个不同种类的电容,电流还是一样.对地电阻也换过,还是照旧
会不会是自激?输出变压器并电容,一样,重新搭过棚,还是一样
搞了几天,就没想到是电子管的问题,后来换个新的6P1,OK,阴极电压正常了
有点不明白:电子管老化一般是电流减小,怎么我这个是增加的呢?
看外形,是6P1,1根6脚,2跟9脚都相通,量各级也没漏电,怎么会这样?

没高音更冤
出声之后,对比我原先的1876,感觉没高音
互换输入也是这样,一下子意兴阑珊
待续

楼主:
过了几天,又不甘心
网上买的电钻工具到货了
干脆推倒重新来过

36元在淘宝买的便宜货

36元在淘宝买的便宜货

开孔钻头

开孔钻头

网友:
有开孔器,就不用再用原来的底板了吧?

楼主:
变压器换成27厂的DB45-160
还是6Z4+6J1+6P1单声道,扼流变压器跟输出变压器换了个位置
音量电位器,输入,输出插座固定下来了,
可是高音还是不行,干脆把电位器也换了
还是一样
待续
麻烦谁可以告诉我,怎样可以在一个贴子里,连续发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要急,慢慢发图,顺便赚点积分嘛。等你全发完了,给你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慢慢发图,顺便赚点积分嘛。等你全发完了,给你精华。

要水饺了,明天再发贴了
说话要算数啊

网友:
什么叫高音不行,没个标准。

网友:
还不如找块铝合金边角料做机壳,更随心所欲。

网友:
楼主,你的开孔器是开木料用的,我吃了奸商不少的亏,欺负俺不懂。最后一家商店老板拿给我的才是正宗金属开孔器,合金钻头。太晚了来不及上图片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