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蛋FM收音机

楼主(2008-10-06):
由于自己机械加工能力的不足,以及材料方面的缺乏,自己制作蛋机底盘、机壳、面板等实在不易,即使做出来一个,往往连自己也很不满意,只好退步放弃,学那位用红玫瑰机改造蛋FM收音机的前辈,就用新凤6蛋收音机进行改造,最大的好处是机械加工方面的工夫省了不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点儿制作FM 10.7MHZ 中周的经验,最不满意的地方是FM部分的灵敏度不高。
不管怎样,总算FM部分也能响了,虽然再改进和需要进一步调试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但为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初步成功的快乐,就急不可耐地向大家献丑了,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请多包涵和多多批评指正。
非常感谢同学和前辈的鼓励和支持!
先说一说FM中周的制作过程.为了偷懒,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材料,就在312中周身上打注意.据说美国机器的中周是AM和FM的做在一起的,再说AM和FM的中频频率相差很大,影响很小。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做在一起少占地盘,用于改造旧收音非常有利。
如果有合适的磁芯,我想制成的中周性能会更好,改造312会更方便和容易,由于本人没有合用的磁芯,只能考虑FM部分用调容式中周了。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安排线圈和电容的位置。通过观察和权衡,最后决定把两只电容安排在原中周可调磁芯的一面,把线圈绕在另一面装AM线圈的那个大骨架上。
1、先裁好大小刚好能放入两个可调磁芯之间的实验板一块,在其印刷面上焊上两只5/20P的微调电容,然后用3秒胶粘在原来考虑好的那个位置。
2、用直径0.17的漆包线在那两个大圆骨架上密绕20匝,不管正绕反绕,自己绕的两个线圈都按一个方向绕就行了,自己规定出头尾,分别接在对应的两个小微调电容上。绕时把线圈尽量绕在骨架的端部,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AM线圈和其磁芯磁环的影响,有利于将来调节时减少相互牵制。
3、把原来标有P和G引出脚上的AM线圈线头和220P电容的引脚焊下来,分别接在相应的、自绕的线圈的头上,把自绕线圈的尾端与微调电容的焊接处接到P和G引出脚上。
4、用钢尺量好微调电容与原可调磁芯的相对位置,然后在屏蔽罩上合适的位置打两个调节孔(由于是铝的,打孔很容易),把改造好的芯子装入就可以了。
至于最后为什么确定用0.17的线绕20匝,我是用好几次实验的办法确定的。用细一点的线主要是为了使FM的线圈尽量离AM的远些,绕20匝是因为这个圈数的电量可以使5/20P微调电容在调节到中心位置时可以谐振到10.7M。在测量自制中周谐振点时,仿照Q表的原理测试的,自己制作了一个1.96比0.04欧的分压器,和一个简单的检波器,电路连接图待后上。
鉴频器部分由于元件较多,那块固定微调电容的实验板要裁大一些,尽量利用原中周空闲地方的面积,以利于安排下所有元件为原则,线圈部分初级也是20匝,用电工胶布两层作绝缘,然后在其上再绕6匝作耦合线圈,次级也是20匝,绕到10匝处抽头,所有的线圈的绕向一致,初级线圈和AM部分的连接和上面介绍的完全一样,只是把耦合线圈的尾和次级线圈的抽头连接起来就行了。电路是大家常用的对称比例鉴频器,二极管是1N60。鉴频输出端的几根线都是用软线引出的,有4根线:音频、AFC、调谐指示和地,AM次级不动。

整体情况

整体情况

加了一级6K4中放

加了一级6K4中放

把FM中周硬加到312中周里面了,效果居然还不错

把FM中周硬加到312中周里面了,效果居然还不错

高频头正面,没有屏蔽罩,就用裸铜线给它绕了一个"栅极"

高频头正面,没有屏蔽罩,就用裸铜线给它绕了一个"栅极"

高频头侧面

高频头侧面

高频头后面

高频头后面

高频头内部一:高放部分

高频头内部一:高放部分

高频头内部二:本振和混频部分

高频头内部二:本振和混频部分

高频扼流圈和用的材料,是一截中性笔芯

高频扼流圈和用的材料,是一截中性笔芯

中周内部情况一

中周内部情况一

中周内部情况二

中周内部情况二

鉴频器正面,中周只是相当于拆掉了除微调电容的其它元件

鉴频器正面,中周只是相当于拆掉了除微调电容的其它元件

鉴频器另一面

鉴频器另一面

网友A:
:能详细点介绍就好了!

网友:
录音传上来让大家听听,,,

网友:
恭喜,又一人加入胆F阵营来!
把详细制作过程放上来,把心得放上来,授精。

网友:
不错!顶一个。

不错!顶一个。请把制作中周的参数,图片和高频头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灵敏度不高?不高到什么程度说一下。

网友:
把自己的酸甜苦辣和大家说说呀,后来的人会少走弯路.

网友:
没有线路图, 又没有中周和监频器的制作资料! 什么也没学到!

网友:
东西备料不少,就是懒,到今天我的还没开工。。。。。

下周开工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绕在管子上的线是屏蔽吧。好办法!土炮就是好。

网友:
这得多少钱啊   能出个价吗?

网友:
不错!说的很详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灵敏度也不必强求太高,本地台能收到就可以了,关键是音质如何?

网友:
现在看清楚了

现在看清楚了,FM中周的做法很有创意。我算是见阳光了。但那312中周的磁芯那么小,能管用吗?线圈是绕在312中周的大头还是小头?不知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上一张电路图好吗?

网友:
:能把图贴上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如果能把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难题、问题,及其解决过程与方法,调试时用的什么工具及如何调试、调试应注意的问题与现象等都写上来,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期待具体资料。过段时间折腾。

楼主:
感谢各位的顶力支持,由于制作过程中不注意收集"证据",照片也拍的少,所以想立即补上所有制作过程的详细情况有一定的困难.加之是上班族,要写一点心得体会实在是时间上有困难,只能慢慢来,我会逐步补上有关材料的.请大家谅解!这里先提一提主要改动过的地方:
1、中波的天线回路改为磁棒
2、加了一级6K4中放,电路完全和原收音机6K4中放的相同,忘了告诉大家,这机的电路完全和红灯711相同
3、波段开关处连接线作了改动,改动几乎和以前改造天津红玫瑰机的那位前辈的一样
4、输出变压器换成自己绕制的大些的了,并且增加了平衡交流声的绕组
5、灯丝供电增加扼流圈和滤波电容,扼流圈是用312中周中的那种小磁环绕的,具体制作数据以后上
6、制作了FM高频头,一只6N3作SRPP高放,一只6F2三极部分作本机振荡,五极部分混频,电路就是坛子上那个美国机的
7、制作了AM FM在一块的中频变压器
8、为高频头专门制作了一个电源
细节部分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正如硅两瓦兄所言,虽是简单改造,制作过程中也确实是酸甜苦辣味道很全,也是不太容易的。觉得最成功的地方还是改造312中周的成功,如果这个不成功,要在那么小的底盘上实现希望的FM接收性能是不可能的。以后我一有时间,会把上面提到的7个方面的制作方法、数据、图片、文字等贴上来,一次性把全部资料上传没办法,请大家谅解。
下一步准备利用这个双休日把高频头固定在底盘上,拆除原来的双连可变电容。
以后还有两项重要打算:1、检波和鉴频部分的晶体二极管换成6H2,我看到有一苏联机用一只6H2可以完成AM的检波和FM的鉴频任务。
                      2、修改AGC电路,改成延迟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加了中放后,增益大了许多,我没有理论上的判断能力,反而觉得可能由于噪声信号影响的原因,把而不能提高小信号的灵敏度,因为从猫眼中观察,即使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猫眼也只差不到1CM就可以闭合了,说明AGC电压很高,已经很强地控制变频管和中放管的栅偏压了,所以必须改造AGC电路。不知道分析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3、等以上主要部分全部改造比较满意后,再精心调试试验FM高频头(甚至想试验调感式高频头,但机件加工部分很不好搞),使其灵敏度再有所提高后,再实验FM立体声胆解码电路。不管效果和性能如何,主要是为了**和体验胆机线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今天就到这儿

楼主:
一点提示

忘了告诉大家,加了一级中放后,灵敏度确实大有提高,在只用1米拖线时原来的中等信号(猫眼还差老远才能闭合的信号,我们这儿偏远,我判断几乎全是中等以下的信号),现在只要能收到的信号几乎全使猫眼闭合了。但我觉得加了一级中放后最令人满意的是选择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短波段信号非常密集的区域,只要微碰碰双连拉线轮,就能从众多电台中选择出清晰的电台信号来,但估计是因为我把中频变压器都调成单峰了(没有仪器测量,瞎说),达不到10千赫的通频带,对音质不利。如果有仪器调试的话,这个矛盾可以得到平衡。
前面有位朋友提到312的磁芯小,大头和小头的问题,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前面的图片,FM中周的线圈是绕在“大头”上的;AM部分的中周几乎没有变动,只是把接线位置变动了一下,调节其磁芯时几乎对FM中周的谐振没有影响,FM中周没有磁芯,是调节微调电容使其谐振,调节时时对AM部分影响更小,调节时先调节好AM中周,再调节FM中周。目前我还没有办法确定FM线圈绕在AM的外面后,原来AM的耦合情况变成什么样了?FM初次级线圈的耦合是处于临界耦合还是过耦合?这个重要问题要靠前辈来论证或试验了。

网友:
FM要顶!呵呵,我还在偷懒未动手

网友:
空心线圈啊!

看半天磁芯不起作用呀,还是空心线圈!空心线圈20匝配20P电容,谐振于10.7M好象不大可能。前面别人介绍的带磁芯的都40匝配30来个P.请再检查一下。FM也是三极中放吗?

楼主:
FM高频头电路

在见到现在这个高频头的电路之前,本人是用两只6N3的最常见的电路,一只6N3作栅极接地式高放和自动频率控制(AFC),一只6N3作本机振荡和混频,结果发现灵敏度非常低,除了这种电路本身和6N3特性的原因外,我想主要是我的制作工艺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
在改用这个电路后,灵敏度提高很大,而且直观感觉工作非常稳定,没有发现自激等现象,我想这主要归功于这个电路相对来说非常简洁,电感线圈少而且容易制作,更重要的是这个电路中担任本振和混频的6U8和6F2是可以互换的管子。
还有一点就是,多数初学者确实可能和我一样犯了“尽信书”的错误,我们看到的最多的介绍是:在FM波段用多极管混频是不合适的,主要是混频噪声比三极管大,以致实际混频增益不高,综合指标不如三极管,所以不敢用五极管混频。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但于我们业余爱好者来说,由于“照猫画虎”,可能又犯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错误。就是不管用三极管还是五极管混频,阻抗匹配至关重要,我们通常绕的混频中周,和中放通道的完全一样,初次级都谐配15P左右的电容,这样电感量也都在15微亨左右,是配合五极管(如6K4)中放设计的,可能谐振后阻抗大致是匹配的,但作为三极管的负载可能严重不匹配。而且由于没有磁芯,Q值可能太低,增益就很小。
现在用6F2的五极管混频效果之所以能够变好,我想主要就是6F2五极管和自制的中周阻抗大致匹配了,还有就是这个电路就是为6U8(也就是6F2)设计的。我看到的手册中对6F2的用途是:混频、本机振荡和高频电压放大,而且其三极管部分的跨导非常高,我记得是8点几mA,五极管部分的跨导也算是较大的,达6点几mA。因此用6F2的五极管混频是合适的。
可能有同学担心这样做是不是信噪比很差、音质不好。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不存在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噪声,很微弱的信号也能听得清楚内容,没有被背景噪声淹没的感觉,音质上我也听不出什么毛病。
请有兴趣的同学试试用6F2五极部分本振、三极管混频,不知效果会怎么样?只所这么说是因为它的那个三极管为什么要那么高的跨导?
下面把几只线圈的数据介绍一下:输出部分我把初次线圈双线直接并绕在6.8千欧的1W电阻上了,这里用1W的电阻不是它实际要消耗这么大功率,是用它的直径5mm、长15mm左右的大个子好绕线圈。初级3圈,所用线径0.4mm,次级4圈,线径0.8mm。原来初级是平衡式的,本人因为没有专门天线,用1米的软拖线当天线,所以把初级的一端也接地了,不接地的一端接1米左右的软线作天线。SRPP高放连接两个三级管的屏阴极的线圈,就是前面那幅用中性笔芯绕的,中性笔芯的直径我没量过,大概在4mm,用0.31mm的漆包线绕了15圈。输入调谐回路和本机振荡回路的线圈我绕的完全一样,都是用1mm的漆包线在直径6mm的钻头上绕了3圈(其它资料上都是输入比本振的多一圈),其中担任本振的线圈中心抽头,实际制作时我没有抽头,而是把1.5圈的地方的漆皮剥掉,焊了一根引出到阴极的线。用的双连就是我们常见的复旦那种AM/FM用四连的FM部分,即容量变化范围是4-26P的那一组,AM部分是12-365P。两个回路都只并了一个5/20p的微调电容,本机振荡的覆盖范围比较宽,是87-119MHz,我没有功夫和耐心调整到98-118,所以高端频率有些拥挤,这对台多的地方的调谐很不利,幸亏我们这里台少,所以就不管了。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两个线圈的匝间距的大小不可小视,一般来说不要超过所用导线的直径为好,这只是我个人在调试过程的经验,没有理论依据。主要是匝距过大以后本机振荡就变得不稳定了(或者是输出幅度就太小了),尤其频率低端。如果是只有匝间距调大了才能达到覆盖范围,说明所绕的线圈电感量大了,要减少圈数,不能只靠拉大匝间距来解决。同样,输入调谐回路的线圈匝间距如果太大,频率低端的增益会严重下降。希望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还有那个3.3p的电容,我自作主张换成30p了,主观认为太小了,不知道对不对,请方家指点。
我还试用了6F1,是北京牌标M的,6F2是上海牌标J的,不知道是M和J的严重区别,还是北京和上海的区别,还是6F1与6F2性能指标的区别,我的经验是:北京牌6F1不能替换6F2,两者效果相差太大了,换上6F1不但灵敏度大幅下降,而且还自激,让人想不明白。6F1和6F2都是新管。

高频头的电路

高频头的电路

输入线圈的绕法就是这个样子

输入线圈的绕法就是这个样子

用中性笔芯绕的线圈

用中性笔芯绕的线圈

输入调谐回路和本振用的线圈

输入调谐回路和本振用的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312中周那个大骨架的直径有将近2厘米,所以绕20匝时电感量就在14、15微亨,当微调谐配电容调节到15p左右时,f=1/(2πν√(LC))=1/(2*3.14*√(15*15))=10.7MHz。绕36匝左右的中周我看骨架直径大多在7-10毫米左右,而且谐配电容也都在15p左右。只是在鉴频中周次级有配51p的,我没有实物,也不知其理,还要请有这方面经验和实物的同学告诉你。
是三级FM中放,其中第一级用6A2、二、三级6K4

网友:
了不得,感谢songjiao 的经验分享

了不得,非常感谢songjiao 的经验分享!

网友:
谈点看法

你这个机子最初灵敏度低,才改三级中放。我看那是中周的问题。FM中周和 AM中周同绕一个骨架,两线圈靠的还是太近。AM线圈对FM线圈产生了损耗,降低的FM中周的Q值。FM中周信号传到次级的能量少了。

网友:
把中周再改改看

把中周再改改看。原FM线圈基本是空心的,又和次级那么远,效果肯定不太好。把FM线圈绕到312中周的小头试试看。那离磁芯近。

网友:
想了解下,实际制作中的高频头双联可变需要做屏蔽处理?

网友C:
看来我收来的胆FM收音头还有价值!

网友:
我的目标就是拥有胆F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收来的胆FM收音头还有价值!

您好:把还有价值的FM收音头贴上来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没有测量仪器靠计算也不错哟!

没有测量仪器靠计算也不错哟!

网友(2008-11-26):
谁把中周再改改看

原FM线圈基本是空心的,又和次级那么远,效果肯定不太好。把FM线圈绕到312中周的小头试试看。那离磁芯近,或加电容耦合,或把初级线圈的一部分放次级里耦合。

网友:
不如你试试啦等你 好消息

网友:
没有仪器啦

只要有信号发生器就能做,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等明年我到中专任教就有仪器了。

网友:
我得找本FM原理的书好好充电了~跟不上进度

网友(2020-07-01):
顶起来!让更多胆FM看到,可惜就是图片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点介绍就好了!

我装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弱信号台交流声大。是怎么回事。我检查了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装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弱信号台交流声大。是怎么回事。我检查了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