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整流变压器次级电流

楼主(2008-10-06):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要绕一个次级电压为350-0-350伏的电源变压器。要求用电子管做全波整流,输出电流0.2安。用电容滤波,属于容性负载。我想计算出要绕的变压器次级电流应为多少?利用计算的电流算出需要的铜线直径。我查了几本书,计算方法不一样。
一种是先计算功率:功率=电压×电流×1.88(350×0.2×1.88=131.6VA)乘以的1.88是整流变压器的计算系数。然后计算电流:
电流=功率/电压(131.6/350=0.376A)
另一种是: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流×1.1,(0.2×1.1=0.22A),1.1是整流变压器的计算系数。
这两种算法电流相差很大,如果换算成导线直径相差有0.1毫米多。两种算法套用了两种不同的整流变压器计算公式。
请问各位老师,这两种算法哪一中是对的呢?
谢谢!!

网友:
:电工书上介绍的不少的,最好是自己找上一本书,看看就明白了,实在是简单的。

网友:
后面一个是正确的。全波整流容性负载,电流=1.11xIo。

网友:
输出0。2安电流,理论上全波是0。79×0。2=0。158A,当然 线径大内阻低。容性负载只对输出电压而言。

网友:
0.78XIo是全波整流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负载性质不可能只影响电压。

网友:
4搂正解。我还只用0.7×I 来计算呢。

楼主:
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网友:
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上海144收音机--一台比较好的机器,6灯,高压约65MA,使用的线径是0.15。
北京牡丹6204C,也是比较有名的机器,6灯,高压约为60MA,使用的线径是0.13。
您自己计算一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的吧。

网友:
线径---截面积----3A/mm2载流量时的电流
0.13 ---0.01327 ---40MA
0.15---0.01767--- 52MA

网友(2016-01-19):
这只能说他选此的载流量,没说明别的什么

网友:
参考成品机器的电源变压器参数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