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感线圈之DIY

楼主(2008-10-07):
想DIY一个调感线圈(就是像滑动电阻那样的)做矿石机,为避免匝间短路,我想采用间绕的方案,但不知是密绕好还是间绕好,请大师们给以解答。

网友:
当然是间绕好!

Q值也高很多。

网友:
比较简单的调感线圈,40多年前做过,就是普通的磁棒线圈,做个长点的线圈管,绕80--100T,然后直接抽动磁棒就可以调台了(可以并联一个几十P的云母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练老师,我想用直径75mm的管绕这个线圈用于矿石机应该绕多少圈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滑动端子会找最稳当的地方歇脚。怎么办?要不就担在两线之间、要不就哪里也没关联。还是密绕吧,你没办法迪。

网友:
我理解所谓"调感线圈",是想代替线圈抽头式的滑动调感.看到过的大师的作品,好象都是密绕的,滑动顺畅,制作容易,滑片用铜片在中间砸一个突起(不要砸破了).线圈上用砂纸把漆皮擦掉即可.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veyourface老师的法子不错,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好办法是,隔几圈抽个头,一直抽下去,用分线器或者波段开关选择。

网友(2018-09-22):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
内外圈结构,适用于不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谐线圈,有用磁芯的,有用空心的,我就是没有见到用铁心,为什么?的

铁芯对高频涡流损失太大

网友:
建议用密绕的方法,尽量使用稍粗些的漆包线。

网友(2018-12-25):
我用0.5mm的漆包线绕过一个简易的滑键式线圈,不过不是圆筒形而是矩形的,绕在一个长方形木块上,密绕而且一定要绕紧,不嫌难看的话再用热熔胶固定起来,这时再用小刀刮出一条线,再用另一块木块和绕有线圈的木块固定在一起,在这块木块上安一段和粗铜丝,做滑键,简易的调感式线圈就做好了。我觉得还是密绕好吧,见到的话线圈可能容易活动,接触不好。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将就看吧,做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