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50CM方框矿机

楼主(2008-10-10):
50X50CM方框矿机用0.04X660股线做一个50X50方框线圈,调谐线圈14T,电感=204μΗ,700K测Q=480,大线圈这次做的Q值可算很高了,次级用7股多芯线绕3T,无外加天地线接收中国之声,用二极管捡波空载电压V=5.11V,用MOSFET捡波V=300MV,I=54μA。

网友:
梁兄:看您窗外,那个楼是侧面对您的楼,是几层楼?估计对电波无大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周均为六层楼,我是二层,有影响,我曾拿到地下试了试,也有3v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围包括正面都是14层以上的楼,我是一楼,挡的凶啊,所以我的观点里面,尽量不用变压器,提高机器性能,重点研究耳机,提高灵敏度.已有收获,还在研究中.......

网友:
梁兄有没有试验过单圈线圈串一个磁棒线圈?那样可以节省很多电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一点说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一点说说,我试试。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高Q的磁棒线圈(比正常值少绕几圈),串联一圈单匝的比较大的方框(比如说一米的大框),这样用方框接收电磁波,用线圈提供电感量。这样就不需要很长的李兹线。

我的设想是:单圈大框的另一个好处是分布电容小,Q值也比较高。短波的磁场发射天线用铜管可以做到Q值1000以上。

您有Q表,附近的信号又很强,测试条件非常好,如果你做个测试,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参考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点子,等天气好点(本地这几天下倾缸大雨)试试,试完了再向您汇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试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图1、2是加大线圈2圈的。

网友(2008-11-24):
比那《少年无线电》里的910毫米见方的蛛网式天线、材料见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您家离济南不远,那跟济南兄玩更有趣,小时侯没电灯,也是我哥用1.5V电池点一小电珠年30玩通霄,从此便误入岐途了!
:

网友:
哈哈不错不错上个电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看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