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矿石收音机

楼主(2008-10-10):
浅水半月,看见大家讨论的津津有味,心一动,立自**矿石机。今天去河边淘得一耳机,请大家帮忙看看能用吗?。测得电阻为270欧。

网友:
看样子OK,实际要以测试后才知道。

网友:
看样子是舍簧耳机,灵敏度不错,阻抗怕是不够,最好配一个变压器来用。

网友:
阻抗太低,要想有好效果,还是改成高阻的,既拆掉粗线,改绕细线.每只2000欧以上.

网友:
:只管用的,有问题在解决的。

网友:
5楼说得对,先试试再说。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大!先作出来再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