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啊!!!不试不知道,试了何止吓一跳!

楼主(2008-10-12):
国庆节期间为家里的皇明太阳能热水器制作一个水箱水位检测控制器(原配探头已坏,据网上普遍反映该探头寿命一至两年,本地价格:150元)。

试制期间用普通铜制电线作水位探头使用,偶然发现的现象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探头周围的水呈蓝绿色,+极探头周围还有蓝绿色的絮状物,感觉甚是恐怖。

考虑到太阳能热水器和各式水箱的水位探测和控制采用电极模式的较为常见,所以应当引起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原委特做了以下实验。

实验一
实验条件:
1.电压DC 5V   电流5mA  (实际使用时应该低于此值,但却是要连续工作数年之久。因而此试验应该是模拟了数天或者数周的实际现象)。
2.介质 自来水(本地区的饮用水为太湖湖水,水质较软)。
3.电极材料 铜
实验结果图片:

模拟试验的结果令人感到恐怖。这样的水你敢喝吗?那蓝绿色的物质应该是铜的氧化物,不知道对人体是否有害?电极已经可以看到电蚀的痕迹。

网友:
可以用将十几个干簧管垂直排列, 外面用细玻璃管和合适的胶水封装起来.  然后用一个磁环套在玻璃管外面, 磁环的位置由浮子决定.

网友:
初中化学课实验就有。。。长期饮用这样的水肯定有害。。。。

楼主:
恐怖啊!!!不试不知道,试了何止吓一跳!之2

实验二
实验条件:
1.        (同上)
2.        (同上)
3.        电极材料 不锈钢
实验结果图片:

24小时后的不锈钢电极
不锈钢电极的结果更是令人惊讶,那黄色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尤其电极的惨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心惊肉跳。那水中的黄色物质应该是从电极上置换出来的吧。

网友:
:坚决不能喝的 !!!

网友:
太恐怖了! 幸亏我家的太阳能没有水位检测功能

楼主:
恐怖啊!!!不试不知道,试了何止吓一跳!之3

实验三
实验条件:
1.(同上)
2.(同上)
3.电极材料:非金属导电材料,取自普通电池的正极碳芯。
实验三使用的碳芯结果使人稍感欣慰,至于24小时后水的颜色有点发黄,不知道是否是电池中的电解液没有清理干净所致?不过就算是碳芯电解过程中产生的,想必对人体也无大碍(本人才疏学浅只能这样简单理解了)。

通过以上的三个实验可以看出,铜和不锈钢的结果让人感到无奈而恐惧。因为铜和不锈钢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化学性能较为稳定的材料,尤其是不锈钢更是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热水器和各类水箱的制作。由此看来大家还是慎用以电极为探头的水位检测控制器为好。但据本人了解目前的太阳能热水器由于材料,工艺和安装的原因绝大多数仍以电极式探头为主,所以建议大家那里面的水还是不喝为妙。至于各类水箱则要弄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探测和控制水位的。
诚然电极式的水位探测控制器有着反应灵敏,制作简单,工作可靠,成本低廉的优点。只要解决好了电极的材料问题还是大有前途的。
本人眼下需要解决的是:
1.        碳制电极与导线的连接问题(拟采用电动工具的小型碳刷试之)。
2.        碳刷与导线连接之处的耐高温防水密封材料。
鉴于“矿坛”乃卧虎藏龙之地,各路高手云集,本帖权当抛砖引玉之“砖”,望高手们找出更好的探头材料!
                                                             祝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
就是用瓶装矿泉水弄也是那样。

网友:
学习了。此贴不顶不行

网友:
阳极会腐蚀的,电镀就是靠这个的.

网友A:
形成的物质:1 CuCl2,   2,FeCL3,FeCl2,
你把两个电极挨这么近,电流密度太大了,当然阳极腐蚀的快咯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不洗澡的吗、怎么有人当饮水机喝水了?

网友:
用这水洗澡,天天都得换皮。

网友:
治学严谨的范例。您的实验让我受益匪浅,谢了。

网友:
上面的实验真够可怕的.

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时或上水时接上电,平时不用接电.

网友:
:可以当小米粥买了,还可以不收粮票的 !!!

网友B:
只是洗澡水,不用怕。
铜;用铜做实验时,酸性大或盐份大的水更明显。以前用涂好油漆的电路板做阳极,通过电解食盐水的方法可以腐蚀电路板,电流如果控制得好,和用三氯化铁的效果差不多。
不锈钢:楼主用的不锈钢不纯,才出现这个现象,腐蚀得也不匀,如果是比较好的不锈钢,在接触水的界面处会产生较大的腐蚀。
碳:两极用碳棒,实际就是电解水,生成氢气和氧气,因为不是纯水,所以生成了盐。
最后说的是:太阳能热水器几乎每天都要更新一次里面的水,而且电流很小,即使会产生楼主所说的物体,含量也极低,水质不会比自来水管中的水更差。但如果长期不用,那就有问题了。以前用的劣质自来水管,每天早上都会掉一层锈,刚开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相比现在的条件,现在好多了。

补充一句:人吸收过多的铜离子不好,吸收多一些铁离子问题不大。如果觉得自己铁离子吸收多了,可以去血站献血,造福人民。

网友C:
实际上是电路设计上的事。用弱电流,交流,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腐蚀现象,但电路成本高。
还有就是可以用脉冲检测,每隔1秒用0.01秒的时间来测试就可以了。
当然,非接触的检测方式更好。比如用密封在玻璃管中的两个电极,测量电极间的电容量变化就可以知道水位高低,还可以得到连续的水位情况。
嗯,还有就是没有水位检测的热水器也要注意,一般它们都用镁棒做牺牲阳极保护,水中镁离子会多。

网友:
我们小区的八个供水池水位控制全都采用本人自制的电极探测的方式,不过在电路设计上我是采用每隔一分钟发出宽度0.2秒的电脉冲并且正负脉冲交替输出的方式进行水位检测,脉冲峰值电流约0.2毫安。电极采用普通铜质材料,用了三年多了,除了电极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外,还没见到其它的变质、腐蚀现象。

网友:
实验一
实验条件:
1.电压DC 5V   电流5mA  (实际使用时应该低于此值,但却是要连续工作数年之久。因而此试验应该是模拟了数天或者数周的实际现象)。
---------------------------------------------------------------------------------------------

5V的电压,清水,是怎么能实现5mA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电路设计上的事。用弱电流,交流,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腐蚀现象,但电路成本高。
还有就是可以用脉冲检测,每隔1秒用0.01秒的时间来测试就可以了。
当然,非接触的检测方式更好。比如用密封在玻璃管中的两个 ...

所言全面准确够专业。 显然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了最简单的控制电路,这种方法电极使用寿命还短。弱电流、交流、间歇测量都是好办法。

网友:
俺的太阳能热水器使用了5年,经历了N次台风都没问题。
只烧坏了一次探温头。

网友:
是氢氧化铜和氢氧化铁吧...

网友:
这不就是电化学反应嘛!高中化学课里讲的内容,很平常的。

网友:
您家里就一条热水管吗?应当有冷水管,使用吃的水时将水龙头达到冷水端。
可能楼主没有去过二次供水地窖吧,那里的肮脏程度厉害得多。

我觉得用燃气热水器成本又低,热得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有兴趣可以试一试。准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氢氧化铁和氢氧化铜。水中含氯很少,在电源负极周围生成大量氢氧根离子,电源负极铜铁失去电子变成 铜离子铁离子,生成沉淀物质氢氧化铁和氢氧化铜。

楼主:
谢谢坛友的关注,希望与大家切磋,望大家赐教!

1.        本人的实验可重复性极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2.        实验电压和电流的选取的确高于实际的数值,目的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模拟出数天或数周的实际工作情况。
3.        喝太阳能热水器中水的人应该不多,但是喝水箱中水的人应该不少吧。发出此帖的初衷就在于此。
4.        版主的帖子很有道理,不愧是版主啊,!
5.        回9楼。干簧管的方案无法直接采纳。见图:

6. 19和20楼的建议到是非常的好也很科学,但是我必须把控制器彻底改掉。工程量似乎太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的图片发不出。

网友:
:长饮这种水,有害无益的!

网友:
计量水位,使用浮球或者光电或者干簧管的行吗?
随便说说,请多包涵。

网友:
用不锈钢浮球最好,浮球内有一个永久磁铁,贯穿在一个不锈钢管上,不锈钢管内有一个干簧管,这种方式最保险。

楼主:
玻璃管,不锈钢管,最终还是要用干簧管。但我的热水器根本无法直接安装;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G:

建议测一下控测电流是多少,如果比较小,就算了,按原样子吧。如果电流比较大,或许就按楼主说的那样,把探头换成碳棒,不过连接碳棒的金属丝还是要密封才行。

网友:
改控制电路,用弱电流交流检测。

网友:
很多的设计都是这种短寿而不计后果的设计,这是恶性市场竞争下压缩成本的结果
想起以前买过一个八达功放,前后级的,1700元,里面的成本压缩可谓做到了极至,没几月电容就爆了,晶体管烫得没法手摸

网友:
按下图,在重锤处可以检得位移信号。

楼主:
是好主意,可是那孔是6分管,实在太小了,浮子怎么放进去?

楼主:
与39楼切磋

1.6分管的孔径浮子怎么放进去啊
2.两个拐点应该有滑轮才可以反应灵敏吧?可是到了冬天那细绳上多少总会带点水吧,如果与外面的滑轮冻在了一起怎么办?

楼主:
怎么没有更好的点子啊?

网友:
改成如下方式,如何?
在出水口和排气口各接一个三通,然后在竖直方向上立一玻璃管,做成连通器。
做成连通器后,既可以直接在上面观察水位,也可以在这里面按上面各位大侠的方法进行监测改进而不用更改水箱结构。

网友:
你的两个电极有电位差,你的水中电解质多。那么你的水槽就是电镀槽。参看原电池资料。所以降低电极的电位差,运用惰性电极是首选方案。另外,净化水(除区水中酸根离子或过多的氢氧根离子)。

网友:
44楼猪版主说的方法在北方的冬天不适用,会冻裂的,感觉还是45楼aaaa5525的方法简单些,但实施起来较复杂。

网友H:
这个反应是电化学反应,理想状态只应该有氢气和氧气产生,不应该有副产品,但很多金属容易被初生态的氧元素氧化,进而和水发生反应,产生Cu(OH)2和Fe(OH)3的絮状物。
正规的探针是铂丝,铂丝不会在水溶液中发生电化学反应,多大电流也不怕。其次是碳棒,但碳棒有耗损,会形成一部分二氧化碳。金银都不适合,虽然腐蚀很慢,但他们会也会产生微量较复杂的络合物,有一定毒性,所以不能采用金银丝。
对于饮用水,最标准的做法不是探针液位,正规的应该是超声波液位探测,现在超声波液位探测的技术非常成熟,成本也很低--但总归是低不过一根铜丝:(
现在的电器设备企业都不舍得下成本了,随便一根电线都敢做液体探针了。

楼主:
衷心感谢48楼的指教!让我获益匪浅。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商品太阳能热水器的问题。矿友出了不少好主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说实话我是想不破坏现有结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希望大家理解。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其实应该可以用绝缘电极,水作为另一极做一个电容,水位变化时容量随之变化,再通过电路转换为水位测量。这些做热水器的厂家太图方便,现在做一个电路增加不了多少成本,稍加改进还可以作为一个亮点宣传促销。

网友:
电路应该也不复杂,大概就是个交流电桥吧,检测容量变化产生的电压变化,再利用电压比较器输出控制信号。电容量不会很大,还需要一个振荡器给电桥提供电源,选择适当的频率。

网友:
老呆兄的方案最佳!

网友:
用干簧管和单片机做的水位指示器图

我是采用非接触式的干簧管和单片机做的水位指示器。

用干簧管和单片机做的水位指示器图

用干簧管和单片机做的水位指示器图

网友:
53和44的办法好。
电极会被腐蚀。建议使用铂金电极。

网友:
实际使用时采用小电流交流电检测电路,没有这么大的电流。我使用这种控制仪只是在上水时通电,平时一直断电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成的物质:1 CuCl2,   2,FeCL3,FeCl2,
你把两个电极挨这么近,电流密度太大了,当然阳极腐蚀的快咯

我觉得应该是氢氧化铜和氢氧化铁.因为是普通水不是盐水

铜可以凝结蛋白质,对身体有害,铁的危害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反应是电化学反应,理想状态只应该有氢气和氧气产生,不应该有副产品,但很多金属容易被初生态的氧元素氧化,进而和水发生反应,产生Cu(OH)2和Fe(OH)3的絮状物。
正规的探针是铂丝,铂丝不会在水溶液中发生电化 ...

最后一句话很经典,只要不是现场死人,缺德**下,缺德人什么都敢干啊!

网友:
人的两脚有电位差,泡脚1W小时的水能达到电解效果。

楼主(2008-11-13):
回复 网友I:

你的方法的确不错,但是玻璃管在冬天的防冻问题难以解决,那是在楼顶上的家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老呆兄的主意不错,我将一根绝缘导线置于一个40cm深的金属桶中,用电容表测量导线与桶壁的电容,发现在注水过程中容量变化甚微,看来具体实施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不知老兄是否有何高见?

网友:
杞人忧天了吧?
本人许多年前搞过锅炉水箱水位控制,用电子管6P1,24小时工作,三个探头,有两个动作:开始通电——断开。
楼主只有两个探头,只需水满时断开电路即可。现在一般用半导体器件,控制电流一般不到1MA,而不是5MA,化学反应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当两个电极没入水中时电路即导通,电磁阀动作,探头即失电,反应即停止了,因此每次通电时间极短。
也许实际电路并非如此,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反正我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实验方法和条件是按照寿命试验的原理进行的,所以电压和电流都是成倍选取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模拟出相对较长时间里的工作环境,状态和结果。另外作为实时监控的电路原厂器件设计是否合理那是另一个问题。五段水位检测和控制确实也有它的优越性,我的想法是是否能够获得广大矿友的支持获得一个更好的方案。

网友:
用洗衣机的水位开关不是很好的吗,要不就用电接点压力表代替水位开关也行。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注意:最好不用电机的电刷来代替碳棒!
多数电机用炭刷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金属铜或银以增加导电性,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水中仍会产生电解和短路的原电池现象,故不提倡用这个。

倒是电池中的碳棒为避免自放电无疑必须采用纯净的碳为材料,了不起加入一些黏合剂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很好的主意!值得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考虑电池芯棒的初中也是偶然的想法,只因为是手边的现成材料。目前的问题是碳芯与导线的连接和防水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
抓经改造为上策的!

网友:
不锈钢肯定是最不而例子可取的,含有铬,电解之后的Cr离子是剧毒,呵呵,铜和铁倒是没什么大碍。

网友(2009-05-09):
感觉还是电容式的好,另一边接个电容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注意:最好不用电机的电刷来代替碳棒!
多数电机用炭刷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金属铜或银以增加导电性,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水中仍会产生电解和短路的原电池现象,故不提倡用这个。

倒是电池中的碳棒为避免自放电无疑 ...

可以用美术碳棒吗?

网友:
可以加个重力传感器,加在热水器的下面,检测重量不就行了(瞎说的)

网友:
楼主是“不试不知道,试了何止吓一跳!”,我等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两跳!!”

网友O:
铜不好!人体内不需要铜离子,铁离子倒是需要,这没什么说的,只是这个工作只是检测,不需要长时间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洗澡水,不用怕。
铜;用铜做实验时,酸性大或盐份大的水更明显。以前用涂好油漆的电路板做阳极,通过电解食盐水的方法可以腐蚀电路板,电流如果控制得好,和用三氯化铁的效果差不多。
不锈钢:楼主用的不锈钢 ...

赞同您的意见,用户不必紧张,更加不必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O:
铜不好!人体内不需要铜离子,铁离子倒是需要,这没什么说的,只是这个工作只是检测,不需要长时间通电!

这是皇明太阳能配套的东西,因为它有一些自动功能,所以它是24小时连续工作的。

网友:
十多年前读初中,这些都试验过,还问过老师。。。

蓝绿色的是氢氧化铜。。。

重点中学老师不好当啊,尽碰上我这种爱问怪问题的刁钻客 不过近些年好像这样的人灭绝了。。。

网友:
看了长知识了

网友:
皇明太阳能自己也知道综合探头的寿命太短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好像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山东济南的桑乐太阳能也存在综合探头寿命短的问题。
桑乐的4线综合探头没有这么些枝枝杈杈,是直筒状的。以一种沥青状颜色的封胶密封,如果密封不良就会使水中出现黑色的、沾到身上很难洗掉的污垢。这探头以每分钟数次的交流脉冲检测水位及温度变化,保修期一年,但是往往会在3年内必坏,出保后换新的60元,保修期仍然是1年。

网友:
太可怕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  纯净的东西....

网友P:
以前给俺装修的木匠用2根废锯条中间夹层三夹板,直接接上220v放入热水瓶中烧开水吃呢!

网友:
炭棒与导线连接不难吧。可以模仿干电池的做法压上一个铜帽;或者用铜簧片夹住;或者模仿汽车蓄电池的夹头,用铜片和螺丝做个夹头,那是相当牢靠。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以前给俺装修的木匠用2根废锯条中间夹层三夹板,直接接上220v放入热水瓶中烧开水吃呢!

我的长辈们当年读中学时会在宿舍这样烧洗脚水。。。当时地球人都知道的好方法。。。

网友:
“碳芯与导线的连接和防水问题”——

防水用硅橡胶啊。

网友:
1.实验的电流密度太大(阳极上都有絮状物析出了)。
2.将热水器的内胆接负极,正极用铜或铱或钛,小电流下让它附着在内胆上,有防腐作用。
3.一般的发光二极管只要有1毫安的电流就能正常发光了,放大的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是微安级的。如果用集成电路放大的,那电流更小了。
4.我家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水位显示器探头坏了后就是自己做的看了此贴后拆开看,一切正常,内胆上有一层薄铜,阳极(用铜电线做的)基本上没有腐蚀痕迹(致少肉眼看不出。

网友:
同意9楼的构思,好主意

网友:
我家的是“清华阳光”的太阳能热水器。一个原装探头的价格就是360元,我和其他平拍的滩头比较了一下,不一样,它是从底部拧进的,只有不到20cm长,外面是一圈1cm直径的不锈钢网,内部一铅笔粗细的铜管比网长出一截,管你一根0.5mm的细金属丝之插入下面的电路板上,电路板上很麻烦,在探头的下部水箱的外面。具说是利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水温水位,用三根信号线连接控制仪。我的原机探头坏了是因为安装时把外壳弄出个缺口长时间进水后坏的,我换后发现里面的电解电容器等零件的腿都腐蚀断了,也真难为她了,在水里泡着还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网友:
我们喝的自来水加一点絮凝剂,看的更吓人

网友Q:
我也没有发现,去年那探头坏了,跑卖的地方给我免费换了一根,那上面的感应点好象不是铜或者铁的,应该是别的什么化学性能更稳定的金属或者合金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每天只在需要看水位和上水的时候才打开电源开关,其他时间把电源关掉不就可以避免LZ所说的这个问题的发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没有发现,去年那探头坏了,跑卖的地方给我免费换了一根,那上面的感应点好象不是铜或者铁的,应该是别的什么化学性能更稳定的金属或者合金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每天只在需要看水位和上水的时候才打开电源开 ...

你说的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可也是无奈之中的好办法。

网友(2017-11-30):
你把两个电极挨这么近,电流密度太大了,当然阳极腐蚀的快咯

网友(2019-07-07):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电化学电解池,因为电子具有强氧化性,会使电极部分被氧化。而且这种氧化是电子附着到金属电极上的。会生成三价铜,三价铁。碳电极只会被腐蚀掉一层壳。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的水只用来洗澡什么的,喝的水市政自来水过滤下,再煮开

网友:
怪了,打不开图片

网友:
你适合学西医.有事无事每过一段时间要作一个体检.随时知道自己各项指标.中医叫你没事别瞎折腾. 你拿个显微镜天天看下自来水.细菌大大的. 怕不? 所以有人说.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糊里糊涂的活着!

网友:
高中化学课里讲的内容,很平常的。

网友:
测量常温水液面高度可以用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一根管子在水里水面上升以后管子里的水液面也上升,管子里的气压变大,气压变大以后推动金属片将电容或者电感参数变化,电容电感参数变化会引起振荡频率变化从而知道水位高度,可以分很多级

网友(2019-08-30):
真恐怖,自己也吓了一跳。。

网友:
我们这里不饮用太阳能里面的水,更没有水位探头,也就是没有污染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不觉明历啊

网友:
不觉你民族的

网友:
现在太阳能传感器使用的导电橡胶和硅胶分成一段一段的,里面几十千欧的电阻串联取得信号。电流小了应该对水质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