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无线路由器与无线AP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10-13):
无线路由器与无线AP的区别是什么?
当前的无线AP可以分为两类:单纯型AP和扩展型AP。

单纯型AP的功能相对来比较简单缺少路由功能,只能相当无线集线器;对于此类无线AP,还没有发现可以互连的产品!!而扩展型AP也就是市场上的无线路由器,由于它功能比较全面,大多数扩展型AP不但具有路由交换功能还有DHCP、网络防火墙等功能。

现在市场上的无线AP大多属于扩展型AP,对于扩展型AP来说,它们在短距离范围内是可以相互联的;如果大家需要传输的距离比较远,那么就需要无线网桥和专门的天线等设备!!其实无线网桥也是无线AP的一种。

首先从功能上区分

无线AP:AP为Access Point简称,一般翻译为“无线访问节点”,它主要是提供无线工作站对有线局域网和从有线局域网对无线工作站的访问,在访问接入点覆盖范围内的无线工作站可以通过它进行相互通信。通俗的讲,无线AP是无线网和有线网之间沟通的桥梁。由于无线AP的覆盖范围是一个向外扩散的圆形区域,因此,应当尽量把无线AP放置在无线网络的中心位置,而且各无线客户端与无线AP的直线距离最好不要超过30米,以避免因通讯信号衰减过多而导致通信失败。

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是单纯型AP与宽带路由器的一种结合体;它借助于路由器功能,可实现家庭无线网络中的Internet连接共享,实现ADSL和小区宽带的无线共享接入 ,另外,无线路由器可以把通过它进行无线和有线连接的终端都分配到一个子网,这样子网内的各种设备交换数据就非常方便。

可以这样说:

无线路由器就是AP、路由功能和交换机的集合体,支持有线无线组成同一子网,直接接上MODEM。

无线AP相当于一个无线交换机,接在有线交换机或路由器上,为跟它连接的无线网卡从路由器那里分得IP。

然后从应用上区分

独立的AP在那些需要大量AP来进行大面积覆盖的公司使用得比较多,所有AP通过以太网连接起来并连到独立的无线局域网防火墙。

无线路由器在SOHO的环境中使用得比较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AP就足够了。这样的话,整合了宽带接入路由器和AP的无线路由器就提供了单个机器的解决方案,它比起两个分开的机器的方案要容易管理和便宜一些。无线路由器一般包括了网络地址转换(NAT)协议,以支持无线局域网用户的网络连接共享--这是SOHO环境中很好用的一个功能。它们也可能有基本的防火墙或者信息包过滤器来防止端口扫描软件和**针对宽带连接的攻击。最后,大多数无线路由器包括一个四个端口的以太网转换器,可以连接几台有线的PC。这对于管理路由器或者把一台打印机连上局域网来说非常方便。

最后从成本上来分析

802.11B的无线AP和无线路由器的价钱相差不多, 一般无线路由器会贵100元左右;802.11G则要看具体情况而言,根据品牌和附加功能的不同两者价格会有几百元不等的差距,不过便宜的产品差价也是100多元。

======================================================

接入点(AP)和路由器的区别是什么?

  我想在家里设置无线网络以使得我的无线笔记本可以和台式机共享互联网连接并可以相互通讯。我有ADSL互联网连接。我需要接入点还是路由器?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你会推荐802.11g还是802.11b?我还需要**东西吗?谢谢!

  如果你家里只有两台电脑,那么你可以在你的笔记本和台式机之间使用点对点无线连接,让笔记本通过你台式机的ADSL连接访问互联网。为此,你需要在笔记本上安装802.11网卡,在台式机上安装802.11 USB适配器,以及台式机上的DSL猫。你的台式机应该运行在WindowsXP或2000上,并激活互联网连接共享。例如,在Windows XP上,打开ADSL连接的属性一栏,在“允许**用户通过这台电脑的互联网连接上网”处打勾,然后按照安装提示共享ADSL连接。将笔记本以及台式机无线适配器都设置为“ad hoc”模式--这是这两个设备之间没有接入点的无线连接。这通常是连接两台电脑最便宜的方法。

  如果你想增加第三台或更多的电脑,或者你不想整天开着台式机来给笔记本电脑提供互联网访问,那么你需要购买无线接入点。无线接入点和路由器的区别在哪里?

(非无线)DSL/光缆宽带路由器为局域网内的电脑提供互联网连接。大多数路由器有基本的防火墙功能以在允许向外的通讯的同时阻断向内的连接。一些宽带路由器有内置的光缆或DSL猫,**的有“广域网”以太端口可以接上光缆或DSL猫。
无线AP提供无线电脑和以太局域网之间的通讯联系。大多数AP有一个无线电卡来和无线电脑通讯,以及一个端口和有线局域网进行通讯。AP只是提供物理局域网连接;它们没有路由器和防火墙功能。
无线路由器将宽带路由器和无线AP功能整合到一个盒子里,无线路由器可以有内置的光缆或DSL猫或“广域网”以太端口来合你的猫相连。它提供基本的防火墙功能,包括互联网共享连接和连接无线电脑的AP。大多数有内置的以太转口,可以将4台左右的电脑连到局域网上。
  对于你的情况,你可以买有以太“广域网”端口的无线路由器。把这个端口连上ADSL猫上。再为你的笔记本买无线PC卡。如果你的台式机就在无线路由器旁边并且有以太网卡,那么你可以直接把台式机连上无线路由器的端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台式机买USB无线适配器。符合的产品有Linksys WRT54G, Netgear WGR614, SMC 2804WBR, 和D-Link DI-624.

  所有这些都是802.11g无线路由器,它们比802.11b要稍贵一些。802.11g可以有更多灵活性。但是你可以找到价钱便宜的802.11b,而且802.11b可能对你已经足够了。如果你想省点钱,那么买802.11b,因为802.11g只有在你要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之间传输大量数据时才真正需要。

网友:
:嗯!好文,学习了!

网友:
还是没有搞清楚

要彻底搞清这些个东西 必须对 局域网(有叫以太网)  internet网  路由器  子网  网关 集线器  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才行。

希望 系统介绍

网友:
无线路由器=无线AP+ 路由器。
概念分别搞清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