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Link DI-624+A不会用

楼主(2008-10-15):
刚买了个无线路由,怎么样设置路由、台式机和笔记本都上不了网,把它当AP用只有台式机能有线上网,笔记本能检索到无线电信号,就是连接不上。本人台式机为XP系统,笔记本为VISTA系统,网线是从邻居的集线器LAN口接过来的,也就是和邻居共享后自己又想用笔记本也无线共享上网。请各路神仙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一定没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热心回复!俺再试试,说不准俺买回的是次品,白忙活了.

网友:
我的无线AP和你的一样,有问题可以交流!!!
建议刷新固件。早期版本的固件有BUG,不能正常上网。

楼主:
在各位坛友的指导下终于搞出了一点眉目,台式机和笔记本通过无线路由都能共享上网了,遗憾的是性能不稳定,有时连接困难,需反复几次重启路由才能成功。

网友:
dlink网站应该有说明书提供下载的。看着来就是了。

网友:
这东西隔两堵墙就不灵了,信号衰减利害。放置的位置很重要,试着调整一下。
最好加密,否则人人都能用你的路由上网,你机器里的资料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