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 JHXC 众老师们请进:

楼主(2008-10-15):
找了一份FM晶体管立体声解码器,能否参考改为电子管解码器。谢谢!

网友:
:什么书上介绍的?

网友:
开关解码电路基本都是这样的。
如果不小心,后面的就做成相位鉴频电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是成熟的,业余自制关键是谐振回路要弄准,如果没有仪器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与真空管电路连接主要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如果用电子管代替电路中的晶体管,由于两种器件输入输出阻抗和供电差异太大,那些谐振回路的元件必需改变才能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份FM晶体管立体声解码器,能否参考改为电子管解码器。谢谢!

HUA兄您好,这几天事情多,没上来。所以才看见您的帖~~

您的想法是可行的,但分离度不会高,甚至用耳听很难分辨出左右声道。在下一直在试验胆开关式解码,效果都不好,分离度在20db以下(大约),就算是您图中的晶体管开关式解码其分离度也只能在25db左右。如果您执意想试试,明天在下发一张所有试验中效果最好的一款“胆解”给您参考(图纸在单位的电脑里了,所以明天给您),不过该电路在下暂时放下了,因为找不到可调感的磁罐,待有时间去电子市场转转,如能找到,就继续下去,否则就永远放弃。因为类似这样的开关式解码电路,理论上的分离度就不高。如果在制做解码器时其分离度不超过30db,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如果我们一直钻“胆解”这个牛角尖,到头来累得要死还不能达到很好的分离度。为了“胆解”这个虚荣心,很是得不偿失啊!

这两天在下正在试验胆石混合(胆结石)解码,用胆做预放,用锁相解码集成电路解码,其效果很好,分离度相当高~~呵呵~~待竣工后帖图。

最后在下提个建议,我们之间还是兄弟相称的好,觉得亲切。什么老师学生的,有代沟。如果整改坛子里都能兄弟相称,没有高低上下之分,那该是多么祥和与快乐啊!

如观点有误,请拍砖!!

楼主:
醉翁就按您讲的,我们是好兄弟。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醉翁就按您讲的,我们是好兄弟。谢谢您!

O了~~就是就是~~

网友:
试验中效果最好的解码器电路图

华兄:这就是试验中效果最好的解码器电路图,是根据晶体管解码器的原理,在下独创的,版权所有哦~~呵呵~~
。请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醉翁兄弟您好:图已收藏,我的FM机还没响,等响了之后,再试验解码电路。先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铬铁头老师好:我看胆解电路加一个字“更”看不懂。我有个心得体会,看不懂的电路天天看,连续十天比懂无疑。您说呢?

网友(2017-07-26):
看了好多帖子,JHXC老师是扫频仪的高手,我先学会使用。

网友(2020-11-23):
可惜图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