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DIY音响永恒之路(原创)

楼主(2008-10-16):
各位坛友好,小月近来一直潜水,也很少发贴了.今夜莫名奇妙失眠,索性不如上来发篇长贴,诉诉心声.胡乱说一通,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高人指教

近日无事仔细研究了下耳机(一副HP800和一副森海MX500,配合ADI芯片+BBE音效)和音响之间的区别.发现音响系统(功放+音响)在音质上确实存在不少通性的缺陷.

对于一般DIY音响玩家来说,无非是打磨已经的中低档音响系统或制作胆机来达到自已的听音要求.粹的花高价买发烧器材的烧钱族相对还是少数的,也不符合DIY精神,所以我所针对的是中低档音响系统的研究评论,相信这样的想法大多朋友都会认同.

对常见的二分频,三分频音箱和常见的集成电路功放,分立件功放来说.基本上都有一些共性的通病.就是分频点附近的音质畸变、细节丢失和夹杂音染(包括整体失真度和音色偏移)

而音响系统的三大件:音源、功放、音响再加上听音室,之间搭配的合理性也直接影响最终音质的表现,这其中原因实在太复杂,我仅就针对性的说一些易发易见的缺陷和病症.

上面说了,分频点附近的音质畸变几乎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前端电子分频或许是个解决之道,然电子分频器本身的设计,用料方面,对普通DIY玩家来说就已经很难做好.好在分频点失真所影响的仅是分频点附近的一个频段内,这个只能通过正确的设计,结合功放输出的特性,人为的进行修饰了.

而夹杂音染的问题,解决起来则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工程.问题的追查可能从功放一直要追到音源.

所谓的音染,和音质及音色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个人理解为,音质是指音响系统整体还原音乐媒体所能达到的一个指标.音色则是相对人耳来说,对频谱上有针对性的进行的修改.
而音染,则是整个频段内,渗入的一种个性,或者说是一种"失真","味道".

就音染来说,我和我身边几个喜欢音乐的朋友把音响系统的音染趣分了几个种类,在此不妨笑谈一下.

一:水晶类型的音染,或者说无音染,接近纯净的声音,完全的再现音源的音质,音乐载体是什么样,回放出来就是什么样.这是理想的系统.

二:钻石类音染,整体音质细节分明,清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听感轻松激进.高频清晰无比,低频弹性十足,中频非常平衡.仅常见于好的耳机系统= =!

三:金色音染,整体音质较软,低频丰富但偏松,中频华丽谐波丰富,回放人声磁性十足,高频稍暗不刺耳,久听也不会觉得疲累.仅常见于好的胆机系统

四:银色音染,整体音质与钻石类音染接近,仅中频稍暗,高频稍散,缺少些层次和细节.听感依然良好,一样久听不厌,适合听些轻音乐,钢琴吉它类,常见于好的芯片和分立件功放.
其实以上只是戏谈,音染,音色实质上和音质还是密不可分的,音质统盖了一切.

回到所说的音响缺陷上,夹杂不良音染(垃圾音染)的机器多半设计或搭配的有问题,常在拾音,前级放大,和末级功放上出问题.
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相对于现在的CD格式来说,CD机比DVD机更适合用来听音乐.DVD机的采样频率相比CD机要高的多,一些中低档DVD机读CD数据进行DA还原时,在高频频段上的数码味和冷硬感比CD机要强烈的多.至少我听过的常见的DVD机确实这样.怀疑是DVD机的解析能力远高于CD机,反而把CD格式的缺陷(44.1的采样和16位元的带宽)暴露的更清晰.从而产生更硬更冷的数码味.曾听说过创新某声卡因不同采样频率之间的转换导致音质变差,且不容易通过简单改造修正。由此可见该问题确实存在。

再说说细节丢失这个缺陷,这几乎是中低档音响系统的通病.

相对于高档音响,静电音箱和好点的耳放系统.音箱的细节丢失其实已经达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我经常在耳放系统中听一些常听的音乐,每次都能从耳机中发现更多的细节和惊喜!!!而音箱则无论怎么都听不出来.

仔细对比聆听下,音响主要丢失了以下细节:

一:瞬态的波形,常见在某种乐器突然发声时特有的一瞬即逝的伴随音,如鼓皮声,笛膜共鸣声,小提琴弦和弓的摩擦声.

二:谐波丢失,常见于中频的谐波,这个问题多少要和分频器要扯上干系了.且和扬声器的音域频响特性,线性也是相关连的.

三:复杂音乐背景下的小音量丢失.这似乎是扬声器振膜太过于笨重所致,怀疑静电扬声器是否就为了改善这些而诞生??/
?

上述的第一和第三条,基本可以归罪于音箱系统,属于喇叭和箱体的问题。特别是分频器电路:二分频中频差,三分频音质差,全频的频响又差!真的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永恒的难题!!

而第二条,则和分频电路和功放有很多的关系,抛开电路设计不说,就用料上来说,分频点的确定和耦合,滤波电容的选择也是难题一道,需反复试听修正才能调得顺听一些.

很多功放的末级功率放大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也可说成是功率供给电容)都是大水塘+高频电容,而大容量电容由于本身的电感电阻和ESR值的影响,对中高频段的功率供给能力相对低频和超低频来说要差的多.不仅会使低频变混,中频暗谈,丢失细节;也同样会造成瞬态反应不及.和其并联的小容量高频电容虽然在极高频段能补偿一些功率因素,但对3~8K的频段供给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一般DIY玩家能弄到的大容量电容真正各项指标好的是少之又少,用并联不同容值电容代替大容量电容的方法理论上虽可行,但实际上往往会造成音质混乱,且机器线路的布局对此也有限制性.而容量偏小的优质电容在大音量回放时,超低频段的表现又差强人意,唉~~末级功放电路如此,前级运放电路,电压放大电路又何尝不是?只是症状要稍轻微些罢了!!

除了上述的这些,音箱的箱体结构对音响系统来说也有太多的缺陷,

倒相式音箱低频下潜深,低音有力,可是却存在无法避免的低频某频段的峰谷,共振和低频混浊.

密封式音箱细节表现好,可是频响影响严重,特别是低频下潜几乎全靠低音扬声器的尺寸和特性来决定.好的密封箱箱体大,价格贵,效率也低。

静电+低音炮直接免谈,价格实在太贵,全频号角频响相对较差,手工制造非常复杂,好点的成品价格一样昂贵,同样免谈...(这方面直热胆版主心里非常清楚)

可怜乎,莫非只能听耳放系统???然大多CD录制时的声场是按音响系统来定制的,耳放系统的声场大多是不正确的,久听不但耳朵痛,头也痛.....

听音室对大音量时的回放的效果也有大大的影响,不可忽视.普通家庭20~30平米的客厅充其量只能容纳60W的音箱,功率再大的话就只能换房子了= =!

乱七八糟说了这么多,似乎没有说到这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的,至少我认为,真的很难解决,至少我是没办法解决。

或许某一天,科技发达了,某个牛B音响公司出产了一只15寸长冲程的“超薄振膜静电单元”!有着30W标称功率,100W的峰值功率,再加上非常好的箱体设计和听音室设计,或许能解决上述的一切问题.哈哈哈哈

在此之前,我们依然只能选择性的选择这些音染音响系统,体会音乐魅力的同时,同时感受着这种挥之不去的"缺陷美"

我只能用用音响来制造气份,用耳机来聆听轻音乐.用心灵来感受和理解旋律.我相信我是一个懂得音乐,也了解音质的人

幸苦的打了这些字,还望各位朋友谈谈自已的想法,有劳了!!!

网友(2014-02-27):
LZ码字挺辛苦,不过对只有听耳机才有好声音不敢苟同。耳朵本来就是在开放环境下听声音的,在音乐厅、歌剧院听音乐、在戏院听京剧都是在大的空间,在那里没有谁捂着耳朵听。
用耳机把耳朵塞住,形成一个小小的封闭空间,在小空间被扭曲的声音本身就违背了真实、自然的听音真谛。即使觉得好听,也只能是个人癖好,好似过去觉得裹脚的女人好看一样。即使痛但美丽着。呵呵。

网友(2008-10-16):
小月同志对音响的研究态度,独到的感受,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值得表彰!
我同意:在我们埋头DIY的过程中,也应该抬头看路.尽管是一己之见,但集掖成裘,涓涓细流也会汇成江河湖海.

楼主:
喜欢音乐的人,必然会走上DIY音乐器材之路.

但最终我们会发现DIY解决不了本质上的问题.从而我从DIY机器转变为追寻好的音乐

网友:
纵观自然界,声音是生物发出的最美妙最动人的歌唱.人类把这些美妙的声音变成了旋律,形成了音乐,感谢上帝!现代的科学技术,使我们能稳坐在家中,也可以欣赏到这些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
可惜,人们对音响的苛求无穷无尽,浅尝辄止不合乎人类的本性,于是在追求更高,更强的路上就产生了发烧一族.就有了器材派和动手派这两个分支.就有了器材发烧,动手发烧!还有硬件派与软件派.
我们不必着力地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器材永远是为音乐服务的.不然,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小月同志的看法.
其实,作为一个动手派,永远不会满足现有器材的表现,在苦苦寻觅器材的音乐表现的同时,可能也是在追求音乐的真谛!

楼主:
看着多,回贴者少= =!或许是我的观点不能让大多数人认同吧.

1A5GT兄,中午刚刚努力尝试着让自已的音响系统达到钻石级音质,一边调一边听.

中高频成功的镶了钻石边,清彻无比,超低频由于房间的问题没办法比对,中频怎么调依然是差强人意.

在此发现一个规律:末级功率放大电路中,如果滤波电容是组合式的(大容量水塘+中等容量+高频补偿),则高频补偿要尽可能接近功率管或功放芯片近端,否则对高频音质的改善不明显,而对于<60W的功放,小于400U的中频滤波补偿电容也应和大水塘的焊点错开一些距离,对音质影响很大,否则容易产生频率混乱,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反正无论如何折腾就是达不到好点耳机的中频回放质量.调来调去整体的瞬态反应和细节表现力提升的也非常少.

我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绝境了(胆兄在一边冷笑:叫你小子不做好全频号角)

不过总体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毕竟我用的可以说是垃圾器材,能调到这一境界已经是相当的成功了.

另外,如果找到好的空间,我会上传一些不错的试音乐曲.让大家一起来享受享受

同喜

网友:
不必过分追求,因为失真不可避免。
   首先谈音源,无论是话筒、磁带记录、唱片记录,都有失真。用这已经失真了的信号,再制作出来的唱片、磁带、碟片,还会增加一些失真。指望这样的信号源100%还原声音是不可能的。
   即使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如同平原一样宽广平直,喇叭、音箱的幅频特性如同丘陵。
   所以,我们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某种失真就可以了---例如音调提升,就是大幅度扭曲声音的原始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曲高和寡,自古以来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然就不会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故事了,小月兄希望你不要在乎这些,作为一名音响爱好者最困难的就是耐得住寂寞. 因为一切都要靠时间,
发烧其实也是极其个人的行为,这里有一个HIFI与HI-END的过程,HIFI是共性,一个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无线电爱好者,照图施工,只要元器件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制造一台指标不错的功放;
HI-END就不同了,HI-END讲究的是个性,那是音响中的另一番境界,区区几个指标不能很好的描述它的特点,因为那是"高保真"的最低要求,如果引用田老(发烧前辈田寿宇先生,可能已经作古了)的话来说就是"夏虫不可语冰".
现在你应该庆幸:1,年轻;2,发烧的条件无比优越--花费不多的金钱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元器件与软件.希望看到你更多学有所成的文章,

网友B:
我看音箱的谐波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相位也搞乱了,不信试试,把高音的接线反过来,什么也听不出来。

网友:
静电扬声器是高音专用的,最多到中音,低吟不会好的。我猜还是分割运动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但是很多我看不懂。。。

网友:
楼主高人!我也只能慢慢学习了。

网友:
码这么多文字,辛苦了。留个位置以后回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音箱的谐波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相位也搞乱了,不信试试,把高音的接线反过来,什么也听不出来。

确实,很多音质不好的音响系统,谐波和相位都有问题。听起来音底不干净、不纯净。相位的错乱还会让人产生一种烦燥感,直接影响听音乐的心情。

网友C:
宁静兄弟终于出声了, 可能宁静兄弟只是对全频单元裸听所以并不觉得全频单元的频响宽,而且我给你的那个JBL 单元虽然不错, 但始终是古董单元所以两端肯定不会够现代喇叭的频带宽. 我都是比较推崇Fostex FE206E这个单元. 我现在找到了一位朋友, 他的木工造诣真的很高, 这么多年真正能打造一对完美的号角箱的只遇到他一个. (我之前用的那对号角当然好, 但外表处理不太理想)
他玩全频号角也是受我之毒害..... 他现在做的Hendlould号角加Fostex FE206E真的不错. 他现在都是借我的2A3机器来听, 他的机器完工后我才能我我的机器取回.... 可怜呀... 没东西听...
他的系统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发烧界的叔父级的人马听过, 评论都是很正面, 而且那些叔父都用"惊喜"两字来形容. 因为系统真的好全面, 能播简单的人声,能播大型的制作. 交响乐的大动态也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那些用了几百万玩音响的都说这是终极.
宁静兄弟, 还是花点时间把号角做好. 到时候你就知道全频号角的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静兄弟终于出声了, 可能宁静兄弟只是对全频单元裸听所以并不觉得全频单元的频响宽,而且我给你的那个JBL 单元虽然不错, 但始终是古董单元所以两端肯定不会够现代喇叭的频带宽. 我都是比较推崇Fostex FE206E这个单元 ...

谢谢胆兄指点,全频号角确实是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解决了频响和功率的问题).只是我的生活圈子中没人搞这个,加上工程量复杂,所以心里一起想但一直没办法开工.

胆兄有空闲时可否详细的介绍一些频响好的全频单元以及低频下潜深一些的大尺寸号解箱体结构制作,及优缺点.

希望能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文章写的好.辛苦了!

网友:
恕我直言:我觉得现在很多玩DIY音响的人追求的是是声音甚至可以说是音效而不是音乐。佛曰:执着即苦。

网友D:
我制作过1个静电扬声器,对中高频真的和电动的喇叭不一样,反映奇快!

网友:
现在想做一只离子扬声器,可是没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制作过1个静电扬声器,对中高频真的和电动的喇叭不一样,反映奇快!

静电的振膜轻,无分频器造成的滞后感.瞬态反应奇佳,所以解析力极高.

网友E:
大师!!!!!我们只是喜欢在动手中寻找乐趣!!!!! 翠花!!!!!——上酸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我们只是喜欢在动手中寻找乐趣!!!!! 翠花!!!!!——上酸菜!!!!!!

嘿嘿,其实本质上都一样的,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佛曰:执着即苦
苦中作乐,乐在其中!

网友(2009-03-08):
引用胆前辈的(宁静兄弟终于出声了, 可能宁静兄弟只是对全频单元裸听所以并不觉得全频单元的频响宽,而且我给你的那个JBL 单元虽然不错, 但始终是古董单元所以两端肯定不会够现代喇叭的频带宽. )
    有时裸听也不一定很差吧,可以试试把大点的单元搞在桌面做近距离欣赏(要摆好哦)

   请包涵我还没被毒过,不知高低。

网友(2009-08-18):
现在很多山寨的音箱系统和mp3等垃圾音源 在糟蹋着我们的耳朵

网友: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年轻人实在太辛苦了 整天为了票子、房子、甚至妻子奔忙,哪有时间坐下来听音乐?所以,mp3等“快餐”文化盛行,耳朵都听得扭曲了,偶尔去发烧友家中听音乐,惊呼:你的(指发烧友)音响怎么是这样的啊!

网友:
前辈们说的不错  ,学习!

网友H(2014-02-25):
真正的原音就好听吗,好听也就是录音棚里经过修饰的CD盘。我觉的听音乐会没有听CD美妙。

网友:
讲得太深奥了。

网友:
音响好比吃菜,每人口味不同.下锅后原汁原味都改变了.

网友:
6年的坟啊。。。不过楼主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分频的选择,本人注重的是相位失真问题。

分频点要保证不同频段的相位平直,如此既是群相位延时保持恒定。当然不是非常精确的,而是更加近似。

这比仅仅是根据幅度来选择分频点要好的多。

如图所示:

网友:
通常人们选择100hz作为分频点,但如果幅度上按转折频率100hz选择,相位特性,即群相位i延时不能保持一致。这应该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按上面做法,也就是本人的做法,在幅度上分频点选择了300hz,此时相位特性,可以看出,很明显,低频和中高音的群相位延时基本一致,即基本在一条直线上,相位失真是很小的,与100hz的分频相比。

通常的100hz分频,是不考虑相位失真的问题的,所以分频效果,应该不会很好。

那么为了在100hz分频,就设置分频点在300hz的做法,相位失真相比来看,小了很多。

对于低音的100~300hz的频率成分,其相位也近似线性,即在此频段,群相位延时基本恒定,所以,与100hz分频比较,依然很有优势,因为此时的100hz的中高音相位失真还是较大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知识渊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原音就好听吗,好听也就是录音棚里经过修饰的CD盘。我觉的听音乐会没有听CD美妙。

音响还原能达到录音棚水平已经是接近最高境界了。
因为它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前级
还原真人演唱是录音师的事
我们只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音响还原能达到录音棚水平已经是接近最高境界了。
因为它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前级
还原真人演唱是录音师的 ...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好音也是录音师产品而已,是人为强加给耳朵的,歌唱家没在录音棚里的声音他自己也不满意,这就是假唱的根源。我们欣赏的也就是经过整容的美音。追求天籁之音真声是没用的。

网友:
寻寻觅觅,也是进步的动力

网友(2014-08-04):
这么多文字,辛苦了。

网友:
高人,拜读了。

网友:
一切努力都是为耳朵服务的,失真不失真悦耳就好。就算到演奏现场听也难免有失真

网友(2014-11-28):
音染就是一种"失真",不过人耳喜欢这种"失真"

网友:
我用数字功放+金属盆喇叭可以听到接近耳机的细节。
和耳机比有很多音箱丢失信息。

网友(2023-05-27):
个人感受 看帖相当于上堂指导课

网友:
拥有一套声音准确,富有感染力的系统是应该追求的。

网友:
90年代玩音响的时候悟出一个道理,就是玩失真,用仪表测出来完美的,听起来并不完美,用均衡器左调右调后,耳朵觉得好了,但是一起测出来是失真的。还有一个当年的“玩友”听邓丽君的歌曲用均衡器调整到听不到中音伴奏的乐器,他认为这样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扬声器低音不行是振幅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静电系统到电磁确实要适应一会。我大约10几秒就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