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R71E中的DP-2自行DIY图纸

楼主(2008-10-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俺估计,99%会以失败告终

干扰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负压电流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用电荷泵IC做比较好,干扰会相对小。
要是干扰还是大的话,做一个正弦波的振荡器,功放输出,然后负倍压整流。

网友:
试一下这个电路如何

频率较低,谐波干扰会少。

网友:
还有一个电路可以

只怕这个会引起较大些的干扰。

网友:
如果要用到300MA的话,555做的电流上不去。
功放块的到是可以。
还有整流二极管不能1N4148,用FR10X之类的或电流够大的才好。
功放块不一定要用LM386,用TDA2822M也应该可以的,还有其它类似的IC。
用IC做的一个好处就是,省得绕那个线圈了。
要是工作频率够高,用节能灯的那个小磁环不知道可以不?少绕几圈会省事。

网友(2016-04-10):
引用 网友A:
呵呵!搞成功了!在我群里13753721

高手,能共享一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