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装舌簧喇叭

楼主(2008-10-17):
普通舌簧喇叭结构比舌簧耳机差,特别是少了一个调节舌簧位置的罗丝,因此舌簧无法工作在最隹状态,现在将舌簧支撑杆结构反放在上面,舌簧的连杆直接连纸盒,加一支罗丝调节舌簧位置,声音成倍增大。

网友:
有时间也这样改装一下试试,

网友:
祝贺!

这是创举!借鉴了舌簧耳机的经验,又做了发挥,我也发现舌簧耳机的舌簧调节,非常微妙,小动一点点,效果大不一样,甚至能调出所想要得高音或低音.(可要有耐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300到了呜?

网友:
好办法!开了业余玩舌簧的新路子。

网友:
回4#贴

快了,在路上,近来EH-5耳机调的我挺满意,感到矿机作的在好,耳机不行,都给埋没了,且不易发现.除非信号很强,象十双草兄弟的天线,可现时城市化发展加快,有几个能达到?等sc2-300到了,缠它个大线圈.没表调电感我是用万能表电阻抵挡听声音大小高低音,边调边听,也能找到最佳点,很微妙,感到十分有趣,这是电磁耳机不能比拟的.

网友:
:好办法,手里正好有一个,回头试一下的!

网友:
LD老师真是创意十足,顶个

网友:
我发现……弹簧片那么厚,如果变薄一点如何?
就如同早期的爱好者们做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喇叭磁力很强,变薄一点会吸死的。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梁兄您好!

sc2-300到了,找时间实验.这两天忙.

网友:
这样一改,放大作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