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黑屏,关闭电脑的自动更新!

楼主(2008-10-17):
为了XP盗版,厂商采取了黑屏的手段。请你不妨关闭控制面板里的“自动更新”防止黑屏,看图动手。

被忽悠了,不知谁攻击谁!

被忽悠了,不知谁攻击谁!

楼主:
谢谢版主的补充,这样可以更全面了。

网友:
:这办法可以吗?

网友:
其实这个所谓的认证并不是强制安装的.而且是要根据用户选择参与不参与的一个补丁而已.所以如果关闭自动更新.那么这些认证的程序文件就不会自动下载到你的电脑.当然也就不存在黑屏的事情了.

关闭自动更新后.**相关正常的补丁程序也无法在自动更新了.目前可选择用  360安全卫士  为系统更新.在更新时.注意需要更新的程序中有无认证文件.如果到时出现安全卫士也有更新程序包含了认证程序.只要取消相应的更新程序即可,不过目前似乎还不知道那个是更新程序里面包含认证程序而已.

网友A:
不用关闭自动更新,只不过要选择手动安装,把反盗版的更新取消罢了。关掉自动更新是因噎废食的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闭自动更新,只不过要选择手动安装,把反盗版的更新取消罢了。关掉自动更新是因噎废食的举动。

你这是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