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行了,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楼主(2008-10-19):
实在不行了,东拼西凑写了一个数字钟的程序,调试了将近一个月了,还是不能运行,在这里麻烦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钟,12时制显示,秒点闪烁,带有消隐无效零的功能(因为用的是18:88的LED屏,所以必需要消隐无效零,否则无法读数)。

;简单的89C2051时钟程序
;显示方式为.12:34
;P1口输出段数据,P3口输出位数据
;P1.7为秒点,P3.7为PM输出
;P3.4校时,P3.5校分
;晶振12MHz

       flash equ 21h
       sec equ 22h      ;定义秒存储位置
       min equ 23h      ;定义分存储位置
       hour equ 24h
       hourk bit p3.4   ;调时按钮
       mink bit p3.5    ;调分按钮
       pm bit p3.7      ;PM输出端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030h
start: mov a,#00h       ;清0
       mov flash,a
       mov sec,a        ;秒清0
       mov min,a        ;分清0
       mov hour,#01
       setb pm           ;PM清0
       mov p1,#0ffh
       mov p3,#0ffh
       mov ip,#02h      ;IP,IE初始化
       mov ie,#82h
       mov tmod,#01h    ;设定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mov tl0,#0b0h    ;设定定时初始值50ms
       mov th0,#3ch
       setb tr0         ;启动定时
       setb et0
       setb ea
       mov sp,#60h      ;重设堆栈指针
next: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lcall key        ;调用按键检测子程序
       jz next          ;没有键按下返回
       lcall ankey      ;调用按键处理子程序
       sjmp next        ;重新循环

int_t0: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mov tl0,#0b0h    ;赋定时初值
       mov th0,#3ch
       inc 20h          ;20H地址加1
       mov a,20h
       cjne a,#10,reti1
       mov 20h,#00h     ;半秒钟时间到
       inc flash        ;半秒加1
       mov a,flash
       cjne a,#2,reti1
       mov flash,#00h
       inc sec          ;秒加1
       mov a,sec
       cjne a,#60,reti1
       mov sec,#00h     ;一分钟时间到
       inc min          ;分加1
       mov a,min
       cjne a,#60,reti1
       mov min,#00h     ;一小时时间到
       inc hour         ;时加1
       mov a,hour
       cjne a,#12,reti1
       mov hour,#00h    ;12小时到,清零.
       cpl pm           ;PM取反
reti1: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reti             ;中断返回

disp:  mov a,#10        ;显示子程序
       mov b,a
       mov a,hour
       div ab
       cjne a,#01,zero
       ajmp normal
zero:  mov a,#11
normal:mov r1,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0
       lcall dely
       setb p3.0
       mov a,b
       mov r1,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1
       lcall dely
       setb p3.1
       mov a,#10
       mov b,a
       mov a,min
       div ab
       mov r1,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2
       lcall dely
       setb p3.2
       mov a,b
       mov r1,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3
       lcall dely
       setb p3.3
       mov a,flash
       cjne a,#00,light
       setb p1.7
light: clr p1.7
       ret              ;子程序返回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共阳段码表0123456789不亮

dely:  mov r6,#10
d1:    mov r7,#20
d2:    djnz r7,d2
       djnz r6,d1
       ret

key:   lcall disp       ;按键处理子程序
       jb hourk,mmm
hhh:   lcall disp
       lcall dely
       jnb hourk,hhh
       inc hour
mmm:   jb mink,key
nnn:   lcall disp
       lcall dely
       jnb mink,nnn
       inc min
       ret

       end

网友:
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点一点调试一下吧。
先写个显示数字的程序,能把缓冲区里的字显示出来。
再写个调时的程序,按键能调节时间,并能显示出来。
再写个走时的程序。
这样就好了。
汇编的东西好长时间不看了,看着头大。

楼主:
上电后会随机的出现“  :1 ”、“10:10”、“11:11”、“12:12”、“13:13”、“14:14”、“15:15”等,秒点不闪烁,并且也不走时。在调试时,我曾经将按键调时部分去掉,只调试走时和显示部分,也是出现上述现象。做这个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老妈晚上看时间用,单位很忙,周六周日也不休,只能用晚上的时间调试一下,真的不行了,都调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COPY了您的程序
编译到第41行
lcall ankey

不过没找到ankey部分
程序是您自己写的吗????
还是没提供全???
试着用C吧
个人推荐SDCC(开源C编译器)+CODEBLOCKS(开源IDE)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8054-1-1.html
有空大家一起研究
汇编并非一定就效率高体积小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这程序是我写的,但在调试时我已将按键部分去掉了,只保留计时和显示部分,但一直没有调试成功。因为时间有限,也很想学C,但是汇编还没学明白呢,还是先把汇编搞明白之后再去学C吧。

您提到的41行lcall ankey应该是笔误,实际就应该是lcall key。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显示部分这样写好些:
先在内存开辟一块地方放显示数据,比如你这个可以用四个字节的空间,里面存的是对应位的段字形数据,而不要在扫描时再计算,在显示子程序时查表把相应的数据放在那里,然后扫描子程序只根据这里的数据去扫描。也就是说把扫描跟显示分开。
先把这个调通再弄计时和校时。
建议扫描也用中断,每若干次中断开始扫描下一位,都完成再从第0位开始。这样就不用写延时程序了。
先把显示的东西弄好,比如事先放好12:34,开机能稳定显示12:34了再加上走时的程序试一试。

网友:
要不你就别费劲了,采用LED显示数字钟专用集成电路好了,即可靠又省事.

网友:
用MCU做LED时钟,我以前在网上下载的程序放到Protus中进行模拟,显示也会出现乱跳,不稳定。这大概与刷新的频率有关,你看看是不是扫描速度有问题?汇编的很搞,但C要花点时间去记忆理解那些命令格式。还不如结合DS1302做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