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器耦合电容对音质影响的定量分析------Car_radio

楼主(2008-10-22):
  阿里巴巴推荐一篇文章,勾引起对耦合电容和音质关系的做个定量分析的好奇心。

  为这次测试,收集了如下电容样本,标称容量都是0.1uF的。

  图中1号是个陶瓷介质电容;2-6号是各种类型的薄膜电容,其中6号是西门子的,其余是杂牌,有国内也有国外的;7号是陶瓷密封油浸薄膜电容,耐压最高,是1000V。

  有人会问,这么小容量的电容几乎不用到音频耦合回路里面呢!呵呵,这个问题当然是和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关联。当后级输入阻抗大于47k欧时,0.1uF电容耦合对低频损失是可以接受的。测试电路很简单,如下图。

  大家知道,很多音频的指标对音质有直接影响。不如说信噪比、动态、输出功率、谐波失真。。。等等,大家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里面,电容究竟会对那个重要的指标有影响而改变音质呢?

  当然,最容易影响的是频响。但是前面提到了,只要RC时间常数足够大,低频下降就可以忽略,所以这里不予以考察。这次重点放在THD即全谐波失真指标的测量与分析。

  下面这个图标是R=2K时,7个电容对应的THD+噪声和信号频率的关系。

      图中线是耦合电容短路(即信号直通)时的失真曲线,也是这个测量系统在这个条件下的测量极限。
  实际上,看到这张曲线图是,我心里是吓了一跳的。特别是1#样本,在500Hz以下频率,失真居然会达到0.2%以上!这个量级对训练有素的耳朵来说是能够听出来的了。

  眼尖的同学或者会看出来,由于电阻取的是2K,而电容只有区区0.1uF,所以这个电路是个一阶高通滤波器。当频率很低时输出会衰减很多,而我们测的是(THD+噪声)/(信号+噪声),即这是信号变小了,比值自然会增大。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未必是真的谐波引起的。所以,我们有必要还是定量的看一下到底高通曲线是啥样子。如下图。

  哈哈,500Hz对于平顶部分只下降了4dB。所以上面的担忧可以排除了。看来真的是有谐波失真发生哦,真郁闷!

  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要看谐波成分是啥样子。对了,做快速傅立叶分析。

  做了1号和7号两个样本分别在1kHz和400Hz输入时的谐波成分分析,如下图。

  1kHz输入时

400Hz输入时

  果然,全部都是如假包换的谐波!接受这个现实的同时,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了:电容是非线性元件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非线性失真呢?
  鉴于失真最厉害的是1号陶瓷电容,而陶瓷材料会有压电特性。是不是这些电容因为加上电压后有什么变化呢?于是给电容加上偏置电压,选了1号、4号和7号三个样本,测试结果如下图。

  图表中可以看出,1号样品缺失电容量虽偏置电压变化而变化。偏压从0V变到15V时,容量居然从96.3nF变化到98.2nF,变化率达到1.97%!另外两个样品却没测出来类似的容量变化。

  那么,1号样品的这个偏压-容量变化关系在这个耦合电路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般的来说,有交流信号通过电容时,电容会有一个阻碍作用,既是容抗。容抗Xc=1/(ωC)=1/(2πfC)。如果信号的频率f不变,当C变化时,Xc也是变化的。

  我们再看前面的测试电路,实际是一个Xc与R的串联分压电路。Xc越大,输出越小。呵呵,问题原来在这里了!对于1#电容,当交流信号在过0点时,电容是一个容量。当信号不在0点时相当于对电容加了一个偏压;而在波峰或波谷时,偏压达到了最大。既是说,一个周期的信号通过电容时,电容的容量经历一个容量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循环。输出信号Vo=R/(Xc//R);当Xc变化时,Vo自然也就发生变化了。这就是的整个电路表现出了非线性特性!输入一个标准正弦波时,输出的却是幅度不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畸变波形,这样子谐波失真自然就产生了。

  同样的,这个结论也能解释为何频率高时失真小而频率低时失真大。当信号频率高时,Xc就小,基数小了,变数自然也就更加小,当Xc小到和R比可以忽略时,变数引起的畸变自然也无影无踪了。所以失真特性曲线上,不管那个电容对应的高频段,谐波失真都非常小,直到没有失真。

  由于失真是由电容有偏压时引起容量变化而产生的,而偏压越大,电容变化也越大。那么当信号电压大时,输出信号的失真也会更大!实际的情况任何呢?看看下面的测试曲线,描述的是失真对输入信号强度的关系,信号频率是1kHz。

  图中最下面那条线是电容短路时的测试结果,当作参考。注意到当输入信号大于100mV时,随着信号强度的增加,THD也越来越大。当输入信号达到10Vrms时,失真达到0.15%左右。

  记得前面我们也测了4号和7号电容的偏压-容量特性,在电桥的分辨力范围几乎没看到有容量的变化。但是在失真曲线上看到的谐波失真却是不能忽略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找到这个回答这个疑问的蛛丝马迹,于是对7个电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参数测量,结果如下表。

  看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测试频率不同,同一电容的容量也会不同。为了方便比较,表格的右边专门算出了100Hz和10kHz测试频率时同一个电容器的电容量的比值。画成图表如下。

  如果和失真曲线比照,会发现容量变化大的,失真也大。如图中1#最大,失真也最大;4#第二,对应失真图上400Hz-8kHz这段范围内失真表现都很突出;5#变化最小,失真也几乎是最贴近参考线。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损耗(方位角正切)的数据,如下面图表。

    1#、4#、5#的变化规律,同样是和失真特性相应证的。即损耗越大,引起的信号失真也大!

  综上所述,电压效应(电压-容量变化关系)于对电压敏感的陶瓷电容是引起其产生谐波失真的主要因素。而对电压不敏感的薄膜类电容,介质损耗、等效串联电阻等因素同样能引起非线性失真,只是这时引起的失真数量级比较低,绝大多数场合是可以接受且人耳不能觉察的。

  小结:该怎么决定音频电路中的耦合电容呢?

  很显然,能不用电容耦合就不要用了,现在有源器件的性能已非老早工业时代的产品所能比拟,设计出纯DC放大电路已经不是什么特别难的课题了。哦,你不得不要选用电容做耦合,其实结论上面已经有了。第一不是万不得已,别选用瓷介电容;第二,要挑选Q值高、ESR小、介电损耗小的电容,同时注意高频性能要尽量的好。

  最后,上一个钽电解电容和铝电解电容(4.7uF,R取600欧)的比较测试结果,当作是本文的结尾吧。

  图中,绿线是钽电解,红线是铝电解,这样子的特性,明白了该选哪个做耦合电容了吧?

网友:
:好文,介绍的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A:
不错的贴,先顶一下.

也有一些疑问

一:楼主的测试电路,电容是否分极性?最后的测试铝和钽电容的极性影响是否考虑进去?

二:测试电路OUT端接的什么仪器?测试工具本身对测试结果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三:看图片是电脑软件的截图,是否是通过声卡输入端来得出测试成绩,声卡自身品质的影响是否考虑在内?

四:电容的容量和电阻的值取舍有问题.

五:..............

个人认为:

一:钽电容理论上确实不合适做为耦合电容,但在现今市场上劣质铝电解的大环境下,钽电容的频响表现要强于铝电解。

二:本人现用的所有耦合电容全部用的是4.7UF~10UF的陶瓷积层贴片电容,对比铝电解,钽电解,还是这种电容声音最好。

三:音质最好的应该是无极薄膜电容,但容量偏小体积偏大,且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贴,先顶一下.

也有一些疑问

一:楼主的测试电路,电容是否分极性?最后的测试铝和钽电容的极性影响是否考虑进去?

二:测试电路OUT端接的什么仪器?测试工具本身对测试结果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三:看 ...

引用:  这套东东不是NI的,是AP的,也不是私人的,太**的贵了。音频分析AP更专业。 (0字节) (Car_radio 今天08:48:56  阅读:0 回复:0)
勿用怀疑仪器档次。
您可到原帖看看http://bbs.auyeh.net/0002.asp?open=129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这套东东不是NI的,是AP的,也不是私人的,太**的贵了。音频分析AP更专业。 (0字节) (Car_radio 今天08:48:56  阅读:0 回复:0)
勿用怀疑仪器档次。
您可到原帖看看http://bbs.auyeh.net/0002.asp?open= ...

哦,转贴的.没看清.不好意思..

学习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不相信仪器,我相信自已的耳朵,因为音乐最终是给人听的.

由此贴看来:铝电解低频特性好,钽或陶瓷高频特性好,用钽或陶瓷做耦合的话,会使1K以下的低频失真变大,声音变混变噪

然而受音箱设计,扬声器单元和听音间的限制而产生的失真来相比,,钽或陶瓷产生的这点THD失真根本不算什么.频响和细节表现要重要的多.

当然理论上来说,还是用优质的铝电解+中等容量的钽电解+小容量的陶瓷积层给功放和运放电路供电.

       用无极薄膜电容来充当耦合和分频器电路.

       这样就一了百了,无可争议了

网友:
好帖,以后就专用5#。

网友:
5#就是无极薄膜电容,那长相,常在分频器高通电路上看到

网友:
"指标高不代表好声,但好声的机器指标不会差" 直热胆版主好象说过这样的话.

这句话在HIFI界应该算是公理了.

也就意味着,在整套音响系统中存在很多类型的综合失真,其中音箱占了多成.

而电容的不同虽对音质有些许的影响,但那是在非常精密好机上才能表现的出来.

对于一般HIFI玩家而非HIEND玩家来说,更应该注重的是解码输出芯片,前运放,末级功放电路,供电,音箱和分频器的调整

只有这一切都调无可调的时候,才会在电容和电路设计上进行微调,然而这也是互相影响的.

因为可以说没有人真正的听过所谓的"正确的声音",音响界没有非常明解的好声的标准.谁来做仿例??拿大奥耳机加胆耳放加马兰士顶机CD机做标准?怕也并不合所有人的耳朵吧...

最终只能在保证音质的失真不超过某个限度,音色均衡的基础上,调出自已满意的个性(音染),达到自已的欣赏音乐的目的即可了.

音乐还是用来听的,音响是为音乐服务的,音响不是精密的天文仪器

举个例子:

音乐的回放,就象去拍艺术摄影,拿最好的相机的人并不一定能拍出最美的照片,而有灵感有技术的人,懂审美懂艺术的人,往往就能抓住那瞬间的美,拍出的照片让人惊叹.

音响DIY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个艺术活.讨论完毕!感谢楼主精彩的转贴!

网友:
耦合电容对音色的影响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作者的意图无非是告诉我们,现在大量生产的CBB电容应该是比较好的电容,理论与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许多人乐意采用WIMA MKP电容就是其中之一,而古老的电容如sprague vitaminQ也有人爱用,价格还比WIMA贵,

网友:
实验的方法说明问题比较好,比空泛议论实在得多。
   但是,请 注意:这里实验的条件是R=2K,这与一般的电路参数相差很远,也许是为了突出对比效果?
    当R=500K时,结果将是C的影响大大减小。
   所以,由于实验参数的原因,还不能完全套用。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
好帖子要一起分享。

网友:
好文章!好好学习,好好思考。

网友:
确实是好贴,再顶一下..思考中!!!!

网友:
我還是用國產油浸電容吧

网友:
我自已也做了个简易的实验...确实有点......

现在迷糊了,不知是否是心理暗示造成的.

钽和陶瓷积层的THD在低频方面特性都不好,普通的铝电解高频方面又不好....让人难以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