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75散热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刚刚买了几套1875、2030A的功放套件,效果比较满意。就是随机的散热器体积太大,安装不方便,使用中发现这个散热器温度只是微温。现在想换成单独的那种,就是三端稳压用的那种,但是体积和结构都比普通的要复杂的多。这种散热器是彩电上,好像也是音频放大块使用的。请问是否可行,有什么问题要注意,谢谢。

网友:
上图看看……
如果实在在意体积可以试试风冷 (用cpu的散热器,比如PII、PIII的就不错)
以前用过一个586的散热器给TDA1521,几乎没有温升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业余下最好是在满足散热条件下,选着散热器的大小,做到要量体裁衣,体积大下搭配合理的。

楼主:
向大家汇报试验情况:
一、散热器从旧家电主板拆下,是日本鬼子的电器。原机用于某种夏普标记的三极管,也是TO220结构。散热器高四厘米,宽3厘米左右。结构很细密,用料比较足。用于2030A,中等音量播放音乐半个小时,温升10度左右。输入电压双16V,室温22度。
二、在双16V的电压下,用于1875,开机十分钟,温升较2030A明显,但是仍可以接受,应该在50度左右。半个小时后,温升差别基本持平。为**箱内环境,用铁制月饼盒扣住。
三、上述两块电路板均购自小余电子园,板子完全一样。为了测试二者的区别,均不计成本使用发烧级电容,耦合全部是WIMA,电解蓝宝石、尼康。
四、试验发现,1875的声音素质比2030A要好一些,声音层次要丰富,但是2030A的声音要明亮一些,比较欢快。二者区别其实不算大。

四、

楼主:
继续~~~
昨天花了5元钱,在修家电的铺子里拆了十几个散热器。他们那里好东西好多呢,在进口的机器上,名牌电解、功放块、三极管很多,呵呵
五、最出意料的是,TA2024声音效果非常不俗,低音差一些,但是中高音欢快,很耐听。
六、我不烧线材,这些也都是业余玩玩的小东西,仅供参考。线材:音箱线华敏400芯,信号线:据称是秋叶原,30多元。音箱:BOSE101,在淘宝上买的,全频音箱,218元。肯定是假的,但是据我仔细观察,发现似乎是用原件组装的。箱体、喇叭、网罩好像都是真的,尤其是喇叭,实在看不出是假的。声音效果不错,中音尤其出乎意料。音源:步步高DVD,光纤输出,解码板也是在网上淘的,号称SONY的(这个似乎是真的)

网友:
其实小功放套件用TDA1521就最好,线路简单保真度高.

楼主:
好的,我现在基本上都玩了,这个套件在哪里有?

网友:
支持2楼
不错,是好主意。就是可能某些金耳朵也许能听出数码味道出来了~~
风扇噪音要处理好。

用大的被动散热器,主要是考虑功放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不同负载条件下的安全余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