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灯711没有收音和拾音的转换开关,怎么用拾音呢?

楼主(2008-10-24):
我的红灯711是第一代的,没有拾音和收音的转换开关,怎么用拾音呢?因为一开机就是收音状态,只找到了-2的电路图,还没仔细看实际电路连接。谢谢!

网友:
红灯711的波段开关有3挡,分别是 中波、短波、拾音。
   把波段开关向右旋到拾音位置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转换开关没关系的,就直接接在拾音口。外接音频信号阻抗远低于原收音信号,一般电台声音很轻可忽略,如听得到播音可开到短波无台处。

楼主:
多谢二位,明白了。还有就是,开机一个小时,电源变压器就烫手是否正常呢?估计七八十度吧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的热量是无法避免的,红灯711变压器的容量不大,所以有点烫手是正常的(60度以下),如果很烫,有糊味就不正常了。

楼主:
哦,那就好,至少没有糊味,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