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矽纲片插后焊接

楼主(2008-10-25):
电源变压器大家见过如此焊接吗?

网友:
进口变压器常有焊接的。国产漏磁变压器或者磁通设计比较大的变压器也常焊接,以减小电磁噪音。

网友:
氩弧焊,对铁芯影响不大,修理时可用砂轮片磨开。

网友:
修过一台小日功放(牌子忘了),电源牛烧了。电源牛就是山字一半、一字一半焊接的。我是用角磨机磨开焊口分离了两部分。铁芯舌宽22,叠厚有100多,线圈就像下电机线包那样,先绕好后衬好青壳纸下入山字部分形成的槽里,而后再焊上一字铁芯,当时铁芯垫好湿布就用普通电弧焊焊的。

网友:
:业余情况下不太好用的!

网友:
见过,也是用手沙轮磨开的,片子表面很光滑,但是很不容易折断,感觉这种片子含硅量太底,

网友:
见过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

好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東西。

德國西門子的,MADE IN GERMANY

可惜已經出掉了

网友:
这种变压器空载电流比较大吧??

网友(2015-04-06):
也是用手沙轮磨开

网友:
修过几个金属卤化物灯 ,整流器坏 ,线圈是铝的铁芯是焊在一起的,直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