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展:大型线圈+双调谐的矿石机效果更佳!!

楼主(2008-10-30):
把我以前实验的框型线圈,加上后来的双线并绕的大型线圈,调谐线圈分别接在一个双联上,调整两线圈间距在一个线圈直径左右,(经过反复试验及调整)使之成为联合谐振,采用110800检波,结果是:选择性大大提高,强台的带宽缩小,实测本地电台电流增大近百分之三十左右,晚间外省及国外台无数,多数电台可听清。可以说这个提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远程电台出现了许多。

网友:
能够将详细的接收报告贴上来就更好了……
受惊一下!

网友:
文沙兄又有新招,祝贺!

网友:
把电路图和参数、接收数据发上来吧。。。

网友:
线圈够大的。

网友:
这线圈是够大 厉害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又来咯 忽忽……!·

大唐御医
都市之战地残兵

网友:
环形天线大有所为,我做个了,为了用线,都拆了,回头装上试试!

网友:
贵地距离电台远近?场强不低啊!

网友:
这线圈是够大 厉害这线圈是够大 厉害

网友:
发烧矿石机,牛

网友:
下面的金属座椅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网友:
最好上个图,免的大家再去试如何连接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