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万用表电池耐用吗?大家都来测试下你的表工作电流

楼主(2008-10-31):
大家经常用表,而且大部分是手持表,有朋友整天说万用表耗电,电池几天功夫就用完了,所以坛子里面现在还经常说万用表是升压电路,无非就象这用1.5V的电池可以省点钱.
其实,归根到底要知道究竟万用表耗电是多少,好象说明书上也很少有说明,就是FLUKE的说明书,也只是说一枚9V电池大约有多少小时的寿命,**说明书几乎没没有说明.
我先将手头有几个万用表的耗电电流测试了一下,抛砖引玉,大家最好说说手头表的耗电,以便**朋友购买时参考.

FLUKE 12B,0.82mA(静态电流和测量电流差不多)
FLUKE 27/FM,静态电压0.52mA,交流0.660mA  R短路=1mA
BY1935        0.2mA (除楼下的FLUKE 87外,差不多最低耗电)
横河7543,    7.33mA(这表结构跟台表类似,因此估计功耗大些)
国产ZX-DT930,静态1.33mA,电压测量1.45mA,电阻1.5mA-2.5mA
胜利890C+ .5.40mA

暂时这么都,有空再测试**

另外,看过autopccopy的某帖,得知
FLUKE 77  0.250mA,
UT-71D      3-6mA

补充:又测试了一个**的TESTMATE 175,耗电比较厉害,看AEON的贴,竟然测试了关机耗电,我一直忽略了这个,的确有的表放着也耗电。。。。。。。。。。

TESTMATE 175,
关机0.6uA,
频率:2K=11.1mA,20K=6.07,200K,2M=37.9mA(最厉害),15M=8.92mA
电阻:2000M=2.43mA,**1.98mA,200欧2.36mA
电容:2.75mA
电压:2.06mA

胜利VC6293 电容电感表
各档测试都在10mA左右

另外:根据CQMIAO的推荐,耗电大的表,可以使用新出品的磷酸铁锂电池,价格约为22元,最大的优点是自放小,耐过充过放强,可大电流充电,自带电源保护板,充满自停等等,具体GOOGLE就知道。

网友:
耗电不大的!

网友:
缺少维持工作的最低电压

网友A:
fluke 19  静态关机:9uA
交流档:0.924mA
直流档:0.8137mA
电阻档:0.824mA

网友B:
我也测了测,FLUKE87工作电流:0.18mA,      175工作电流:1.32mA       山创DT9202工作电流:7.81mA。有点不相信87省电,用充电电池,总是87先用光,为什么呢?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测了测,FLUKE87工作电流:0.18mA,      175工作电流:1.32mA       山创DT9202工作电流:7.81mA。有点不相信87省电,用充电电池,总是87先用光,为什么呢?

想不到这么省电,FLUKE使用手册最后的参数表一般都有写一块电池可以用多少小时(例如FLUKE77 写可以用2000小时)
会不会是87关机的静态电流太大或者是充电电池的自放电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 19  静态关机:9uA
交流档:0.924mA
直流档:0.8137mA
电阻档:0.824mA

跟我FLUKE 12B差不多

网友:
DT830:
电阻档 3mA
二极管档 3.4mA
通断测试 3.4mA

UT39A:
电阻档 4mA
二极管与通断测试 7.3mA

网友C:
大家测的是静态电流吧?
动态最大电流是多少?
比如20uF电容档测量时,带蜂鸣器的通断档,测量发光二极管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测的是静态电流吧?
动态最大电流是多少?
比如20uF电容档测量时,带蜂鸣器的通断档,测量发光二极管时的电流。

我测试了一些表,发觉大部分情况下,静态电流基本反映表的耗电量,测量电流一般比静态电流大一点点而已。不过有些档位的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都会稍微大些,例如小电阻档和频率,电容档,都稍微大些。

另外,版主检查一下程序,引用好象有点问题。。。。。

网友:
耗电量大.我的表电池一般得2周.用得是双鹿.高力电池.测试表是MY-60:  3.8mA.  9205N:  3.05mA .9205:  3.74mA .930:  1.45mA(省电)这是静态耗电.动态耗电差不多的.还有几块没测.

网友:
DT830 的二极管档与通断测试档的静态电流与工作电流相差不大. 但是 UT39A 的就不同了. 静态的 3 mA 左右, 动态的 7mA 多(注, UT39A 的二极管档与通断测试档是同一个档位).

网友:
想不到FLUKE的耗电这么小

想不到FLUKE的耗电这么小,什么时候有机会也收藏一个。我的数表耗电如下:(以下都是静态---没有测量的时候)
DT-830  JAPAN  产    电阻:   1.72毫安;其-他:1.44毫安;
DT860A                           全部:   1.3毫安
DT930F                           全部:   2毫安
M9701(数显和指针双显示)直流电压200毫伏:4.62毫安
                         直流电压2伏:    3.9毫安
电容、直流、交流电压20伏、200伏、600伏: 4.60毫安
MY-66:                        直流、交流电压:2.14毫安
                  电阻:          2.04毫安
                 二极管:         1.93毫安
                 三极管:         3.23毫安
                  频率:          3.13毫安
             交流、直流毫安:     3.23毫安
             交流、直流安:       2.03毫安

补充内容 (2012-12-24 17:15):
VC 97自动表使用的两节七号电池,可电流也只有一毫安多一点,不到两毫安。

楼主:
看来老的DT830耗电也不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动关机,而且有很多830的设计用按钮开关,容易误触,所以电池两下就用光了....
不明白为啥新款表的耗电为啥这么大,按道理,芯片设计应该越来越精密紧凑,耗电也应该相应减少,有点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