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远距离接收尝试

楼主(2008-11-01):
最近一个星期,本地中波广播不知何故停播,乘机进行一次远距离接收尝试,用电话线天线,自来水管地线,竟然收到很多外地中波台,晚上可收到十几个,可听清内容有9个,珠江经济台、越南台较大声(此台离海南是千里之外),有衰落现象。该矿机线路灵敏度很高,选择性很好,由于手头无365三连,采用风扇摇头牙轮自制四连,只要耐心调整线圈位置与可变同步,效果极佳,调好后的电感如图所示。

网友:
请问该电路接上舌簧喇叭 声音怎么样。。电流强度可达多少。。。有时间也试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本地台广播时,空载电压3.3V,电流330μA,发光管很亮,耳机听难受,YYDZ处的舌簧喇叭全房(约16平米)可听。

网友:
效果很不错,有时间也试制一个,只是蜂房线圈不会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绕也可以,我的线是0.05X60股的,磁棒是YYDZ处的10X155MM中短波磁棒,二个线圈的Q值均超过600。

网友:
我和LD老师一样,也是用电话线做天线..不用地线.3个in60检波,若不装可变电容可以听到很多电台混在一起,
包括丰收锣鼓的干扰声,有时候隐约听到 米 国 之音,,
还有本地2个强台738和900还有1557千的圣经familly radio.
频率是和pl550收音机作对比的
矿石机器声音还小了点,,晚上睡觉时勉强听清楚.也许是没地线的缘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本地台大声才采用多管并联,多管并后线圈Q值降低,选择性特差。

网友:
不错!!!
我在想:.......从整个系统来考虑,磁棒有插入损耗(比如:高频涡流...),在不考虑体积的情况下,用空心线圈,效率是否会更高一些呢?

网友:
所以才引发了DIY大线圈之热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线圈是好,但用材多制作难度大,特别是电感量调整和三连同步是难上加难,自制绞合线一般均用0.1以上的线,这在中波段Q值不高,请LSP老弟试一下中短波磁棒的小线圈,只要移动线圈位置您那里会有发现的。

网友:
“电话线”的说法太笼统、究竟什么样的电话线?是电信局专用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处的普通家用电话是用四芯线拉的,一部电话只用二芯,多余二芯可作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处的普通家用电话是用四芯线拉的,一部电话只用二芯,多余二芯可作天线。

什么绝缘层、看来有护套层?无屏蔽层?导线线径0.5毫米左右、是不是那种分户进入的四股聚氯乙烯绝缘的铜芯护套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黑色塑料套,没有屏蔽层,里面有四条聚氯乙烯绝缘的铜线,估计是平行线的电容从电话主线感应过来的高频信号。

网友:
也就是说,那是借用电信局正在运行的的电话线?它是架空的还是沿着墙壁敷设的、还是地埋、墙壁暗敷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是沿墙架空的,引入线也钉在墙上。

网友:
樓主好功夫,自製四連,學習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客气,也是出于无奈,一来无法找到365三连,二来若有也是近百元,双连每个8元合算(尽管体积大些)。

网友:
那么若是和那两根电话线分离开、说不定接收的效果还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的,曾接过空电话线无效,用100p电容接到主线上效果一样好。

网友:
有空要向楼主好好请教一下

网友:
L.D老师设计的矿石机利用电话线,解决了架天线难的大问题,是对矿石机天线的又一突破,有时间照图装一台。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extra=page%3D1
制作蜂房线圈可参考这里。天线线圈65T,调谐线圈80T。

网友:
冲着十几个外地台的效果,心痒手痒了。请教楼主:能否添点什么将本地台在不昕他时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地台不会干扰的,只要您调好。

网友:
不知如果改成框型天线效果如何 没有电话线可以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的框型不错,我曾做过一个效果比天地线的稍逊一些。

网友:
这个是挺大 我的没法比了 我最大的也才100*70cm 效果一般是绕在窗户上。有空也做个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个星期,本地中波广播不知何故停播,乘机进行一次远距离接收尝试,用电话线天线,自来水管地线,竟然收到很多外地中波台,晚上可收到十几个,可听清内容有9个,珠江经济台、越南台较大声(此台离海南是千里之外 ...

楼主是在海南吗?

网友:
大海恐怕也在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老K老师。

网友:
大概需要线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线圈用0.04X660股35米左右,小线圈二个0.05X60股5-6来足矣。

网友:
学习了,等有空时也鼓捣一个。

网友:
鼓捣来鼓捣去,相信电波总会关爱老矿石机迷的,研究来研究去,信号冲着老矿迷就飞过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本地台广播时,空载电压3.3V,电流330μA,发光管很亮,耳机听难受,YYDZ处的舌簧喇叭全房(约16平米)可听。

梁兄:那发光二极管是什么管?接在耳机两端吗?2.5v的小灯泡(手电里)的会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梁兄:那发光二极管是什么管?接在耳机两端吗?2.5v的小灯泡(手电里)的会不会亮?

民用2.5的小电珠额定电流多为300毫安、还有500毫安的、工业专用小电珠较小的额定电流也有50或者75毫安、
而极好的矿石机、有一毫安的电流输出就算不错了,还得好的天地线、和十几K、几十K高阻抗的负载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耳机收到了吗?是高亮度的发光管接在耳机两端代膂耳机。

网友:
好极了,复制了。顶!

网友:
看了L.D老师设计的各种矿石机,发现 现代的矿石机和50-60年代的矿机不太一样,那时只有有声能收到电台就不错了,现代设计的矿石机除声音要大以外,以向接收多台,远台方面发展了,看来研究矿石机越来越有意义了。

网友:
回梁兄:耳机收到了,sc2-300,弄了9个,用电池试声很大,没见过这大声的,准备用0.04线改制.这耳机结构设计合理,专门可调舌簧,那假舌簧(EH-5)也能调舌簧,但是螺丝要松才好.有时耳机震动电感又变化了,当然声音也不行了.

网友J:
回37楼:

回37#楼:记得您的天线是属于毫安级的,输出肯定很大,发光二极管亮是没问题吧?也许能把小电洙给拱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祝贺!改制过后您便知,它能听到的别的耳机听不到,当然耳朵也要1.5才行, 我的天线是μA汲,最大400μA左右,离点灯泡远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37#楼:记得您的天线是属于毫安级的,输出肯定很大,发光二极管亮是没问题吧?也许能把小电洙给拱亮了?

虽说MF10曾经超过了1000微安、可带负载能力还是不行的、硬式拱那灯泡、没那劲儿啊!

网友:
如果使用双连电路怎么改呢?

楼主:
现在正收听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老人节目,请广西中南人民医院陈主任讲气管炎、、、广西的朋友证实一下!

网友:
广西的朋友不知干吗去了,华东,华北,东北的朋友都在,可是太远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K老师。

哈哈,如果我到海南,一定到先生那里拜访。

网友:
昨天晚上按L..D老师图装了矿机机,天线线圈还没顾上绕,是用我现有的磁棒线圈,四联没找到齿轮,是用两手同时调谐,接上我的天地线,能收到5-6个台,有两强台用舌簧喇叭声音很大,检波二极管用了好几种型号,最后还是1N34声音大。耳机是800Ω,收台少可能是灵敏度太低,用我的电话线串100P-1000P电容感觉干扰历害,声音不大可能是我的电话线做天线不行?又用有线天线当天线,收台可以声音也大,我原来的老矿机只能收3个台,强台声音大些,有时间在绕个好线圈,Q值一高,接收效果肯定会好。(现代的矿石机除要求音量大以外 接收以向多台 远台方向发展,研究矿石机越来越有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吼吼,进步多了。用0.04×660的丝包线绕高Q线圈吧……

楼主:
蜂房线圈的简易绕法:找一支10ML针筒,一条直径的13MM的园形橡皮,大头针,一个计算器便于计数,从1-5,2-6,绕完一圈按一下计算器。最后线尾用一点点蜂腊粘住便好了。绕好后取出大头针,退出橡皮OK!

网友:
L.D老师绕蜂房线圈方法真简单,好方法谢谢你,你的手转小钻头真好,很久前好像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您的小钻头也可自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二个双连单独调收台很少,特别是很弱的台是收不到的,因为主双连单独调时弱台无法出现,那再调单连也没用,您可以找二个拉线置将二了双连连一起,当转动一个时另一个也同步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钟表店有售……俗称:表拿子

楼主:
经实验体会到天线线圈非常重要,以往只草草几匝或十几匝的天线线圈对远距接收没好处,一定要认真对待,尽力提高它的Q值。

网友:
用磁棒的好,体积小,用料少。

网友:
27MH去掉影响有多大,如果自己绕得多少圈。
两个线圈厚度与宽度是多少,不知道是宽些好,还是厚些好
使用笔桶做架差不太多吧,那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27MH去掉无声,自制可找大些的工字磁芯用0.1线绕500T左右,线圈厚1CM宽1CM,另一个宽1CM厚1.5CM,这不一定的,和线有关。

网友(2010-07-06):
郁闷   图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自储存把握!

楼主:
回复 网友J:

银子的特氟龙八脚管座可作线圈支架,0.5一个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看看!

网友:
初级串联谐振,次级并联谐振?
还是没有弄明白那个27mH电感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是一个倒过来的75#电路,而且那小微调用双连代之,27mh是音频通路。

网友:
哦,这下明白了,谢谢梁老师!不过,用365p的双联(就是下方那个?)代替75号检波电路的电容器的话,容量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代替75#是我想的,这可变是大但参与调谐了,所以需要一个三连,然后细心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使之统调,原作品是麦老师介绍的参赛作品,我改了一下。

网友(2011-03-01):
照片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2011-11-13):
顶一下!请LZ把图补上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61楼的图。

网友:
梁老师的远程接收矿石机好厉害!大环矿石机可以远程接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大环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梁老师,我以后抽时间努力钻研。

网友(2012-01-03):
5页以前的图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