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用于收音机测量时具有开缝屏蔽管的环形天线。

楼主(2008-11-02):
今天做了一个用于收音机测量时具有开缝屏蔽管的环形天线。根据[晶体管收音机]一书上介绍的图和数据:

网友:
效果如何?

楼主:
管子用拆旧空调机铜配管,

管子用拆旧空调机铜配管,弯成直径25cm开口圆环,用直径0.6mm的绝缘导线在铜管内穿绕三圈,线圈接入电阻R1为80欧姆,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终端80欧作匹配,串入R2为403欧。

网友:
效果怎样?

一直想做的东西~!!!

楼主:
回复2,4楼的朋友,效果很好,很实用。

楼主:
在铜管的底部用电钻钻一个3mm的孔.

在铜管的底部用电钻钻一个3mm的孔用长2.5米左右的绝缘导线穿绕三圈。铜管开口处用一截废旧的圆珠笔杆锯一小段用塑封管一段热封好,焊上电阻接线开机,收音机离环形天线40-60cm,先调465KC中频,后调复盖。

楼主:
还有DIY的毫伏表,

用本坛坛友提供的电路图做的,[简化了]。

网友A:
牛人至识做架!

盒仔系乜来架?电平表?内部电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至识做架!

盒仔系乜来架?电平表?内部电路如何?

多谢不练版主鼓励,盒仔系自摸毫伏表呀老细.

楼主:
DIY毫伏表电路图,

来自本坛热心坛友。

网友:
挖……甘样个野你都识整,非常之佩服!

网友B:
这个要顶、这个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这个要顶!

多谢老K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毫伏表的电路不错.

网友:
一直想做这天线来统调收音机。以前试过用磁棒天线线圈直接接到信号发生器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