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补裸照』买了块优仪高UA9205N数字表,大家不要笑话

楼主(2008-11-02):
买了块优仪高UA9205N数字表,大家不要笑话。
花了50元。
买来后就被我解剖了,就是大家所说的牛屎芯片的。
真佩服厂家,能把旋转开关部分的两档之间间隔做得那么小,可以用间不容发形容。
===========
二次解剖,补上裸照。

网友A:
不是被你解剖了吗?何不把内部图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被你解剖了吗?何不把内部图也发上来看看.

没拍裸照,只补拍了穿着衣服的。

网友B:
这些便宜表,什么精度的到是没多少人关心,关键是转换开关太差了,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便宜表,什么精度的到是没多少人关心,关键是转换开关太差了,不耐用

一般使用足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家也会权衡器件成本和售价的。

网友:
50以下表就这个样

网友:
手动挡的表,功能越来越多,转盘太复杂,而且接触未必好,我觉得现在买表还是自动档的实用!

网友:
这类表很垃圾,不过一般情况下凑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一图开关钮箭头在哪边?三簧片边还是两簧片边?

三簧片边

网友:
50块钱的表能用就算不错了,俺从图片看觉得还不会太差,比起俺六十八大洋买来的杂牌DT9208,俺认为楼主这款表是物有所值了。

网友:
为什么牛屎芯不好?

网友(2015-04-13):
手中有一同型号表,测量220V交流电压达到300V多,测量1.5V电池达到1.9V多,不知什么原因,希望指教。楼主有没有该表线路图及说明书,如有请发过来一览,先行谢过!!970064836@qq.com

网友:
9205数字表电路图,供参考:点击下图可以看大图

网友D:
有一该型号表,放在2mA档位,不接入电路,显示数字在0.12到0.18之间。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读数偏高,请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该型号表,放在2mA档位,不接入电路,显示数字在0.12到0.18之间。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读数偏高,请教 ...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否电压过低。或者表笔断线等。
最大的可能是电源开关失效,内部接触不好了。
我的UA9205N早就出现显示无法调零、数字乱蹦、有时提示电池电压低、有时干脆开不了机的问题,换上新电池也这样。
后来分析是电源开关有问题。
如果你有动手能力,可以拆开检修一下电源开关。不用焊下来。用工具把开关轻轻打开就行。小心操作,别把里边的弹簧和一个很小的钢丝挂钩弄丢。清理金属片和触点,稍微把活动触片往外掰掰。再复原就行了。不过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要是手上有新开关,直接焊下来换了就行了。

9205的电源开关出问题的太多了,这个开关的质量不过关啊。话说淘宝上这个开关也就一两毛钱一个,相对来说运费太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否电压过低。或者表笔断线等。
最大的可能是电源开关失效,内部接触不好了。
我的UA92 ...

谢过!!以为时间久长出故障了呢,前几天刚换过电池,线路没故障,现在用起来还行。

网友:
找坛友1东风吹1吧,50从他那儿买一个,比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