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超外差机实验成功

楼主(2008-11-02):
  小时候就想做收音机,可惜处在小地方,没那个条件。虽然后来买过套件来圆那个梦,竟然没有装响!这几年DIY积攒了不少元件,工具也逐渐齐备了,理论知识也比以前明白了很多,自己设计制作一个应该不难吧!
  不可缺少的磁棒、可变电容、中周都从网上买到了,再参考一些老收音机的电路图,以及学习了日本人写的收音机电路设计与制作的书,也就有了大体的设计。管子用2SC1815这个常用的东西看看,检波用1N60,音频放大用TDA2822搞定来得简单。电路参数结合实际实验来确定。最后算是试验成功了,虽然还有点小问题……

  最开始是搭一个调谐回路。根据270pF可变电容容量计算和中波段的频率覆盖,计算出需要大约25pF并联在双连上,磁棒线圈电感应该是311uH. 没有25pF微调就上了20pF的,线圈是用从天津安悦买的绕好的,拿前阵子DIY的电容电感表一测,380多uH了!于是初级拆了几圈,配140mm磁棒好像差不多。双连可变电容跟两个微调电容装在一个小敷铜板上,然后用螺丝固定在底板上。底板其实是一个塑料防水盒的盖子  搭好调谐回路就能玩直放机了!拿TA7642直接上,能听了,但是639kHz中国之声的信号在整个频段都又影响。目标是超外差,下面得做变频。

  变频的电路是很典型的,书上说变频管电流应该在0.3--0.6mA. 我准备用4节Ni-MH电池供电,Vcc按照5V考虑。用一个红色LED做基极偏压,起到一定的稳压作用。射极电阻2.2k, 这样工作电流差不多。因为2SC1815的hFE高(三百多了),我在发射极到振荡线圈之间再串联了一个电阻。
  为了确定这个电阻大小,我用示波器观察2.2k电阻上的交流电压波形,希望让峰值在100mV的样子,这样确定用150欧的电阻。变频级单独做在一小块电路板上,第一中周也装在上面。后面当然可以接TA7642咯——这样也是超外差的。搭好后我用收音机PL350来检查本振信号,并借助它调整频率范围(调LTF-2-3磁芯和双连振荡连并联的微调电容)。奇怪的是调好后639kHz强台中国之声的广播声还是很小,大大弱于7642直放机。不同步的问题?移动了一下磁棒上的线圈,声音就大了——超外差选择性体现出来了。不过这样整机灵敏度还是弱于7642直放。
  当然还要做中放的,TA7642仅仅用来测试。再用一只2SC1815搭棚搭了个放大测试了一下,对灵敏度提升很明显。下面再用一块线路板做两级中放,并加入简单的AGC. 因为搭棚实验中调整2SC1815的工作电流的确增益有变化,它应该有AGC能力。中放管的静态工作点待实验确定吧。

  为了调试,先焊第二级中放,中周输出接TA7642,三极管基极先连到变频级的输出。射极电阻1k欧,基极偏压用100k的电位器提供,以测试选择工作点。测试后选择了1mA静态电流,比较接近最高增益(再大了提升不那么快)。
  接下来装上第一级中放,以及检波管等,这样就不用7642了直接接TDA2822低放,但同样地,第一级的工作点需要调试确定。我拿出很少使用的MF47来测检波输出电压,先调中周让检波输出最大。这时候出问题了:调第三个中周的时候表针突然出大摆幅并且广播声音异常。反应过来,这是中频自激了!增益过高了吧,先把第二级中放的工作电流降低了点,还是自激!后来采取了在中周上并联电阻法,电阻只能焊到板子背面了。这样总能调下去,调好再说。
  收了一个弱信号台,确定一个一中放的工作点让声音最大,再替换为一对固定电阻,并将下面那个电阻接到检波输出以实现AGC. 但发现工作电流比设想的电流大了,于是换了一个电阻。后来才想起这是检波管上的压降引起的工作点提升:没有信号时,有电流经过上下偏置电阻流经检波管。这样给检波管偏置后对检波的影响怎样呢?我还不知道。AGC的效果的确有了,当我拿着收音机在屋里移动时,强台中国之声的音量变化已经减少。
  中放自激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有时候调台的时候,或者是感应静电类似影响,会突然出现自激。听着不动它倒一直不出问题。因为是第一个实验机,有点小问题也就算了
  统调过后,感觉实验机的整体灵敏度不比我的PL350差。我觉得是可能它的磁棒比PL350的磁棒长所以接收能力好一些。AGC性能还是比集成电路机差了,呵呵可是毕竟电路简单。听习惯了FM, 重听中波广播又是一番滋味。夜晚,那忽大忽小有点串台的不知道从远方哪里来的广播声,让我忆了起初中时候在家听收音机的日子。

楼主:
变频级和中放级两PCB连接起来的样子:

调谐盘:没有拉线机构了,用卫生棉棒的圆盒盖子贴在一个拆下来的小调谐盘上当调谐盘。刻度是用PL350接收本振信号一一确定再画的。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昔日重来!!鼓励!

网友:
受惊一下!

再接再厉!

网友:
不错,楼主真棒
另:中周看上去很新啊

网友:
不错 楼主用的不是面包板 看来是有些功底的

关于自激 是不是管子的B值过于强大了?换个国产的3DG6或201试试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还是高手……
强力支持之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看上去很简洁,学习了。

网友:
只要动手就好!

网友:
看上去比我们那个时候装的要简单。

楼主:
中周是老产品但是不是拆机品,所以很新啦。 线路板上没有音频放大部分,所以看上去比完整的分立收音机板子简单。

引用 网友A:
可能中放管B值太高致使中放增益太高而自激,可以减少一级中放或者在中放管的发射极串一个不被旁路的20~80欧电阻试试,在中周初级并联电阻的方法会牺牲机子的选择性。

确切说应该是|Yfs|过高吧。因为做好了发现自激就想尽量改动简单一点,且调试时觉得选择性有点过,不容易调台所以并个电阻降低一些选择性正好。下一版会仔细对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