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运放的听音感受!-----------

楼主(2008-11-06):
几天前买的折机运放到手了.在这里写下自已的听感.手上已有的运放分别是: TI镀金脚5532*2    AD712*2   AD827*2

TI5532:一直以来用的运放,中频善可,低频厚重饱满,但略显蒙胧,高频延伸不是很足,整体有点胆味,有点灿烂感,音乐味善可.

AD712:和TI5532相比,AD712高频延伸要好的多,但中频稍暗,中高频却又明亮???低频下潜足够深,但不厚重.整体表现阴柔,合适听轻音乐,合适耳放系统.由于听音房间限制,过于深的下潜并不合适我,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听音室再作处理.

AD827:刚装上听吓了我一跳,耳膜都有强烈反应!!和5532及712相比,差别非常巨大,首先动态大了很多,高频延伸非常好,低频弹跳有力,瞬态反应也好了很多,以至于耳膜不适应..

仔细听下来,AD827低频冲击感非常强,中频依然稍显暗淡.中高,高频华丽,仿佛加了混响????细节表现力强于712和5532,但音乐回放柔顺度不及712,听起来有点象D厅里的音响的感觉= =!!!

最终我决定,,AD827在低电压下工作特质依然良好,用在第一级运放位置,由712在第二运放位置, AD827+AD712混插,代替原来的5532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这样一来,我的机器声音就偏中性,透明,但频响和动态又能跟得上.确实,5532和ADXXX不是一个档次的.这是事实.

虽然有变化,但大多是音色音染的变化,没觉得音质有质的提升...

解析力,清晰度,和细节和原来差不多.音色音染的变化也在1~10%这么一个量级.

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楼主:
回楼上

确确实实当真.特别是827,在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还是吃了一惊.其实我觉得AD827给人感觉并不是象是音频专用运放.或者说用来做音频运放不太合适

因为感觉827负反馈量少,增益大,这样一来虽然动态好,但是有点过冲,甚至怀疑高频的华丽是否是由于失真引起的?但我竖着耳朵也没听出失真..........

最终还是选择827+712,在即能满足动态和频响的前提下,尽量不让耳朵产生不适应的感觉.这样对我来说恰好到位..

不过AD827用来补那些整体音质偏暗,偏死的系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补品,而AD712看来确实如一些网友所说,更合适用来做耳放....712的频响也不错,透明的很,但低频厚度不足,有点飘,但解析力比5532,比4558之类要好的多....

我是把能改的改烂了,实在没办法才换运放.....音箱本身是个大失真源..是远远不及好点的耳机的!!

楼主:
有玩运放的朋友请说说自已的看法和感受

楼主:
我的机器是这样的..............CXXXX解码----PCM1710U数模转换------AD827----AD712----功率放大-------音箱.

也曾用AUX输入接到声卡和其它CD上听过,排除了功率芯片的音色和音染问题,更换前面二级运放的效果明显.

确实,5532很好听,我也听了好几年了,但是827的动态和细节比5532要好,特别是在高频方面..这个你最好亲自试一下.

但我觉得最好是配合自已机器的情况使用,有些机器再用827就可能有些过了

OP2604有幸弄到过一块,听过,感觉和5532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后来给别人了.是塑封的,听说金封的很好,但有点贵没买过.

图上的那些运放都是普通品,淘宝上很便宜,几十块就搞定了.我本来不太相信换运放有明显的效果.有点意外...呵呵

网友:
5532人声(中频方面)很好听,大S陶封的5532比TI的声音打起来来得厚实。AD827确实是另一种风格,细节多了,似乎过于亮丽。

楼主:
回chenang39朋友:

是啊,猛一下真的有点受不了,哈哈,最终还是并了一块AD712中和了一下.现非常满意中!!!!

网友:
较喜欢1028.毕竟是九十年代早期产物.比5532同等的5534晚了几年上市.这两款运放不在一个层次<指解析度>

网友:
这样的主题要顶.

网友:
介绍信听感知前,先介绍一下你的音响配置,才有说服力。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

我的音响几乎全被我改过了,面目全非.且是非常古老的设备.

二分频书架箱,SONY光头,SONY解码芯片,运放,TDA功放芯片.在您的眼中可能是"垃圾"配置.

但我十年没换,电脑倒是升了N次级了.

楼主:
听了二天多了.听了所有常听的乐曲.

AD827对改善瞬态和频响方面,确确实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看来AD827这款视频运放芯片,恰恰因为不是针对音频开发的,反而更能真实的再现原味音乐.那些个"音频专用发烧运放"估计是加了味精的!

也由此可见,我买的这二块拆机AD827,是真品

网友:
投影机上应用很多,大都是贴片封装。我一朋友搞投影机维修,送了几片折腾。

楼主:
听说有不少假AD827JN.

如果我买的这两片是真的,那很正常,假如果别的芯片磨的,我还真想知道是什么芯片能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经常有报废的投影机卖,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投影机里面有AD827?
原来我的解码器里面用的运放是OPA2604,改用827后,的确如小月兄所言,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如果末级是电子管功放,用827好些,2604对末级是晶体管机有一定的"柔化"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经常有报废的投影机卖,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投影机里面有AD827?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正解!

我的创新声卡声音硬冷,正准备找个贴片5532换上改善改善呢,声卡主声道原运放是52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不敢当, 这样是不是有点"中庸之道"?

网友:
回1a5gt,视频处理上使用,有的话一般3片以上。什么机上有就不晓得(朋友拆机的),帮您问下。昨天还送了两片JRC2244,什么时候试机听听.
您总不成收下就为了拆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个问题,望解答

我想打摩声卡,声卡上原运放为5216SMD贴片八脚.

现手上有JRC6333A JRC2169 LM358 TDA1308,其中LM358为工业用途,TDA1308接单电源,弃之

请问JRC6333A JAC2169这二个运放,音声怎样?和5216相比如何?谢谢

楼主:
今晚上仔仔细细的聆听.

发现AD827+AD712的组合下,中高频稍稍有一点点干..润泽度不够好..想来想去

只有明天再摩摩供电电容改善一下了.把均衡芯片供电由470UF+33UF钽改为470UF+100UF钽.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7工作时有温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5v的情况下,用手摸明显比5532要微热些.但不烫手,温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片没玩过,飞利浦TDA1308光驱耳放上使用较多。5216好像是三菱的,M5218及M5219倒是常见,声音好像没特别之处。

网友:
這個試了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四运放吧,装不上去哦.

楼主:
刚刚想了办法把DIP8脚的5532焊到了CT4780上,原10UF的耦合电容用二片陶瓷10UF贴片代替(原电解只有一个,有极性= =!)

改完试音,用耳机试听,发现对比5216,5532的高频亮丽不少.低频确实偏厚,发浑,量却还没有5216多????奇怪.

但中高频清冷味改善了很多,音乐回放没那么硬冷了.声场开扩度不够理想.

感觉CT4760这声卡,AD827 AD712应该都不合适,OPA2604或许非常合适用来改造.

有机会上个OPA系列的试试.

楼主:
已确定:

NE5532是一块"味精"运放!,如果用来调味,一片足矣.多了就鲜过头了.

相比而言,4558P更耐听一些.

网友:
看着觉得很玄乎,不懂,还是喜欢收音机,会响就很满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级晶体管放大,可能会导致音质严重的"冷硬化",相信出品那些胆味运放就是修正这种精码味.

如NE5532 OPA2604.

如果用来做耳放,电子管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再打摩下CD机,相信会得到非常棒的音质.

对比了不少运放.发现越高档的运放的音色音染,反而越接近低档的正品4558P,4558D的声音,不知是否是种回归???区别可能只是底噪的分析力的不同...

猛然醒悟,换了发烧运放声音马上就好听的机器,是否存在先天缺陷.

上4558P就能出好声的机器,是否才是各方面设计的非常平衡的机器????

当然,这一切都是猜想和质疑........

楼主:
FET型运放,注定了是仿"伪胆声"的运放.不太喜欢这种味道.

再说胆声并不一定全都是厚/油/丽. 相信也有纯净透明的胆声.

5532注定了只能红一时而非一世.前级和DAC的音质上去了,仿"伪胆声"的运放缺点也就暴露出来了.被淘汰是自然而然的事.

网友:
只认四大代表和OPA 227/8 ,132/4 ,627/637,LT1028/1115/1122

网友:
试过NE5534和OP37的差别,感觉是OP37比NE5534要好得多。

网友:
不同产地的同型号的运放在听感上都是有微小的差别的。

网友:
827完全不合适用在音频上...............

光换运放不能说明问题。每个运放都有最佳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