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线圈绕法

楼主(2008-11-08):
改造耳机最难的是绕线圈,大家可参考下图方便些,为了在有限的空间绕更多匝,引出线可用原线,0.03线在洗衣机排水阀中,0.04线风扇摇头小电机中。眼花了绕时多载上一付250度眼镜绕好后除去,工作抬上放一张白纸好看清线的走向,中间如断了,将二头绞合用火机一烧便接好了。

网友:
好方法!  断线我都是焊接,不易啊!有时用放大镜看着.

网友:
看起是特费眼神的,眼下这办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非常有用的经验!

网友:
70年代初我修过一个1500耳塞机,其线细的比发丝还细得多,重绕线圈,也只有手工了,接头很难接,当时在农村铬铁也买不到,开始用火柴燃后的红火炭去漆皮接,很费劲,后来我发明了高温熔接,此法特好,省事,简单方便,就是将两线头放在一起,用火柴烧一下,两线就熔在一起了,主要是掌握好火候就行了.

网友:
用微型继电器的线圈直接代会省很多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规格相同的线圈代之是上上策!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您有兴趣可做小试验:
再静态环境下,取一枚一元硬币放在桌上,手不接触.
1 硬币上有点水,耳机两根线再上面划动,有响声..............一般的灵敏.  无声则不灵敏,或较差.
2 硬币上无水,两根线在上滑动有声,..................................相当灵敏.
3 硬币上无水,一只手拿一根线接触金属线,另只手拿另一根线(不接触金属线,接触外胶皮)去碰硬币,有声,声很小很小,............................................................极灵敏.  我的耳机中,只有SC2-300改高阻耳机做到了.**耳机都不响,这是非常难得的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改造后是极灵敏,矿石机放在桌上,不接天地线,耳机一头夹矿机输出一巳有交流声,耳机二头左镊子上擦擦己有声了。

网友(2013-12-16):
有规格相同的线圈代之是上上策

网友:
这可是精细活啊。如果有自动绕细线的绕线机就好了。

网友:
细致活,值得学习

网友(2022-09-13):
对于0.03毫米、0.04毫米、0.05毫米、0.06毫米等比较细的漆包线去漆搪锡比较好的方法:在硬纸壳上滴少许松香,用电烙铁加热让松香大部分渗透在纸壳中(留在纸壳上薄薄一层)把漆包线放在上面,用电烙铁头沾少许锡,在漆包线上轻轻的摩擦,漆包线一面搪好锡,翻转漆包线继续进行,直到全部搪上锡,第一次可能操作生疏,练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有兴趣可做小试验:
再静态环境下,取一枚一元硬币放在桌上,手不接触.

水中无导电物质,恐怕不行吧,我觉得加一点酸碱盐之内的物质导电更好,生活中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