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蝇拍矿机 感觉比花篮的分辨率好

楼主(2008-11-11):
使用天线地线,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都绕在一个骨架上,内部绕的是调谐线圈外部是天线线圈 。经试验天线线圈的匝数只要在5圈以上就可以多绕对效果几乎没有影响。使用变压器配普通耳机或300欧耳机效果都很好。内部接线乱临时接上试机。今天拆了去上漆。

网友:
做得很漂亮,那个旋钮很有创意,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蝇拍和机体、旋钮都是用小数控加工的。设计好尺寸就行,手工做太累还不标准。有工具做东西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圈骨架是用的1mm的树脂板。有一定的透光度。看上去比较好,强度也好

网友:
楼主请上几张大照片,东西做的精致,很是喜欢,存几张PP欣赏欣赏。

网友:
原理图看是双线圈的,实体看怎么像是单线圈的,是否把线圈绕在一起了,这样不就失去调谐的意义了嘛。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介绍一下接收效果吧

网友:
数控线切割机床?

网友:
小树空?多少前?

想要买一个!

楼主:
已经拆开了等上漆后在上图。是的是双线圈的 是绕在了一个骨架上线圈是单独的。蓝色的是调谐线圈,黑色的是天线线圈。效果很好本地的台都收的很好。声音很不错。             天线线圈在调谐线圈外面这样偶合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效果很好 本地的4个台 牡丹江的两个台声音很大 中央台在牡丹江强台边上收听也很好没有串音。哈尔滨的台声音略小。昨天听到快一点才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机器 工作面积30*30cm 实际上要还大一点。主电机功率1200W。市电 我买的时候13000米

网友:
谢谢……
再请教:这机器占多大面积?高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不练老哥,机器约60*60cm高45cm  需要一台电脑控制另有一个水泵给电机冷却,我弄了一个架子高60cm把机器放上面了,机器工作实际面积约1.5米长1米宽。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