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我做的"菜鸟版""小王子功放

楼主(2008-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源内阻大可能是主要问题……查查看吧。不一定对,请多包涵。
依次检查导线是否够粗,滤波电容是否够大,整流器件是否功率太小压降太大,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够或者铁芯质量差线径太细等。

网友:
记得90年代国内发烧才开始升温,2N3055在当时广为流行,由于管子的声音虽大,指标不高,,也比国产的3AD30,3DD15好得多,
老兄的机器,外观的确漂亮,那两只电表如果是VU表就更好了!

网友:
.(请教这属于哪种电路?OCL还是OTL?)
如果板子的输出端,接有电解电容,既为OTL否则既为OCL的。

网友:
哇!!!楼主做的好漂亮啊!!!

弱弱的请教楼主,这两个表测得是什么电压?输出?还是电源?

网友:
漂亮。是不是用频率计做的机壳??

网友:
接两个音箱之后低音有所减小.可能是其中一只音箱相位反了.调换其中一只音箱接线.试一试.

网友:
记得高中的时候经常折腾这种板子。

网友:
我还是用3DD15D的管子做的功板!原来都不知是什么圾垃圾,去电子市场八元买了四个回来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