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400欧旧耳机充磁真管用!

楼主(2008-11-14):
我家这里离电台远,小区里不让架天线,在自家窗外偷偷加了个天线只有4米长,离墙不到两米,效果自然很差,搭了个单回路矿机,用1N60检波,用4400欧旧军用耳机听,只能收一个台,声音也不大,今天忽然想起还有一个150欧的军用舌簧耳机,都说舌簧耳机灵敏度高,于是赶紧翻出来试试。用150欧耳机并用一220V变36V的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接入矿机后声音是大了些但失真很大,可是收到了两个原来收不到的台,只是这两个台声音极小,根本听不清楚,看来舌簧耳机灵敏度的确高!再把4400欧的耳机换上,声音好听了,但无论如何也收不到那两个弱台,于是想起来4400欧耳机如果充磁后是不是灵敏度能够提高些。用一个5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在2X230V绕组上接了两个1N4007作全波整流,用一个50uF450V的电容滤波,滤波后的电压通过一个开关接到耳机两端(正负极一定要接对),打开开关就能充磁,我每次充3秒钟,共充了5次。我把充完磁的耳机接回矿机,效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能收到的那个台声音大了许多,用50uA的电流表测,流过耳机的电流还不到1uA,声音大小听起来很舒服。两个原来收不到的台都能收到了,其中一个听得很清楚。看来给旧耳机充磁真管用!

网友(2009-10-24):
充磁最关键的问题时一定要把极性搞准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大小一样的钕磁铁换上就行。磁铁小一点的话加点铁片垫。

条条大路通罗马,还可以换个更灵敏的耳机。

网友B(2011-03-31):
看了这个帖子想起了一个一直没想通的问题,耳机充磁后为什么能提高灵敏度?
另外关于判别耳机引线正负极的问题,记得以前杂志上介绍过:把振动铁片的边缘吊吸在磁铁上,让它处于一碰就掉的状态,然后将耳机的二根引线去接触一节电池的正负极,如果铁片马上掉下了,说明极性是反了。充磁时按正确的极性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4):
我家这里离电台远,小区里不让架天线,在自家窗外偷偷加了个天线只有4米长,离墙不到两米,效果自然很差,搭了个单回路矿机,用1N60检波,用4400欧旧军用耳机听,只能收一个台,声音也不大,今天忽然想起还有一个150欧的军用舌簧耳机,都说舌簧耳机灵敏度高,于是赶紧翻出来试试。用150欧耳机并用一220V变36V的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接入矿机后声音是大了些但失真很大,可是收到了两个原来收不到的台,只是这两个台声音极小,根本听不清楚,看来舌簧耳机灵敏度的确高!再把4400欧的耳机换上,声音好听了,但无论如何也收不到那两个弱台,于是想起来4400欧耳机如果充磁后是不是灵敏度能够提高些。用一个5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在2X230V绕组上接了两个1N4007作全波整流,用一个50uF450V的电容滤波,滤波后的电压通过一个开关接到耳机两端(正负极一定要接对),打开开关就能充磁,我每次充3秒钟,共充了5次。我把充完磁的耳机接回矿机,效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能收到的那个台声音大了许多,用50uA的电流表测,流过耳机的电流还不到1uA,声音大小听起来很舒服。两个原来收不到的台都能收到了,其中一个听得很清楚。看来给旧耳机充磁真管用!

网友:
看清楚了,楼主没有编辑好的!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一试........

网友:
转移到文档上再看,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研究研究。

网友:
230伏特?不会烧断耳机的漆包线?

楼主:
不止230V,要有300V左右,可是烧不断线包,铜线有短时间过载能力,每次只充磁也就控制在3、4秒钟,温度没来得及上不去就烧不断线,再有,4400欧的军用耳机都做过很好的防潮处理,现圈圈数极多,因此线包的层间电压就比较低,就不会发生击穿,所以只要控制每次充磁的时间别长了就很安全,再想更安全就把滤波电容加大到200uF,先对电容充电,关掉充电电源后用电容对耳机放电。

网友:
很好的实验!

各家耳机多少有些雷同,楼主方法有普遍意义。谢谢!

网友:
以前做过实验,这电容和用粗导线绕成的充磁线圈并联放电时构成一个LC回路,产生减幅振荡,后来用一个两百安培的整流管串联在电路中则充磁的效果更显著。
最后发展到充磁后将磁钢在铁板上摔几下,然后再次充磁,几次之后可以获得很强的磁性且不易退磁。

网友:
李兄的绝招好!

网友:
限流一下保险些?

网友:
耳机灵敏度提高对远距离接收的确有利,大家都说我处场强大,40X40方框无天地线收本地台震耳,这回可好了,近二十天本地台全无,用40X40方框加高灵敏耳机竟听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从地图上量距离的400KM,珠江经济台,约500KM,可清楚地听清内容。

楼主:
回12#:没必要加限流电阻,线包自身的电阻4400欧不算小了,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增加限流电阻,限流电阻小了没什么作用,大了影响充磁效果。

网友:
好事做到底,上一个示意图,标明电源正负极,让我们好学习。
请哪位老师再想一些简单的充磁办法,让我们受益,谢谢了!

楼主:
回10#:不练兄的办法肯定错不了,改天试试!

网友:
近70毫安、0.06毫米的漆包线、的确得快些的搞。

网友:
给耳机线圈通电危险,我的想法见图

给耳机线圈通电危险,我的想法见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安全但略显麻烦,不过对于DIY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大家来说应该不困难。用闪光灯电容吧,瞬间电流更大。

楼主:
回楼上:试过,声音大小还行但弱台收不到。

网友:
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供参考,用粗漆包线按需要绕100圈(可能还要多点)直径5公分吧,成型后,用电器绝缘包布包,平面扭成8字型包好,套在马蹄型的被充磁铁上,充磁是用交流还是用直流讲不出了,1,先给大的电容进行充电。2,再断交流电,3,合闸充磁,4,当中还有保险丝,迅速熔断,5,充磁结束,6,但线圈和被充磁不能动,要静止24小时。
我现在讲不清楚,为什么还要说?,我看上面方法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觉得有危险,不得不说。具体的,在无线电光盘里有(四合的)是介绍怎样自制耳机的。

网友:
充磁最关键的问题时一定要把极性搞准,否则可能减弱磁性。

充磁最关键的问题时一定要把极性搞准,否则可能减弱磁性。充磁体的极性要与耳机磁体极性对应。

网友:
这个好办,拿个指南针就搞定。当然,充磁线圈要加小电流来判断极性,以防将指南针给磁化了。

楼主:
一般的高阻耳机正负极不会搞错,军用耳机的背面都有“+、-”标志,也有用线的颜色区分的,红色或浅颜色的是正极,另一个是负极。其实即使极性错了也没关系,发现充磁后磁性变弱把电源正负极对调后多重几次就行了。
mak1939先生提出“打开耳机,取下震动片,用软铁短路磁极再充磁”的方法经我试验效果很好,充磁后磁性更强了。
用二、三百伏直流电给高阻耳机充磁,对绝缘指标正常的耳机没有危险,对具有一定的电学基础的网友也没有人身危险(例如会玩胆机的网友,但无电学常识者除外,其实用自制充磁线包充磁对无电学常识者同样危险),直接用二、三百伏电压对高阻耳机充磁主要是为了图个方便,免去了制作充磁线包的麻烦,当然如果有条件、有兴趣制作充磁线包,用它充磁可能效果更好吧,我没试过不敢确定。

网友:
我的几个4400欧的军用耳机的胶木盖子打不开,逆时针方向用力拧,把正负接线片都拧歪了也打不开。是不是厂家为了防潮都用胶密封住了。谁有啥办法?耳机都是好的,不打开也不影响使用,只是想看看军品和民品耳机有啥不同。

楼主:
回26#:我的4400欧耳机头一次打开也费劲,实在打不开就算了,别搞坏了,不打开也能充磁。

网友:
少听

耳机这东西听多了容易把耳朵搞坏了。少听为妙!

网友(2009-10-23):
耳机盖打不开怎么办

解决办法:用热水。倒一碗热水,把耳机盖部分平着浸在热水里,千万不要浸得太深,只要没过螺纹即可。稍等片刻取出,一拧就开。

网友(2011-03-30):
这贴看了获益匪浅,充磁,拧耳机盖得方法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给您新买的750欧的耳机充磁,电压要降到100V以下。

网友(2011-12-24):
找块电动车电机里的强磁铁,充磁也一样。

楼主(2013-11-06):
充磁后耳机灵敏的提高不少

网友E:
求老师们具体充磁电路图!我的老4400欧耳机想安全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老师们具体充磁电路图!我的老4400欧耳机想安全充磁!

明天抽时间画张图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帖子想起了一个一直没想通的问题,耳机充磁后为什么能提高灵敏度?
另外关于判别耳机引线正负极的 ...

动铁耳机年头长了磁铁磁性减弱了灵敏度就下降了,充磁后恢复了原来的磁性回复了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老师们具体充磁电路图!我的老4400欧耳机想安全充磁!

下面是我的充磁电路,图中的变压器是一只电子管收音机的5灯电源变压器,只用了两组230V绕组:

上面这个电路只适合充4400欧高阻耳机,如果耳机阻抗比较低容易损坏耳机,充磁时每隔十几秒按下开关4、5秒,从上几次即可。

下面的电路充磁更安全些,可充2000欧的耳机,每隔十几秒将开关从“1”拨到“2”,等上几秒再拨回“1”,要反复十几次。

注意:
充磁之前一定按图中连接好耳机的极性,否则充磁就变成退磁了!耳机的正极是红色的线。
一定要保证耳机没有受潮,受潮的耳机充磁时容易被击穿。

网友E:
再次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次感谢老师!

不客气!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的充磁电路,图中的变压器是一只电子管收音机的5灯电源变压器,只用了两组230V绕组:

建议二极管正压输出到电容之间加上一个1K2W的电阻,限制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对二极管也是保护

网友:
单回路矿机只能收一两个台?怎么那么少?比普通收音机少多了!

网友:
单回路矿机只能收一两个台?怎么那么少?比普通少多了!

网友:
62ma的电流耳机能承受的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如果接反了,充磁变退磁。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一试

网友(2022-11-03):
我的800欧636耳塞机磁性很弱,不知可否按此法充磁,哪位朋友做过?

网友:
找个汝铁硼的强磁铁直接给耳机充磁不就完事了吗,还用得这这么费劲,不然找个闭电开门的门禁电磁铁给耳机充磁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扬声器的灵敏度不够弱信号无法起振音膜

楼主的充磁法应该有普遍意义

网友:
耳机线圈太脆弱了,容易烧断线

网友:
3、4秒钟和半秒钟的充磁效果是一样的,充磁时取下振膜,铜厚铁片短路耳机磁极,充磁电压几十伏就够了,高阻耳机也不能上百伏,300v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230V,要有300V左右,可是烧不断线包,铜线有短时间过载能力,每次只充磁也就控制在3、4秒钟,温度没来 ...

直接用市电桥式整流也是300V直流,为什么要用变压器?

网友A:
直接找个大小一样的钕磁铁换上就行。磁铁小一点的话加点铁片垫。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4000欧耳机充磁经验做法,不过似乎不用十几次的充磁。充磁效果不是时间累积。
记得小时候给马蹄磁铁充磁,用0.8mm漆包线紧紧缠满,厚铁板封闭NS极,线圈直接触碰220V交流电,随着一次次的爆炸冒火,磁性有时强有时弱,也不去关心极性如何。大概磁性强的时候是正赶上交流电的峰值,赶对了,一次就行。

网友:
第一次才听到耳机能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