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石机空气双连碰片了

楼主(2008-11-15):
我的矿石机空气双连碰片了,请教各位老师怎么修理呀,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发挥DIY人的实战技艺,细心的调整调整,不容易报废的!

网友:
找个台灯、在电容器屁股后面照着那缝隙、找那碰片之处、使劲修?
血馒头治痨病、包好不包好的?你那电容器一定会修好!

网友A:
如果没有摔碰过,调节一下轴后面的那个顶丝试一试。

网友:
空气双联碰片是因为轴的原因的很少,因为很容易发现,是顶丝松动?滚珠遗失(前面一组,后面一个)?卡轴弹片松动?
检查一下是个别碰片还是整组碰片。
个别碰片就需要仔细调整了,可以将可变电容器壳体---手电筒小灯泡---电池---定片串联起来,旋转时灯亮就说明有碰片的地方,用薄而宽的镊子调整即可。
如果是整组碰片,请先检查是否定片组的固定出问题了,可采取重新焊接、固定的方法解决。
动片由于是采用镶压的方式固定在轴上的,请注意不要用强掰硬调的方法,防止损坏。

网友:
空气单连双联的碰片、本身就响、一般般不必使用电池灯泡检测短路、耳朵即可。
极其轻微的碰片、万用表检测之后、还是得眼睛看出是那里碰片的原因、再说修理的事情

网友:
如果是某片碰歪了造成碰片,可以在碰片处插入薄的硬塑料片来修正。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一定认真的修,修好了向各位老师报告

网友:
我倒是修过几个碰片的

不要盲目掰,看看是个别位置有碰片还是整组都碰。如果是前一种的话把碰的位置掰掰。后面一种的话,接上万用表电阻档,把定片的焊锡融化后调整,到表针回到无穷大即可。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个摔碰片的单连,碰片的原因是固定定片的胶木架子与单连外壳之间摔松动了,一般空气可变电容的这部分多是铆接的,发现松动后我用榔头和凿子冒铆了几下,根本不行,后来买了AB胶粘了粘,效果极佳,很结实。

网友(2014-07-22):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摔碰过,调节一下轴后面的那个顶丝试一试。

好办法!我的单连摔了一下彭片了,螺丝也拧不动,用小锤轻轻敲两下,又回来了

网友(2014-09-07):
修好了吗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08年的,肯定早修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碰连片,搞了一下,也没有全部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