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改了一个表头,灵敏度提高100倍

楼主(2008-11-15):
一个标准表,张丝(俗称吊丝)0.5级的,满度10毫安,内阻0.218欧,放着好几年了,用处不大,最近心血来潮,想把它的用途提高一点。想把它的灵敏度提高(目标100微安),也同时想到再充一下磁来进一步提高灵敏度,但是考虑充了磁之后,可能引起磁力线均匀度下降,造成精确度下降,所以没有继续考虑充磁。这样以后再改成电流表、电压表就方便了,这次最重要的要保证原来的0.5级精度。
步骤:短路磁路之后,开始拆表面、焊下两根张丝的两端、取下线圈组件、拆下动圈和内圆铁、用薄刀片挑掉张丝固定架和张丝表针架、拆掉原来动圈所绕线圈、用0.03漆包线绕动圈、用胶水固定动圈和张丝固定架和张丝表针架、然后按照拆的相反顺序安装。
   原来10毫安表头的动圈使用0.35漆包线一共绕了10圈,现在改用0.03漆包线绕1100圈,按照线圈偏转力矩计算公式,磁场强度不变、张丝扭矩不变、线圈框尺寸不变,线圈圈数增多110倍,则灵敏度也应提高110培。应该能达到90微安左右。实际测量达到91微安。采用分流电阻或者磁短路的方法达到100微安。下面是改制中的图片。
这是所拆表头的磁钢并用软铁短路磁回路

下面是表面和原来表针动圈:
还有所拆的张丝固定架、表针、动圈框等物
这个是已经拆掉原来线圈的动圈框,  开始用细漆包线绕制动圈:  这时已经绕好的动圈:  细心粘好上下张丝固定架和表针固定架:
小心焊接好动圈的引线,按照拆的时候的相反顺序安装。焊接张丝是关键,要保持一定的张力,由于张丝很脆,一不小心就容易断掉,这是表头改制成败的关键。装好表面之后,进行平衡调整,这个工作只花了我二十分钟的时间,基本上看不出表头平放、垂直、倒放等六个方向的表针误差。(实际上张丝表正常使用的时候应平放)
下面是改好之后表头测量结果:由于我用数字表来检验这个表,(数字表的精度可能不太高),另外指针表还没有装到表盒里面,外面有一点风吹就引起表针移动,带来一点点误差。 90微安 .JPG

网友:
功夫了得,相当不错,有这手艺,看来当初一定拆坏过不少表,才有今天这成绩,想当年也曾用0.02的线做过无框表芯,哈哈。。。。那也是断了多少次后,又重新来过,最后成功,可那些东西早就尸骨都不见了,留到今天就有意义了,恭喜楼主。

网友:
上帝之手,鬼斧神工

网友:
我还有个涨丝表 送给你把 你也把它改了

网友:
这功夫了得,
可0.03的线哪里找啊!

网友:
手艺高超,佩服!

网友:
功夫了得

网友:
真是好手艺,喜欢那个自制的绕线架。
现在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
这功夫哪是相当的。。。。。。了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内阻是2.07K欧

网友:
太细致了....眼神不好可干不了这活

网友:
楼主用什么胶粘的上下张丝固定架和表针固定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微型继电器里找一找 一定能找到

网友:
好手艺,佩服之致呀!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输入90单位,但表头指针不是指向90单位,怎么调整啊,谢谢啊

网友:
人家都说绣花难,我看这一招比绣花还要难上一百倍。叹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HZ-706粘合剂(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无锡市百合花胶粘剂厂httjp://www.cnbhh.cn 性能与用途:耐老化、耐酸碱、耐高低温(-50摄氏度-----150摄氏度)、无腐蚀、绝缘、防水,适用于电子仪器仪表的粘接与密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零位和满度都调好的话,输入90单位,而表针不在90单位的话,则是该表的线性不好,只有选择合适的表面了,如(3号表面,2号表面等)了。

网友:
学习了,请问楼主

第一图中下面的黑色铁就是短路磁路的软铁吗?楼主能把表头、线圈的拆装介绍的再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27楼

回27楼:图中下面的黑色铁就是短路磁路的软铁。我是随便找了一个,只要有一个平面平整、体积足够大即可;
拆装步骤如下:如图
先把固定表面的螺丝卸掉,如图表面螺丝孔位置,取下表面;卸掉磁分流器螺丝两个,(图中不太清楚,在磁分流器位置)卸掉磁分流器;找一个短路磁路的软铁短路磁路。把整个磁钢想法固定在桌面上,焊掉张丝固定的焊点,(焊的时候用手稍微压一下弹簧片,焊掉之后慢慢松弹簧片,免得破坏张丝)上下共两个,如图所示。拧下支架固定螺丝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取下支架上下板,此时小心碰坏张丝,和表针(以下步骤也同时注意小心碰坏张丝和表针);找一个不锈钢镊子,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着表针组件慢慢把磁钢里面的圆柱铁和线圈表针慢慢从磁路里退出,因为这个表的磁钢的磁场强度不太大,所以没有用1毫米左右漆包线做的十字叉工具,如果比较生疏的话,最好自制一个十字叉工具。用尖头的电烙铁焊下线圈端的张丝焊锡共两端;而后用薄的小刀小心拨开线圈和张丝固定处;拆动圈;(数圈数、量直径)绕动圈;在按照相反的方向安装即可,装好之后要调整表针的平衡,也是一个细心的活。

网友:
讲的详细,收藏了,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零位和满度是不是调整张丝弹簧片?是不是很难啊

网友:
真可谓巧夺天工啊.

网友:
主楼实在是厉害啊  佩服。。佩服 。。

楼主:
回复30楼 ,零位调整张丝拨簧片,满度调整磁分流器------磁短路器。

网友:
手上的功夫真是不错,佩服!哪个绕线的工具做的也不赖。

网友:
pf

我才把个游丝搞废了

网友:
绕线机太有创意了!

网友:
再向楼主请教

1、请介绍这种表针怎样调平衡,我有一个这样的表,平衡有问题,不知原来是被人调过,还是因为外力磕碰(摔)造成的,平放指零,竖放表针离零位5个格,该怎么调?
2、再有我有3块较精密的游丝表头放在一个盒子里,不小心整个摔在地上,指针指零全破坏了,竖放指零,平放就偏离零位很多,是哪出了毛病,怎么调整?
谢谢。

网友(2009-02-23):
强啊

强啊,巧夺天工啊!

网友:
好手艺啊
绕线机真是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调平衡也是个细心和考验耐心的活儿,调平衡就是调整指针另一端的配重,配重有Y形的,十字形的,还有一字形的。调整配重,将表立放,或立着左右横放表针均在0位,或者偏移很小,小于0.5格,基本上就可以了。曾经第一次调MF35的平衡,花了近一天时间终于调到了理想的0位。具体怎样调实践下就知道了,其实就是杠杆原理,具体过程一两句也说不清,建议你参考下本坛的万用表维修手册电子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网友(2009-09-01):
好手艺

好手艺    好手艺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心灵手巧,佩服!!!

网友:
佩服,好手艺

网友:
赞一个, 动手高手呀!

网友:
游丝的问题,,通电能转,感觉不是线性了的了,楼主能够帮忙?其它问题好说

网友:
对楼主的技术佩服的五体投地!学习了!

网友:
手艺高超,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及各位师傅: 0.03mm的线,怎么焊接呢?漆皮是怎么刮掉的?谢谢!

网友(2009-12-04):
手艺高强,佩服。。。。。。。。。

网友:
我那老天,这个也能改……

网友:
手艺高超,佩服!表头拆过,基本上是搞破坏

网友:
绝对精细的活,厉害!

网友:
大师!!!!!!!!我手里  有个被我搞坏表头的MF10 ,送给你练练手?

网友:
精心调整,手艺高超,20到90HAOAN 都是这样准确,佩服!!

网友:
真功夫 表头线性真好

网友(2010-06-25):
这个帖子能否重新上图,整理一下,看文字就知道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贴。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个帖,由衷佩服。
这细心、耐心,眼力就难倒许多人,这技能更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网友:
好!这帖子也是宝贝帖子了!

楼主:
回50楼

0.03漆包线的上锡,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1、不用刮漆,把一小粒松香放在木板上,再拔漆包线放在松香上,直接用已经加热的电烙铁给漆包线上漆,一般六七秒左右就能完成。2、先找一把墙纸刀,刀口要锋利,然后左手拿漆包线,留出十几毫米,右手大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墙纸刀,右手食指不握刀,把留出的十几毫米的漆包线放在右手食指和合刀口之间,慢慢地刮漆,用力均匀不可太大,然后再按照方法1上锡,这个方法上锡一到两秒就能完成。实际操作之前可以多练习练习。

网友(2010-08-12):
楼主,图都不见了,请重新上图好吗?

网友:
全是x.........晕1111111

网友:
您的图我看不到,全是小红叉。

网友:
挖坟

2008年的帖子了

楼主:
回69楼70楼71楼

因为该贴发布时间已久,所有图片无法显示。应69  70  71楼坛友要求,重新找出原先的图片,顺序排列可能与原先不同。               90微安 .JPG

网友:
楼主的照片拍的真不错!手艺了得!特别是那绕线机真可爱,是自已做的吗?

网友(2011-11-05):
老兄过去是从事此行业的吧!

楼主:
回76楼,只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动手罢了。

网友:
这才是真高手!

网友:
图都挂了,看不到

楼主:
回79楼,图在74楼又补了

网友(2013-11-22):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2014-01-24):
好贴,大大的支持,好好的学习。

网友:
图不见了  楼主  重新搞下呗

网友:
楼主高手,你能造表头了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高手好手艺。可惜这个表表盘不够精致,刻度不匀。

网友:
艺精手灵眼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动圈中轴是怎么定位的…………??

同问,学习学习。。。。

网友:
绝世高手,楼主

网友(2014-12-14):
楼主真厉害啊。有啥好东西啊嘿嘿晒晒

网友:
不是一般的Niu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
功夫了得,

网友H(2015-02-07):
彭版主,jinger,各位老师,请求您们个事行不?求详细点的35型资料。要与实物能对上的资料!

网友:
外加磁铁行不行?

网友:
功夫了得,相当不错

网友:
能人呀,手艺高超,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彭版主,jinger,各位老师,请求您们个事行不?求详细点的35型资料。要与实物能对上的资料!

不知什么叫与实物能对上的资料, 照片算是吗?
(图片是借用FU5坛友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一个运放放大1100倍!

网友(2015-05-09):
挖坟,又看了一遍,过瘾。

网友:
功夫了得,相当不错,

网友:
赞 一个  精神可加

网友:
神功盖世啊!

网友:
看来修表的手艺不错。

网友(2016-04-19):
学习了,这么精细的工作,服气!

网友:
在努力就变成啦机械表和电子的结合物啦。

网友(2017-05-15):
溜达一圈。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