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db与电压之间的换算

楼主(2008-11-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学过对数没有?学过就容易理解了。
db与电压之间的换算,是对数关系。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换算:
   +6DB  约等于 乘2   ,-6DB 约等于 除2;
    +40DB约等于 乘 100,-40DB约等于 除 100;
     +10DB 约等于 乘 3.162
   由于电压与功率是平方关系,所以电压增益除2就是功率增益.

  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
直接查分贝表好了.

网友:
上面的朋友已经给你提示了,这里给出两分资料,一份是分贝的概念,另一份是衰减器计算软件。

顺便提示一下,正规的仪器输出端子需要考虑阻抗,高频一般选用50欧姆。分贝与电压并不像你理解的那样:即多少电压就是多少分贝。由于分贝是为了进行比较的单位,针对不同仪器的基准电平,有的采用绝对电平为基准,有的采用相对电平为基准,同样的分贝数实际电压值会完全不同,有的采用开路输出电平,有的采用终端匹配之后的电平,这些玩艺深究起来麻烦不少,除非你想或者需要深究。

针对你提出的实际问题,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按照我提供的软件计算好电阻,再测量出你的仪器的匹配输出电压,以此为0db,如果你的电压为500mv的话,这个参考电平就是0db500mv,此时相当于衰减为零,接入一节衰减器,比方说是20db,那么此时的输出为-20db,衰减倍数为10,输出电压就是50mv,以此类推。

网友:
功率转换计算小工具

转换非常好用!

网友:
回“60年代的爱好者”前辈,您这里有处小错误

“由于电压与功率是平方关系,所以电压增益除2就是功率增益”
这么讲是不正确的

一个信号传输网络,其功率增益的计算需要另外两个参数,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也就是负载阻抗)
对于等阻抗传输(输入阻抗等于负载阻抗),信号网络的电压增益和功率增益是相同的,不信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比如一个负载阻抗为R,把加在它上面的电压提高10倍,也就是U2 = 10U1,那么电压增益是20*log(U2/U1) = 20*log(10) = 20dB,负载承受的功率P2 = U2*U2/R = 100U1*U1/R = 100P1,那么功率增益就是10*log(P2/P1) = 10*log(100) = 20dB,是一样的。

但很多场合的传输网络都是电压放大器,比如收音机,一般情况都是输入阻抗和输入阻抗不同,因此功率增益和电压增益不同,而且尽可能使后级不向前级要功率或者仅考虑电路的电压增益,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功率增益就意义不大了,所以主要以电压的变化来讨论增益。

功率增益的讨论主要用于等阻抗传输网络,比如微波放大器等,这些一般都使用75欧姆或50欧姆的等阻抗传输,因此通常使用功率增益来,而我们常用的dBm,dBu,dBV则不是用来表示增益的,而是表示信号大小的,等阻抗传输或讨论功率增益的时候,多使用dBm,而讨论电压增益的时候,多使用dBu,dBV,而dB仅仅是表示增益,是个相对量。

说的不好的还望请谅解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dBm就是以1mW为0dB计算得到的信号大小,是功率单位
dBu是以把1mW的功率在600欧姆阻抗上产生的电压为0dB计算得到的信号大小,是电压单位
dBV是以1V(有效值)为0dB计算得到的信号大小,也是电压单位

网友:
分贝是衡量信号增益或衰减的单位:
分贝数=10lg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20lg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20lg输出电流/输入电流。
还有一个是电平,电平是表示电压、电流、功率相对大小的参数。需要先规定某一数值作标准,**数值与标准值作比较,电平值也常用分贝来表示:
电平值=10lg所给功率/标准功率
      =20lg所给电压/标准电压
      =20lg所给电流/标准电流。
比如以1毫瓦为标准功率,10毫瓦的电平值为10分贝;
万用表有一条分贝刻度,直接读出被测电压的电平值,它是以600欧姆的电阻消耗1毫瓦功率时电阻两端的电压=√0.001X600=0.775V。

网友(2011-09-07):
假如我有部对讲机 测试灵敏度 结果是-7dbu   换算后应该是多少uv?

网友:
遇到分贝就犯晕。知道了这一点,另外的问题就又来了。dBm,dBu,dBV,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只知道它们都是个相对数,是在与另一个数的对比中产生的。

网友:
遇到分贝就犯晕。知道了这一点,另外的问题就又来了。dBm,dBu,dBV,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只知道它们都是个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网友:
射频回路设计?.rar (201.97 KB, 下载次数: 1472) 里面有个转换的

靠 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
dbm、dbu、dbV已经定义了0db信号的大小(见8楼),所以可以认为已经是个绝对量了。因为其表征了物理量的具体大小。
而db只是个相对量,他只表示两个量之间的大小关系。

网友(2013-12-30):
咋么无法下载呢,需要这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