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300舌簧耳机效果很好!

楼主(2008-11-22):
自从给我的4400欧军用耳机充磁后收到了两个弱台后一直试图把两个台的声音搞大,充磁的潜力已经发挥尽了,再充声音也不再变大了,昨天新买的SC2-300舌簧耳机到货了,东西品相很好,看上去几乎是全新的,来不及重绕线包便急忙装到电路里试了一把,实验结果非常好,用最简单的单回路电路,线圈用0.05X60线在中短波磁棒上绕60圈,没有抽头,检波管用了一只1N60。
1。用充磁后的4400欧军用耳机,能收到一个强台两个弱台,强台音量听起来很舒服,一个能听清,另一个听不清,音质很好,用50uA电流表头串在耳机电路里测得电流接近1微安。
2。用单只SC2-300舌簧耳机直接替换军用耳机,声音比军用耳机略大,还能收到一个强台两个弱台,但失真较大,由于失真的原因,两个弱台虽然音量尚可但听不太懂。
3。用一只220V变2X18V得变压器作阻抗变换,发现无论将单质舌簧耳机接到36V还是18V端效果都不错,但接18V端效果更好些,强台声音洪亮两个弱台都能听清楚,除此之外又能收到另两个更弱的台,其中一个能听清,另一个听不清。
4。用一只220V变2X7.5V的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效果不如2X18V的变压器,声音小了。
5。用1N34A检波的效果与1N60差不多,但用110800检波声音大且有些失真,没有收到弱台。

网友:
顶,技术铁不顶没道理的。

楼主:
谢谢不练版主!

网友:
实验报告很有指导意义!
1、这变压器的阻抗比是否150?
2、这300欧姆的耳机阻抗几何?
3、假设阻抗是1000欧姆、那么变压器阻抗就是150000欧姆了?
4、矿石机负载阻抗,够高的。

网友:
我这300舍簧的、声音稍微一大就失真、而上海808双耳机则不然。
电话机的受话器、设计上就不是为了“哇哇滴”的那种。
当然、矿石机加个2P2功率放大、2000欧姆的双耳机会也失真,铁皮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省级台还是市级台?

网友:
祝贺李兄成功的利用300耳机,它只有一个线圈,如果用0.03线绕过会更好。

楼主:
回4#济南兄:
实验较好的情况是变压器是用18V/220V,220/18=12.2,则变压器的阻抗比应该是12.2X12.2=148.8。
该耳机的直流电阻是30欧左右,资料上说该耳机的音频阻抗是300欧,那么当耳机接到变压器18V端时,从变压器220V端看进去阻抗应该是300X148.8=44.652K,看来我的这电路检波器的负载在40多千欧时比较好,这次实验音质关注了耳机所以没有仔细调整调谐线圈的抽头,容后再试,您在这方面是专家了,经验丰富,等我进一步实验后再向你讨教。

楼主:
回5#lllsssppp兄:
耳机对接收灵敏度的影响如此之大的确出乎意料,看来提高耳机的性能大有可为!

楼主:
回6# whr369和10# L.D.XIONG : 正打算重绕舌簧耳机,找到0.03的漆包线便开始。

楼主:
请问楼上:失真的台声音大吗?

网友:
sc2-300

这种耳机改高阻成功后,您会大喜过望的,试吧.感觉播音员声音很近,低音也好.高音适中.而电磁耳机象是声音闷在鼓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介绍一种好线路,说收到XX台,别人试了收不到,很大程度是耳机问题,这种耳机算是精品之一,国外的DCM4500Ω电磁耳机之所以比4400Ω的大声好多,是因为它的音膜片很薄,又凸成一定型状,另外,耳机(负载)会影响调谐线圈的在线Q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是!现在信号比以前弱多了,高楼林立,电磁干扰极多,工业尘埃。必须提高耳机灵敏度。
这种耳机单根线碰一元硬币会响,**耳机做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400Ω耳机要想那块铁板动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
刚才,大约是20:40到20:50之间,我用这个耳机听到了山东台了,卖糖尿病药的。从北京到济南有几百公里,居然听得很清楚。换上4400欧耳机则听不见。

网友:
关于广播失真,俺知道一点。
   俺村的发射台,功率最大的是1224KC,以前声音失真严重,简直无法忍受---至少我听到这种声音立即转台。我在电台工作过几年,也研究过音频设备,所以一听就知道这属于过载削顶失真。不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咱现在不干这行,不太好干预。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发射台的台长说:你们发射的信号严重过载,能不能把音频信号调小一点?国庆期间,他们调整了一下,现在声音好多了,基本不失真了,偶而还有点小过载。
   调频台也是这样,如果输入信号过载,声音就会支支啦啦的,犹如破裂之声。调幅过载是削顶,调频过载是频偏过大。

   区分的方法,用晶体管收音机接收同一电台,如果也是失真,那就是电台发射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对了,以往我说我这儿可收千里之外是真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哪个频率的?山东台并不都在济南、泰山、德州也有转播。

楼主:
回复23#:报台说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约在1Mhz附近,没听到报频率和波长。

网友:
那恐怕是济南的的省台发射、频率918KC。从920改动的。
难道北京当地台频率和这918的间隔挺大、不干扰山东台么?

网友:
我可以收到衡水的、天津、北京的不行。

楼主:
我在北京北面,据天安门大约40多公里的昌平区收到的,天线在楼北边,天线在3楼,楼高12层,所以接收条件并不好,除了中国之声外,**台声都不大,天线通过一个330p的电容直接接到可变电容的定片上,单回路线圈无抽头,用0.05X60线在10X80的中短波磁棒上的一端蜂房绕法绕60匝,空载Q值400多,由于北京台的信号也不强,所以北京台调起来谐振点也很尖锐,故而没有压住山东台,另外可能收到山东台也比较偶然,刚收到是感觉声音于北京台大小差不多,我还以为是北京台呢,可是听到卖药的托说自己是枣庄的就觉得不是北京台,一直听到报台才确定是山东台,后来听起来信号有衰落现象。22:00以后一会儿听得见一会儿又听不见,后来被噪音淹没了,这噪声可能是我附近有什么干扰。

网友:
你楼得北面还有一座楼的吧?接受的反射波?

网友:
我也奇怪、矿石机可以收到辽宁台、却收不到天津台。
是不是大省的电台功率都高于直辖市的?

楼主:
我住的楼北面100多米有一高楼和我住的楼一样高再往北3Km就是山了。刚才0:30左右一直能收到山东台,正在讲秦始皇和赵国、魏国、燕国等,音量不大刚能听清楚但比较稳定。

网友:
估计你的天线处在大山或者那座高楼的反射波“焦点”上了、好像抛物面大锅上的高频头?

楼主:
我也觉得肯定有什么原因,要不为什么北京当地的台还收不全,天津河北的台都收不到,偏偏能收到山东台。

网友:
山东台的四分之一波长是80米左右、恐怕是贵楼后面那楼的反射距离?
倘若是其波长的倍数、是否那山也在起作用?

楼主:
按理说波长越短反射越强,波长越长绕射越好。

网友:
频率918KC的波长、说不定楼与那山的距离有关系?

楼主:
看来还是要从周围的环境找问题。

楼主:
济南兄:我平常不怎么听收音机,今天才知道北京体育台的频率是927KHz,和918KHz的山东台频率很接近,可我收不到本地的北京体育台却能收到远方的山东台,奇怪?!

网友:
矿石机上好玩好调的SC2-300,就是上面用的这种啦,崭新的拆机件,还有一些,每只8元每次邮费8元(平邮),想实验的短信联系.

网友:
据我“考察” 党和政府宣传部直接控制的主台一般是叫“人民台”或者“新闻台”、劲儿足!
而**文艺台、体育台、交通台、音乐台等等发射的劲儿小点。
我公车试验过、那些杂台、一出市区就几乎听不清了、而**区县、县级市的电台就冒出来了、好像经过精心布局似的......叫甚么准确频率覆盖.......?

网友:
该实验证明了接收远方的电台、耳机也很重要!

楼主:
济南兄所言极是!

网友(2009-04-08):
学的了,明白了一些

网友:
要顶

我也有几只   也准备做矿石机耳机

楼主(2013-11-06):
顶上来看看,可惜原帖的照片没了。

网友D:
版主您好!有问题请教:我订购了舌簧耳机,是否回来后要调整舌簧螺丝,另外使用舌簧耳机一定要配725变压器吗?怎么接?另外,我订购2只耳机,做头戴式,除要做夹套外,两只耳机导线如何连接,形成一个插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有问题请教:我订购了舌簧耳机,是否回来后要调整舌簧螺丝,另外使用舌簧耳机一定要配725变压器吗 ...

您定的舌簧耳机是SC2-300吗?如果是SHH1就不能也不需要调整螺丝。
调整SC2-300耳机的螺丝时需要一只数值电感表测量耳机两端的电感量,边条螺丝边看电感量,使电感量达到最大值即可。
要调整的就是下面照片里3个黄色螺丝钉中的那个中间较小的螺丝钉:

如果有两只SC2-300或是两只SHH1舌簧耳机,应将两只耳机串联,串联后的耳机接到仿T725变压器的500欧或是800欧阻抗端即可。
为了能把耳机带到头上可以到淘宝网上买一只“防噪声耳罩”(便宜的大约20多元一副),分别把两只耳机装进两边的耳罩里。

仿T725一定要到友谊电子张兄处购买,在淘宝网上只有“家住寨河边”的仿T725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定的舌簧耳机是SC2-300吗?如果是SHH1就不能也不需要调整螺丝。
调整SC2-300耳机的螺丝时需要一只数 ...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订的是SC2-300耳机,看来回来后得调啊。我看有的耳机得撬铝壳边缘才能打开后盖,是否会影响美观,毁了耳机,还是有的直接拧掉外面螺丝壳就掉了。将耳机上矿机也可以调耳机的对吗?并联耳机线是先将导线各接两个耳机左右接线端,再用导线并联另外两个接线端,最后把线组合一起用一个插头,对吗?我从图片上看725变压器有很的抽头,不知接那两根根抽头,变压器上应该有表示的吧,是否还需要连接分线器,另外装盒子挂在矿机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解答,我订的是SC2-300耳机,看来回来后得调啊。我看有的耳机得撬铝壳边缘才能打开后盖,是否会 ...

拆SC2-300不用撬,耳机背面有两个螺丝,拧开就行,变压器有14个端子,用哪个端子等您的变压器到货后再说吧。

网友D:
家住寨河边就是晶体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住寨河边就是晶体管吧

好像店铺是“晶体馆”,卖家是“家住寨河边”,是友谊电子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店铺是“晶体馆”,卖家是“家住寨河边”,是友谊电子的朋友。

谢谢您的详细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耳机不错。

是SC2-300,

网友:
哪里有卖这种喇叭

网友F(2014-09-17):
SC2-300舌簧耳机我也有几个!呵呵

楼主(2014-11-06):
引用 网友F:
SC2-300舌簧耳机我也有几个!呵呵

是好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还藏着N个。

网友G:
我在找改高和未改高时的耳机灵敏度贴,梁老师常测我还没找到。

网友:
最近一直用SC2-300,贴紧耳朵能听见低音砰砰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找改高和未改高时的耳机灵敏度贴,梁老师常测我还没找到。

严格的讲舌簧耳机改不改高阻灵敏度是一样的,只要结构不变,灵敏度不变。改绕耳机只是改变了阻抗,但是在二极管检波的矿机上改成的高阻和特高阻耳机更易匹配,又少了变压器的损耗。改高阻或超高阻后耳机会有一些奇特的表现,比如手摸线头有交流声、断了一根线用手拿住断的线头也能听到矿机声等等,都是阻抗高的表现,在理论上都能解释清楚,改绕耳机一定不要破坏耳机原来的结构,也要保证安装正确,调校到位,否则达不到原来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找改高和未改高时的耳机灵敏度贴,梁老师常测我还没找到。

我也仔细测过,请注意下面链接中的几个SC2-300的测试数据,有好几只SC2-300,有改绕过的高阻和超高阻,也有没改绕过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606-1-1.html

网友H:
SC2一300听矿机的确不错,四年前我在胆管商店买了两支,听矿机声音很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C2一300听矿机的确不错,四年前我在胆管商店买了两支,听矿机声音很好。

老师你好,我也买了四只,但是比较贵,30元一只,可是谁言贵我想它每只都代耳机架,是军绿色的,我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
顶    补丁。。。。。补丁

楼主(2015-12-13):
引用 网友I:
老师你好,我也买了四只,但是比较贵,30元一只,可是谁言贵我想它每只都代耳机架,是军绿色的,我还是很 ...

是带MIC的吧,话务员用的那种,30元不贵,而且都是老版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带MIC的吧,话务员用的那种,30元不贵,而且都是老版的。

哦,版主是军绿色的,品相很好,30元现在看来真不贵,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版主是军绿色的,品相很好,30元现在看来真不贵,值了。

我也有一副,记不清了,好像是36元进的,非常好。

网友:
我试验下来发现在SC-300效果跟shh-差不多效果,后者有点吵杂声,同样情况下用压电片效果也不错,杂声很少,声音很干净,就是声音略略小一些。

网友:
顶,技术铁不顶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