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登录不了(找个人原因)详细引导方法!

楼主(2008-11-23):
1、有可能同一域名下的 Cookies 相互影响所致.如果您使用 IE 浏览器,可在 Internet 选项中的 常规 页面点击删除 Cookies.登录问题即可解决.
2、cookies 已经写满,这种情况下,只要清除 cookies 就可登陆;
3、个人机器没有打开 cookies
  首先查询自己所使用的IE版本。
打开IE,点击菜单条上的"帮助"(Help) ,在展开的菜单里,选择最下面一条"关于Internet Explorer"(About Internet Explorer) ,在弹出的窗口中,Internet Explorer图片标题下第一行,就是有关版本信息。一般是,5.0或6.0。

A.  如果您使用的是IE 6.0版本,请按以下几个步骤启用cookie:

(1)点击菜单条上的"工具"(Tool) 在展开的菜单里,选择最下面一条"Internet选项"(Internet Options) 在打开的Internet 选项设置窗口里,顶上有一条标签栏,点击第三个"**"(Privacy)。在"**"的设置里,中间偏下有三个按钮,点击第二个按钮"高级"(Advanced) 在弹出的cookie设置窗口里,勾选如下设置:

覆盖自动cookie处理 (Override automatic cookie handling)

第一方cookie:接受 (First-** cookies: Accept)

第三方cookie:接受 (Third-** cookies: Accept)

总是允许会话cookie (Always allow session cookies)

点击按钮"确定"(OK),关闭cookie设置窗口

点击按钮"确定"(OK),关闭Internet 选项设置窗口

B.如果您使用的是IE 5.0版本,请按以下几个步骤启用cookie:

点击菜单条上的"工具"(Tool)

在展开的菜单里,选择最下面一条"Internet选项"(Internet Options)

在打开的Internet 选项设置窗口里,顶上有一条标签栏,点击第二个"安全"(Security)。

在"安全"的设置里,中间偏下有两个按钮,点击按钮"自定义级别"(Customized)

在弹出的安全设置窗口里,拉动上下滚动条,找到cookie设置,勾选如下设置:

允许使用存储在您计算机上的cookie:启用

允许使用每个对话cookie(未存储):启用

点击按钮"确定"(OK),关闭安全设置窗口

点击按钮"确定"(OK),关闭Internet 选项设置窗口

网友:
我清除了 cookies, 现在又可以正常登陆了。谢谢草总!

网友:
我的不行呀

网友:
谢谢草音,问题已经顺利解决!

网友:
我是先上广坛,再兜回来的……

网友:
支持顶一下

谢谢,支持一下,顶上

网友(2009-01-20):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