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光驱的维修小技巧

楼主(2008-11-25):
老、旧电脑光驱巧修巧用托盘易卡壳的急救措施
  打开光驱外壳后,通电观察托盘的出仓原理:托盘出仓是由一个动力滚轮通过皮带,驱动另一个与托盘相连齿轮上的滚轮,带动托盘出仓的。
  老光驱在一般情况下托盘不出仓的最主要原因是:传动皮带老化,总是打滑,能够提供的动力就大打折扣了。还有个次要的原因是:为了稳定盘片,主电机上面的小托盘是磁性的,当有盘片进仓时,这个磁性小托盘就会与定位小铁片分别从上下一起卡住盘片以加强稳定性,但当仓内没有盘片时,磁性小托盘是和小铁片紧密吸引在一起的。因为盘片托盘在磁性小托盘和小铁片之间(托盘中间有一椭圆形开洞,提供了小托盘和小铁片的吸合空间),所以要想使托盘出仓,动力滚轮提供的推力要大于磁性小托盘对小铁片的吸力,迫使磁性小托盘与小铁片分离,托盘才能够出得来。明了原因之后,处理就比较容易了。
  解决此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入手,最值得推荐的是第三种方法。

  1.减弱磁力法  此方法就是想办法减弱磁性小托盘和小铁片之间的吸力,以使皮箍不需要提供很大的动力就可以把托盘推出来。可考虑的操作法是在小铁片上贴上不干胶纸片,减弱相互间的吸力,这样就可以达到托盘出仓的目的。但此方法的缺点是:当碟片在高速转动时,因碟片稳定性不是很好,会影响到光驱的寿命。
  2.增加磨擦力法  此方法是加大传动皮带在两个塑料滚轮上的摩擦力,可考虑的操作法是用医用胶布或者是双面胶带在塑料滚轮上缠一下,不宜过厚。但经过实验,这样的办法只能够维持使用一小段的时间,所缠胶带就会脱落,大家可以自己寻找一种更好的替代物。
  3.更换皮带法  此方法就是更换新皮带,增大动力传送。不过合适的皮带不太容易买到,解决的办法是到自行车修理店找一小段内胎,用剪刀小心均匀地剪下1~1.5毫米宽的橡皮带圈,来代替原有的皮带,具体采用哪种内胎型号应以废胎的韧性来做决定,也可以拿着现有皮带去现场比划。
  巧拆光驱
  拆光驱虽没什么深入的技巧可讲,不过还是要把总结出的两条经验介绍给大家。
  1.拆前面板  拆光驱的第一步是一定要拆开光驱的前面板,这样才能便于光驱的拆开。用一个牙签或拉直的曲别针插入应急弹出孔(在前面板上),稍稍用力往里推,可把光驱托盘推出,这时再拆前面板就容易多了。取下前面板后,把托盘复位就可拆其它部位了。
  2.正面着手  第二个经验是我发现大多数光驱都从正面拆掉外壳比较容易,去掉正面外壳上的螺丝就可以拆开全部外壳,光驱的机械系统与电路底板就完全呈现在眼前了。但有一些牌子的光驱正面外壳上没有螺丝,要从底面才能拆,但去掉底面四个固定螺丝后,单单只是底面的外壳拆掉了,上面及左右的外壳仍然移不掉,仅仅能够看到电路底板,但光驱上再也找不到明显可拆卸的螺丝了。进一步观察,发现剩下的铁皮外壳用于螺丝固定的地方深入到了机械系统与电路底板的内部,还能发现机械部分与电路板的电路连接采用的是插卡式,这时候大家很容易想到下一步的拆卸方法是把电路板用力揭开,其实这是错误的,正确拆卸方法是:仔细看四个螺丝孔,每个螺丝孔都是由电路板钻孔、铁皮外壳钻孔重叠组成,在电路板钻孔和铁皮外壳孔的下方有一个黑色的塑料弹力卡扣(功能性质类似于主板上用的那种塑料卡扣),因为它是黑色的,又藏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容易被忽略。因此大家在拆卸这类光驱时难免会因为一些表面现象而产生误导。余下的操作就不用我再说了,用一个弯头的镊子就可搞定。

网友:
不过,对于光驱,VCD,DVD等,修了这么多年,总结的应急方法还有些补充的,增大摩擦力法,我的办法是,1,用棉线缠在皮带轮沟里,绕个差不多点上502;2,更换皮带轮,用更大一号的,或者用中心V槽浅的替换深的,用直径大的替换小的;3,用锋利的断锯条,手术刀片在皮带轮轮沿上垂直刮出一圈刻痕;4,用酒精松香水点在两个轮的V槽上,都可以有效的增大摩擦力

网友:
我的方法是网皮带上擦松香

网友:
好经验,有空实践一下,因为正好我的光驱出现开仓困难。

网友:
我是用酒精松香液涂皮带

网友:
最好是换皮带,但现在好的皮带不容易找,换了不到一年又要换了,按楼上几位的大家试试吧!

网友:
好经验,记下来以后用得着

网友:
把皮带放在开水里烫一下试一试。

网友(2009-01-11):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以前的时候也是用松香酒精涂皮带,可使用的时间不长。今天又学到不少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象爆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