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3c单端调试中

楼主(2008-11-26):
这是第三次装这台2a3c
分别使用了以下三种电路

楼主:
上几张机器的照片

网友:
不错,一个底板,做N个实验。经验?效果?

楼主:
我自己感觉第一图声音比较粗,整流管换成5Z3PA的时候声音很大气,但是不是我要的声音。
第二图的声音接近于石机,速度快,干净利落。但是没有我要的胆味。
第三图还没有最后调试完毕,但是已经感到所谓的“堂音”。不过我用的是英国的6SN7。前两次用的是南京6H9C

楼主:
老古董6sn7gt

网友:
多产户,太有才啦。

网友:
2A3我很喜欢

楼主:
确实很好听!已经调试完毕,在我的卧室陪我播放靡靡之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感觉第一图声音比较粗,整流管换成5Z3PA的时候声音很大气,但是不是我要的声音。
第二图的声音接近于石机,速度快,干净利落。但是没有我要的胆味。
第三图还没有最后调试完毕,但是已经感到所谓的“堂音”。不过我用的是英国的6SN7。前两次用的是南京6H9C》

所谓的“堂音”。是管子的差别,你把第一个电路换成英国的管子也会有“堂音”的。第一电路里的推动管阴极电阻换成推动牛那音质才叫完美!

楼主:
呵呵,第一个电路里我也用过英国的6SL7
堂音丰富是直热三极管特有的声音,对于用牛来推,我个人非常抵触!我也不相信有完美的推动牛。不信的话,你自己测量一下你认为极品的推动牛的频响曲线

楼主:
 看看我的英国的6SL7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子管的音色本生就是一种失真!虽说好声的机器指标不会太差!!但指标不错的机器声音不一定就好听!!这是我实践得出的结论!

楼主:
呵呵,看上去是老先生了?
我玩胆机20多年,什么电路也学习过了,说实话,牛推的声音是不难听,但是对于功率管屏压没超过500V的单端来说,用牛推一无是处!
你实践的机器有多少?比如FU50,我想一般人不会相信它和300B差不多,因为他差得很多!还是那句话:直热三极管的声音是什么管子的声音也替代不了的!
我自己装过的机器不下50台,没敢说自己有什么实践。原因很简单,我是玩,不是研究。
电子管的失真有很多种,只有偶次谐波的失真是被人们喜欢的,**的失真一律要想办法消除或者是减弱。由于人为的加入推动牛的失真是我不能允许的,所以说我抵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先生谈不上!都是一个玩字!!没打算跟您老比资历,音色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东西。老兄不喜欢的可以认为一无是处。但既然有许多人用,就说明还是有它的长处的!我实践的机器虽然不多!但300B确实做过。FU50单端只是其中一个!!为的是看看到底和300B有多大相似!!制作过程中仪器的使用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音响不是用来听砸玻璃的!!能把惠威变成贵族的功放(有点夸张!呵呵)估计大部分朋友还是喜欢滴!

网友:
两大高手在耍太极...

我也曾想上2A3C..可6P14单端都还没做好,昏!

楼主:
又在考虑更换输出牛了,想让低音表现再全面一些,决定换上输出功率20W的96铁心,叠厚5厘米的输出牛

网友(2009-10-22):
2A3我喜欢!!!!

网友:
请问,自己做的机器跟厂家生产的机器,音质上有差别吗?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