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机的“麦克风效应”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的前级是由2支12AU7作输出的,现在发生严重的“麦克风效应”,发出“嗡嗡”很响的响声,很烦;左声道也会时不时发出漏气的响声,而且有越来越大声的迹象,分别把两支管互换位置后,会在开机的几分钟内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几乎是吓出心脏病,突然间发出打炮一样的响声,左声道不响了;但重新开机后又响,汗啊。请问一下坛子上DX帮帮忙,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不胜感激。

楼主:
现在是闻胆色变了,想问一下坛子的DX们,如果要改成去胆变成晶体管,可以吗?谢谢!

网友:
老兄, 是否接错电子管的接线, 要认真地检查一下! 要搞清楚那个是第1只脚!

网友:
是成品机还是套件DIY的??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艺术家NO.9.0胆前级吧? 和艺术家NO.8.0后级是配套的,不知道你现在接的后级是什么?  关于“麦克风效应”如果有后备12AU7新管可以换上试下看有变化?

网友:
那么多种声音,不过绝不是麦克风效应。麦克风效应应该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金属性质的声音,频率固定类似音叉。你的机器,是一种另类的汽船声,检讨你的电源吧。很有可能是那个黑盒子搞的鬼。

网友:
这不是麦克风效应,而且即使是也没有这么严重,电路有故障。

网友:
用小罗丝批柄敲前级管壁,喇叭即发出似敲水管似的咚咚声,便是所谓麦克风效应,以你所描述,不象。

网友:
电路板上有很多IC,究竟是胆输出还是IC输出啊?
   楼主描述的声响不是“麦克风效应”。

网友:
今天赶上派红包,凑字

网友:
连到管座上的线要用色线分开,方便连接检查。肯定不是“麦克风效应”。

网友:
机子用了多久,很象管子的问题呵。如果管子质量不好还这样长期横着,会内部碰极,换对管试下吧。

网友:
首先得检查电源正不正常吧?比如电压符不符合设计值,超太多了,容易出问题。还有把管子拆下测下极间有没有碰极,以及阴极与灯丝间的绝缘(这个有时在低压测没事,但在用时就有问题了,好象叫什么阴极击穿,漏电?)发出“嗡嗡”很响的响声,从这看估计都是加在管子上的电压工作点不对,阴极与灯丝间漏电的多。还有要检查阴极电阻与阴极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