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UFO玩起大铁锅

楼主(2008-11-29):
还记得当年替朋友求助大铁锅的事,那好象是03年或是04年,朋友花400多买了个1.2M口径的锅,让我调,我没玩转,这些年来,一直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没有下决心按,06年无意中得到一个黑色的插卡的接收机,一时心血来潮,花35¥买个C头,花15¥买了20米线,加上当时据说是最好的大锅,一共花了百十块弄了回来,忙不迭的进行组装,结果最终也是不了了之,那个接收机根本就调不了,也没有遥控,根本没人会用。于是,这大锅就闲置了下来,一放就是近3年。
    08年,国际风云变幻,国内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垄断行业整人的办法越来越新鲜,先是免费按了数字盒,一个月加倍收钱,而且一家只能看一个电视,这还不算,当时最起码普通有线还能看啊,虽然烂点,也能凑合了,总比我们家大厅里那双枪老太婆好吧,看了半年的数字电视,实在没看出什么好来,整个学校的老师们对这新生事物抱怨不已,每个家庭都培养出N位双枪将,操作麻烦、等待初始化时间长不说而且换台定格,画面呆板等毛病突出,唯一的好处就是比有线清楚点(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么多盗接信号的人,这点优点也就不算优点了,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显示当前和下一个时间段的节目)一个星期前,有线实施全面干扰,图象乱蹦,声音断续,我忍了,大不了不看了,我这一年多来从网上收藏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刻了70多张DVD,还定购了一台全新的宽屏17寸的LCD,就为了这一天(没有线没网络的时候)不至于太寂寞。看了N 天的电影,也很无聊。最可气的是,CCTV10的秘境追踪5系列探索UFO的片子,是我最爱,如今却只能晚几天到网上去找录象看,特别不爽,今天决定出去买个接收机回来。
    上午出去转了一圈,大锅价格基本在130-170之间,0.45的小锅在350-450之间,还有种跟乒乓球拍一样的锅竟然要出了530的天价。看来眼下想圆小锅梦还有段距离。最后决定买个接收机先把大锅按上,硬着头皮看一阵吧,真要罚,大不了你没收机器,要钱没有,再急了就放狗,反正那么多按的,法不责众。于是问了几家,最后在一家专门代理的店相中一款接收机机器本身是卓异的,品牌是步步高升,2250型,70¥,保一年,还有一种50¥的,不保,权衡再三,稳妥起见还是买了个70¥的,回来后,将尘封多年的大锅擦干净组装上,然后将高频头按上,接上馈线,将那锅放在院子里的离地1.3M的狗笼子上,对着天空扫描了一个钟头,也没有找出一个台来,信号强度始终是70%,信号质量始终是0,偶尔蹦一下,瞬间到90%马上就消失,说起调这玩意,我可是大姑娘进洞房,吃过午饭,拿着高频头和接收机,去了残疾朋友那里,他这些年没少给人家按锅,最起码有经验啊,有高人一点拨省却自己好大一番辛苦,况且当年买的头头是不是好的,接收机有没有问题都是X?(未知数)到了朋友那里,将机器替换下他那个,一接上马上就出台了,个个好,再将高频头换上,好家伙,一点事没有,人家的锅就在地上,指向略偏东南,由于院子宽敞,信号还是不错的,可以收到信号质量60%。我的头头没有固定在中间,只用手拿着也可以到45%左右。
    告别朋友,回来继续在院子里对星,从1.3米的狗窝顶上换到1.5M的报废电冰箱顶上,最好的时候信号质量能达到23%但是就是不出台,实在无法突破这个瓶颈了,我的院子南有3米高的影背墙,东有2米高的小伙房,东南夹角有棵多年生的梨树,西边是大厅的3米高的墙,北边是北房也接近3米高,中间这不到6平方的面积真正是天井(好深的井)会不会是水泥砖墙削弱了信号呢?最后没办法,还得将锅弄上房顶去,于是爬梯子上南房,在南屋顶上的平台处,将锅放正,大厅里的电视顿时就发出了悦耳的电台声,信号50%--60%来回调了调,勉强选了个质量最高的位置定死了。然后找了个以前予留的洞将馈线扯进来,问题解决了。终于能不收垄断行业影响,自己想看什么看什么了,倒不是钱不钱的事,用着不痛快,受治就不如索性潇洒走一回。
    下一步打算把数字盒退了,再弄个解扰盒。这里有个疑问,我的初衷是,将解扰盒接在一进户的地方,然后用分支器分开给2台机器用,这样家里3个屋的三台电视都可以看自己想看的节目了。但是据说该盒只能贴着电视使用,远了效果不好,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有没有办法解决?加放大器行吗?另外一个打算就是用一个解扰盒,保住有线,这样停电通知能看到,然后再买个接收盒,打算从一个高频头上接两个盒,各自看各自的节目。不知道怎么接,是直接并联还是需要个分支器之类的东东?欢迎明白人高手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装上它收看节目方便得多了!

网友:
数字电视实际上应该是更好的,但是目前却是弄得很糟。反正安装完了的很少有说好用的。

网友:
我们这里 架锅是违规的 见一个收一个 除非没发现 还要罚款怎么的 不敢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是怨声载道

网友:
架锅前方不能有障碍物,只能带一台电视,方位特难调

网友:
一个高频头接两个以上接收机好像要使用双本振双输出的高频头才可以同时收看不受干扰。

网友: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多台机器同时分别收看水平和垂直两种极化方向的节目。单输出的高频头显然做不到,除非是收看螺旋极化信号。

网友:
一个高频头接两个以上接收机使用双本振(5150和5750)单输出的高频头的话,要装上功分器,最好是大点的锅头!我帮人家装了好几个!有缺点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容易被错按到厂家默认频道!那得重新设置!

楼主:
以前好象听朋友说过,13V和18V是对应H和V极化方式的电压,它们是根据机器本身软件(也就是存的台的极化方式等性质)自动改变的,不知道我领会的对不对?楼上朋友的意思是不是说俩机器如果按遥控看到不同极化方式的台的时候,可能同时送上13和18V造成工作状态紊乱或者有烧毁某个接收机的可能?双本振的头莫非是两个中频输出端子?还是不很清楚,市面上似乎不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C波段的高频头是固定本震的宽频变频器,可以用分支器供多台接收机使用的,但要另外解决供电问题---------------------用分支器不能供多台接收机使用的,
顺便回复 11# yiplay 的帖子
不能让多台机器同时分别收看水平和垂直两种极化方向的节目,因为水平极化方向的节目为优先节目,要是有个接收机看了水平极化方向的节目,另外的垂直极化方向的节目就无法收看了!双本振单输出的高频头或双本振双输出的高频头(价格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c波段双本振高频头,垂直和水平极化分开了,内部是两路独立的变频电路而且同时工作,,  本振频率分别设置为05150和05750,  如果 都设置成05150, 那么垂直极化的台的下行频率要相应的减去600, (因为5750-5150=600),只有这样,经转化后的中频,才能落在接收机和高频头可接收的中频范围内. 比如江苏卫视. 下行频率3900.那么5750-3900=1850, 那么, 如果本振频率改成05150, 下行频率也要减去600,使之仍然等于1850,目的是为了使它的值落在接收机的频率范围950-2150之间.
还有双本振的高频头,内部自带22k开关, 在接收机设置, 高本振设置成"开" ,低本振设置成"关" . 双本振ku头,不能再接22k开关, 否则只能看一个本振的台

网友:
这是我浅述!9大道理我可说不来)
垂直极化的节目本振频率修改为“05750”,那水平极化的节目得把本振频率修改为“05150”不然,呵呵!没有戏了--------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