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电子管测试仪,用起来很顺手。

楼主(2008-11-29):
可以测试8种电压放大管,6.3V,12.6V 的普通双三极管(小九脚,大八脚)。5687,6J1,5670,EF86,6J5。一般常用的电压放大管子都可以搞定。 测试项目:屏流,跨导,气体,漏电。
内部有8节充电电池,可连续工作1~2小时。亦可外接电源DC12V。

楼主(2018-04-22):
引用 网友A:
企业元器件检验大部分电子管测试仪长时间不用,都当废品卖了。 目前测电子管衰老很重要,新产电子管不多 ...

感谢 朋友加分支持鼓励! 以前买过些二手电子管,卖家说已经用国外的电子管测试仪测试过,而且指标还很高,结果到手一测量差别很大,看下那种电子管测试仪的电路图,才发现是非常简单的,把12AX7这类管子里面的2个三极管,阴极外的引脚都接一起,当二极管用,加上30V交流电压,加上个负载电阻来测试发射能力的,误差太大了,精度还真是不如我做的这种,现在的屏压供电已经改为200V,基本接近正常工作电压了。

网友(2016-03-06):
云师兄辛苦了,这仪器每个胆友都希望擁有,因此希望能出套件,

楼主(2018-04-22):
实际使用发现, 漏电和气体测试,估计只是用于大功率的电子管,这类前级的电压放大管测试没必要。
寿命测试也是一样,实际使用意义不大,所以再做只保留基本的2个功能,屏流和放大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个原理图,可以不?谢谢!

今天找到了几张原来图片,发上来, 这个测试仪是准备做成便携式的,当初的电池用的是镍镉电池组,性能不太好,使用一段时间就报废了。升压电路用的是MC34063,当初的效率和效果都不太好,升压到80V左右。 现在这些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有时间再重新做下。

网友(2008-11-29):
嗯!做的烧眼!简单实用,人见人爱的!

网友:
简单实用盼出套件。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和支持! 上张内部图。

网友:
这个好!!既漂亮又实用,还是便携的!

网友:
技术派,漂亮要顶。

云兄的帖子技术含量是很高的。

网友:
看着图简单、看着盒子里的东西还不老少!
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关注! 因为要做成便携式的,所以DC变换和电池管理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做成外接电源的,线路就很简单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的,有啥好经验还请多多分享。

网友:
电路虽简单,关键是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最好!

网友:
看了云外天的自制的电子管测试仪,让我想起我在80年代中期测量电子管的方法。现在给大家叙述一下:

       首先说明一下我所测量的电子管的使用背景:一只6N4低噪声双三极管在心电图机中作为前级的差动放大器使用,其内部的两个管子的特性是否一致,将会影响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心电信号是一种高阻抗的毫伏级信号,心电图机的前级电路是高输入阻抗,高增益的小信号放大电路,所以极易引进干扰。这就要求前级电路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我当时很想知道6N4内的两个管子的特性究竟是否一致。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双三极管的电子管里,两只三极管的特性是高度对称的,我当时想确认这种说法,想到了使用了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来测量一只6N4双三极管。我当时是用外部的低压电源给灯丝供电,阳极作为集电极接入,阴极作为发射极接入,栅极作为基极接入。但是要使特性图示仪的栅极输出为负极性。特性图示仪可以接入两只三极管,通过一个开关转换,所以可以把6N4中的两只管子作为两只晶体管接在测量插座上。集电极电压要调得要高一些(我记得当时调在接近200V的数值上)。灯丝预热大约半分钟后,接通图示仪,就可以看到输出特性曲线。当时通过实际测试(即反复的左右拨动选择开关,对比两组曲线),发现6N4内部的两只三极管不是高度对称的。

     要说明的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有人想用这个办法的话,结合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测量原理,和电子管的工作原理,肯定是可以实现对电子管的测量的。有兴趣的不妨试试(要当心不要接触阳极管脚,会电人的)。

      今天早上又想起一点:栅极与阴极之间连接一只500K的电阻。灯丝电源由一只220V / ?? (抱歉,记不得次级电压了,也记不得6N4的灯丝电压多少伏了) 提供的。我现在想不起的事情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把电子管作为NPN管测量的,但是在特性图示仪上测量NPN管的时候,其基极扫描信号能有负极性输出吗?有条件的就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分享宝贵的实做经验,个人的设想是,如果测试对称性,可以把两只管子接成标准的放大电路状态,同时输入测试信号,两个管子的输出信号,其中一个反相后混合,测量其输出混合后的输出信号大小,越小对称性越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云外天,你做的测试仪确实很实用。你的建议也很实用,可是因为特性图示仪可以提供整个输出输入特性曲线,所以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信息。当然,具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人很少,所以你的测试仪更实用一些。

      愿意看到你的更多的更精彩的制作。

网友:
能測功率管嗎?

楼主:
功率管的灯丝电流一般1.5A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现在做的一款已经加上了功率管的测试功能。

网友:
实在难得!

楼主(2009-01-13):
DC变换现在用了PCB来做,看上去规矩一些。

网友:
电子爱好者难得的好助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suhonggui  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又漂亮了不少。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最近又对电源板做了满负荷测试,发现电压跌落近2V,又调试修改了些元件参数,才达到满意的效果。MC34063不同的牌子,性能差不少,真是没想到。

楼主:
说点体会:
开关电源DC变换产生干扰,必须考虑屏蔽,否则数字表头容易受到干扰。
跨导测试还不错,因为72V,82欧阴极电阻和5687,6DJ8的工作点比较接近,所以跨导测试和标称值比较吻合。12AX7系列因为电压低,测试的跨导值只能是做个参考了。

网友(2016-03-06):
怎么看不到了?楼主在上,把原理图也发上来,学做一个。

网友(2017-12-25):
电子管测试仪用途大吗?

网友:
简单实用最好,好用就行。

网友B(2018-03-21):
楼主上个原理图,可以不?谢谢!

网友:
电子管的参数是随着实际的电流电压而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应用的数据测量才有意义了,也无非是内阻、跨导、间接可以算出放大系数。专门制作测试仪没有什么必要,如果要制作,应该可以调整电压、电流,到测试的时候,可以模拟实际装机的数据。

网友(2018-04-22):
好东西,等着出套件。

网友A:
企业元器件检验大部分电子管测试仪长时间不用,都当废品卖了。 目前测电子管衰老很重要,新产电子管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朋友加分支持鼓励! 以前买过些二手电子管,卖家说已经用国外的电子管测试仪测试过,而且指标还很 ...

赞!偶想如果这个样品成熟了,盆友可申请专利或成果转让。电子管虽然耗电量大,衰老快,但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可把很多管子装在一起,可做的很大功率,如强放发射管。偶想电子管可能会在不久一个美丽的转身,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如现在的万用表就把指针和数字的结合在一起,表内空间得到利用,功能得到提高。

网友(2024-02-28):
敢不敢把图示仪加进去

网友:
厉害,简单实用,点个赞
有个问题:请问这个是如何读取跨导或放大系数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赐教:电路图中回字形的扁框——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