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请高手们对我的矿机会诊,建议如何改造。谢谢!

楼主(2008-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外径80的筒子,匝数得50以上。

2、磁棒的L2匝数80的、太多了。
3、L2和L1换一下试试、然后把L1匝数减少。
4、地线接自来水管、如果是塑料管的、改嫁下水道、或者临时利用避雷线。

网友:
首先要加高加长天线,这是最重要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把天线拉到楼顶,再水平拉20--30米,能在两个楼顶间拉线最好,实在不行,沿本楼顶放线。
    磁棒线圈L2可以绕55--60T,根据收台情况增减。
    线圈不宜绕在金属筒上,损耗很大的。

网友:
线圈不宜绕在金属筒上,损耗很大的

网友:
先用耳机试听,如果音量较大,再换用喇叭。

网友:
那个点心筒里面有铝箔,不能用.

网友:
往往是假的所谓铝箔、并非导电的东西。
当然,倘若要求不高的、还是那些聚乙烯的食品罐、瓜子筒、热牛奶的高温杯等等、好些。也好找,垃圾箱里有的是。
纸筒、礼花筒、茶叶筒、大雷子等等、干脆就淘汰算啦。

网友:
二极管的接法好像有问题。

网友:
1.现在地下水位太低了往往会导致地线的效果不太好,建议最好将您原先的铁棍拔出来,往孔里撒点盐水再砸下去。
2.您的可变电容器看样子是4连,是否4连要看定片的数量是否是4个。
3.舌簧喇叭最好用硬纸盆的喇叭改制,因为您用的低音喇叭纸盆太软而舌簧的推动力又小,这样一是对推动力损失大,二是音质因为低音纸盆软边的缓冲而导致高音不足。
4.如果您的舌簧喇叭阻抗较大,试过直接不用变压器了没有?试过将变压器接成自偶式了没有?

网友:
舌簧喇叭怎么做啊  介绍一下

网友:
仅仅那么一点点能量,你要千方百计去适应它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