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哪个常用的电子管内阻很低?

楼主(2008-12-03):
请问: 哪个常用的电子管内阻很低?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如果非要说常用,那6C19最低,只有300欧

网友:
2A3    300B     还有6N5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

那用6C19做阴级输出应该很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很好,本来内阻很低是管子用来做阴极输出,输出阻抗的下降幅度不大,输入电压增大的却很多,得不偿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

网友:
6N6,12BH7,6S6 ,6N5P,6N13P,ECC182,5687,7119等等,国产内阻低的电压放大官首推6N6!!

功率管里最有名的就是2A3,内阻为800欧,300B内阻为1K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D: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低内阻三极管需要的推动电压很高,所以对推动电路的要求就比较高啦。

网友:
猪版一人送2分,呵呵

网友:
  还有6N5P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