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 我也凑个热闹!弄个单管机试验

楼主(2008-12-04):
用8050代替3DG6
做了一个单管机!听着听着就跑台?!声音是够大了!
还是矿石机的音质好!!尽管台少 但是音质很调频一样!

网友:
看着很不错嘛……鼓励一下!
跑台在单管机而言是非常罕见的,请检查是否可变电容器不良或者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移动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
继续提高的

楼主:
无需提高了!

昨晚发帖太瞌睡导致晕乎,有别字 ,今天改过来!

这仅仅是个试验,所以再无外观改进的必要。上个详图,以手机为参照物,大小有个直观印象!图片可以放大看
:管子是8050
:直流电阻80X2的耳机,
:4V锂电
:200mm磁棒
:听起来还不错!
最后想说的是,再生果然厉害!我的耳膜啊!!!!!!

网友:
不用再生,估计本地强力电台也会使你的ears受不了的

楼主:
今天随便抓了一个GLDX201B(估计就是9014之类的管子)
把8050换下来 效果差不多!
偏流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既然做的这么大,那就改成手动再生。无须兼顾两端。充分发挥再生的效果。可以多收几个台。

网友:
这么长的磁棒,不用再生用耳机听也凑合了。建议换个55MM长的磁棒试试。

网友:
这种电路,俺喜欢。

网友:
磁棒支架好啊!

网友:
鼓励一下!虽然简单,却也很有意义,可体会DIY的乐趣.

网友:
如果是来复再生线路,电流在1--3MA,电流小灵敏度高,电流大音量大。
   如果是低放电路,电流大一点声音也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