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矿石机输出变压器

楼主(2008-12-05):
为了解决sc2-300耳机、HH-1350耳机与矿机匹配,现利用一个小型2.5X2CM优质矽钢片制造了一个输出牛,上机配SC2-300、HH- 1350耳机效果很好,弱台音量与改绕高阻无异!铁芯从旧电话中拆得,参照T725数椐初级0.04线绕7000T,直流电阻4K多,电感超20H以上,次级 0.1线绕954T。

网友:
这:0.04线绕7了7000T,实在是不容易的,辛苦了楼主!

网友:
好经验,有空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祝贺!

又开新的途径,这样是否为老花眼解决了劳顿只之苦?看来变压器匹配了损耗很小?可又要缠变压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缠都比不上改耳机好,这方法只是方便那些SHH-1耳机。因为那种金色耳机越改越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缠都比不上改耳机好,这方法只是方便那些SHH-1耳机。因为那种金色耳机越改越乱!
   是的,清晰的道理,那种金黄色的耳机用这办法较适宜,而且大家都是这种耳机多的。有意义!

网友:
看您以前上图,sc2-300耳机里连接舌簧和震膜的薄铜片怎么给拆下来了?那个估计装不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音膜焊下来,音膜是铜片作的。

网友:
我试验的结果也是改绕线包与不改动线包而用变压器匹配效果不相上下。

网友:
可以用铁氧体磁罐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赫赫,受到鼓励,我也做了个输出变压器,正在浸漆,参数如下:
L型玻膜合金片,片厚0。35,叠厚13毫米(原计划14,差几片死活插不进,片子太软了)截面0。8*13,磁路长122毫米
线圈自耦形式,提高效率。
抽头            匝数         线径
4欧            148                     0.23
8                             210                    0.23
32                          421                     0.23
300                       1289                   0.1
800                       2150                   0.1
5000                    4700                    0.1
10K                      6658                    0.1
20K                      9416                    0.1
50K                     14889                  0.1

50K档直流电阻约2.5K欧,5K档电感量超过了20H,感觉还行,绕完后立即后悔,应当加个2K档的抽头的。
烘漆后明天上照片。

网友:
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下。
我的观点是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只要变压器做的好,效果比用细线绕要强。
理由如下:
1:变压器可以用较好的铁心,选用较大的截面,因此,整个变压器的铜损会小于细漆包线绕高阻抗线圈,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效率。
2:变压器可以任意抽头,选择不同的阻抗去匹配信号源,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
妥否,请大家批判。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老兄,眼睛都花了,15000圈啊,0.23是新线(前几个月做了个2KV的变压器,次级线圈剩下来的),初级用的是继电保护装置电压线圈,没想到这个破线包有多个霉点,一到这个位置极易断线,共接了8个头才绕完,怕旧线绝缘不好,需要浸漆才能长久。另外,我没做硬骨架,用绝缘纸绕包固定,不浸漆时间一长线圈阿肯定会散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