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灯胆机

楼主(2008-12-06):
我做成一灯胆机后不接天地线声音较小,我不大满意,我的设计思路就是不用天地线,我加一级低放后得到满意效果,用4000欧姆耳鸡不用天地线在天津市中心室外阳台,白天可以收听6个台.2个声音很大4个声音稍低一点都是很清晰的,晚上能收听10个以上的台,选择很好没有窜台现象.向909,1071千赫滋的电台声音阵耳,接上天线可带动,200MM舌簧喇叭十四平米房间可听清.低端可收到廊房台,高端可收听良友圣经台,电子管选用是,检波放大用.1A2,低频放大用,1B2收听中我发现静态效果非常好,我完成了我童年的梦想,

楼主:
把电参数告诉大家

低压1.5V,60MA,高压,45V,2.1MA.

网友:
余从事电子制作仅三年之余,皆自学自娱。余之所得,非同龄者可比也。余非圣人,孰能无惑,惑而从师不耻下问,此乃余之道也。

网友:
小声问问:“静态效果非常好”表示什么?谢谢!

楼主:
静态就是指在两台之间或语言的停顿间的噪音大小,

网友:
这种电路是很普通的,如果不混台、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仅是个矿石机、在客厅就可以听到南屋里的矿石机动圈喇叭的声音了,如果再重复搞个俩管机、就影响言谈了。

网友:
搭配好奇怪
试试1K2+2P2的方案

网友:
过去书籍推荐的电路也有1K2、1B2的拍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将电路无信号时的状态称之为“静态”,你说的静态原来是另外的解释,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不练版主好文才!!

网友(2014-06-25):
不知道的知识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