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终于响了(上实物图)

楼主(2008-12-08):
采用以下电路图,在家里没法拉天线,单位办公楼有8层,楼顶有个大平台正好拉天线,防雷线作地线,可以听到一个电台。因为忘记带高阻耳机了,就临时拆了个电话听筒,声音较小。明天拿高阻耳机再试试。
注:电路图上的20mh电感画的是铁心,用的是磁芯,自己缠的线圈。应该是27mh,但没有漆包线了,只好凑合哈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还有改进余地。

网友:
就临时拆了个电话听筒,

网友:
一个问题不太理解:
你那个4.5P的半可变起到了什么好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国外的班尼电路,用一个小微调和电感构成,别看小微调容量小,稍调一下灵敏度选择性差别很大,它的优点是提高线圈的有载Q值,普通电路一个Q=600的线圈上机后Q值只10左右,这种电路线圈上机时Q=110,所以在无天地线接收时空载电流接近110800水平。

楼主:
这个问题.....哈哈哈....抄的电路......本人学艺不精哈,没法回答,不过调整它确实有影响,原理么...不清楚

网友:
祝贺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
祝贺!
那个铁芯线圈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哈哈哈....抄的电路......本人学艺不精哈,没法回答,不过调整它确实有影响,原理么...不清楚

是调到20P最响、还是某个角度最响?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机壳还应改进。

网友:
坛中大家早就提醒防止的问题、还是没有预防。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下,从八楼楼顶抛下天线,只能收听到一个台(青岛台,距离我这里60多公里),能够听清但声音不大。请问各位老兄该如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