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过千了!

楼主(2008-12-09):
0.04X270股线在30ML针筒上绕55T,加三条低损磁捧重重的打过1000!加三条友谊电子张兄的10X155MM中短波磁棒也轻轻的打过1000!从700K-1M测都过千。此线友谊电子有售!

网友:
55圈的电感量是多少?如能匹配365可变,就知道去友谊电子张兄那里买多少长的线了.

网友:
很牛,向线圈小型化,高Q化坚实的走了一大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X270股线在30ML针筒上绕55T,加三条低损磁捧重重的打过1000!加三条友谊电子张兄的10X155MM中短波磁棒也轻轻的打过1000!从700K-1M测都过千。此线友谊电子有售!

如果Q值再提高,就超出您的Q表量程了
对于Q值过千的线圈测量,是否准备在定位时减半???

网友:
难的的喜悦,祝贺祝贺!

楼主:
回复 网友A:

HP4342A不需要多余动作,它后面有一个附加Q9座,只要加上电子表2V档便可量到Q=2000,我现在是Q-1162。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感290μΗ,直径25MM,25X3.14=7.85米,0.04X270股每公斤340米长。比660股便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估计行,我的目的是节约用线让大家玩得起。Q=1162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几米才几块钱就玩得起了,我用它换下660股的方框,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