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X660和0.04X270线

楼主(2008-12-10):
这是原来用0.04X660股杭州丝包线作的40X40CM方框线圈,捡波用110800,无天地线接收中国之声空载电流,换上0.04X270股杭州丝包线后的对比,后者节约大量资金。

网友:
玩矿机既要实用,更要经济,探索之路漫漫。

网友:
不知梁兄空载如何还能测出电流,按理说空载应该无电流呀,只有无电流时才能称之为空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喜欢接上耳机叫有载,直接用电表作负载叫空载,顺之而已!

网友:
这样“空载”实在有些不妥,微安表的交流阻抗要比高阻耳机的交流阻抗低多了,因此这个用微安表做负载的“空载”要比用高阻耳机的做负载的那个“有载”来说,检波器的负担还要重多了,因此用微安表当做负载所测得的电流值更接近负载短路时电流(梁兄测的实际上是耳机被短路后的电流),而不是空载时的电流!由于矿机检波器输出的高内阻性,矿机在负载阻抗较小时,检波器输出具有恒流特性,而当负载阻抗大到一定程度后恒流特性就逐渐消失了,因此检波器的输出特性在接近空载时与接近短路时是有很大区别,故如果我们在测试过程描述上严谨些,合理些,那么在探讨问题时就不易产生误解了。
回5# :只有更尊重科学,这里没有什么“绝对正确”!恐怕梁兄也未必同意您的这个“绝对正确”!

网友: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这是时间+热情+金钱的试验,发本帖的目的只想说一句MAK1939老师说过的,不是为专业研究,不必追求太多股线浪费大家微薄的工资,尽管测试手段不正规,大家都看懂660股和270股相差不大,但660股每米3元多,买来后用也不是存也不是,剪刀一下后悔得很,我曾用三条0.05X60股并绕方框,效果也相上下,0.05X60每公斤上千米以上,现在的0.04X60每公斤1400米,剪刀剪了就不那么可怕了。

网友:
回7#:不知道谁和您约定俗成的短路电流或是有载电流可以当空载电流(何况这种情况下空载根本就没有电流,空载时负载开路了,哪来的输出电流!),恐怕没有人会明知概念错了还去约定,其实在技术讨论时一时疏忽,发生了概念错误也是常有的事,这种事及可能发生在大师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不足为怪,有人提出纠正这是好事,至于发生错误概念的人无论是大师也罢,是初学者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笑了之,以后对这个概念更清楚了,但明知错了,仍强词夺理坚持错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更何况概念出错者已认识到错了,旁边的人还极力坚持,我不知这“旁人”所做何为!我真的不能“谅解”(理解)这“旁人”是在维护帮助错者呢还是有什么**的原因!
我想不会是奉X和献X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不叫空载电流,请教李兄这种测法应叫什么?以后就依您的叫法发帖好吗?

网友:
什么跟什么吗? 不就是接了个毫安表吗,接电流表算空载,那接在电流互感器上的电流表也算空载了,电流互感器不是开路了?

网友:
6楼的分析有道理,这不仅仅是个用词的问题.

建议楼主测一下两种线圈在调整到最佳状态时的电压和电流就会明白.请测:
1.空载电压和有载电压,在耳机端子处测
2.有载电流,串在耳机回路测
测试时应先将线接好,收听同一个电台并调到最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所以这样比较是因我的耳机是改造过的,直流电阻和电感很大,怕大家重复试验时各种耳机不同造成很大的差别,数字表作负载就避免这一差别。

网友:
回梁兄:您问我:“既然不叫空载电流,请教李兄这种测法应叫什么?以后就依您的叫法发帖好吗?”其实你在14#里已经有很好的回答了:“数字表作负载”。这一提法既客观实际又合情合理,不会发生误解:不是空载而是有负载,负载就是数字电流表。这样描述不是很好吗!简单一句话谁都能明白,强似那个词不达意的“空载”百倍!说句玩笑话:“既然有这么简单清晰的描述方法,咱们干吗放着沙发不坐去坐砖头,用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载”呢。”
最近我又抽空做了几个实验,颇有收获,等我整理完资料再交流,另,我又得了一台Q表,有八成新,明天到手,到时再发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若是hp4342a我帮您高兴几夜不眠!又有得玩了!煮鹤!

网友:
回梁兄:不是HP的,是QDB 3,今天上午去看货,把一个仪表仓库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难得的是竟是上海仪表厂出的,比一些小厂出的好多了,翻出来时非常激动,无奈没开车去,拉不走,明天开车拉回来,这Q表成色很不错功能完好,准不准还不知道,但有高频毫伏表自己校验不成问题,同时进了一台超高频毫伏表ZN2270,成色也很好,几天前进了一台菊水5020示波器,已调校完毕,一些小毛病均已治好,很好用,现在已武装到牙齿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只是苦于无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夫人出钱吗?

网友:
她管帐,我花钱一般都能批准。总共花了10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