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的前胆后石怪机

楼主(2008-12-15):
玩大胆当然过隐,但我收如微薄暂玩不上.我发觉整点小机练练手花钱不多也是很有趣的。以下是我做的用了一年的前胆后石的小机,音色我听去不错,没开音源背景噪音几乎听不到。以后还打算走小机的路做一台6P1的小胆机。

楼主:
前级的6N6我用6N1效果一样,我也有6N6。夜景的图片是先没装6E2的。

楼主:
两个变压器和一个阻流圈都是上无27厂的。

网友:
DIY就是要因地制宜, 和有创造性。 支持LZ

网友:
LM4766T是不错的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
外观不错 ,里面就差多了,如果里面和外面一样布线那就好多了!

楼主:
再来一张夜景的图片

网友:
看楼主挺烧的~用的电阻电容都还不错 机器最后没有低箍好看

网友(2013-02-03):
求完整电路图纸

网友A:
就是在功放前加点味精,来点十三香。不过前面添加了胆前级可以加深后级功放块的负反馈,降低后级增益,获得更大的 阻尼系数,也能提提味!不过这机的6E2用的 可是够狼狈的!需要再调一下!满功率输出时这个状态还勉强!

网友:
学习,多年不玩啦从一些文章看前胆后石机效果不错,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即玩啦胆又玩啦石还低碳何乐而不为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功放前加点味精,来点十三香。不过前面添加了胆前级可以加深后级功放块的负反馈,降低后级增益,获得 ...

IC这里后级负反馈这个不应该叫加深,确切讲应该叫减小增益。减小R1/R2的值,可以使后端输出放大倍数减小。你用6N1做前级我就不说你啥了(热噪声大),这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不管是什么IC,据我所知除了几款工作在5V下面的IC支持单位增益,剩下但凡不支持单位增益的,基本要求的稳定增益值不小于24dB,有些IC更是要求最低40dB。晶体管后级增益小了有害无利。首先,希望你不是把增益降低到24dB以下(4766貌似要求的是26dB,alldatasheet.com晚上太慢,懒得去查了)这样很有可能声音出来的本身就有问题(低频上有一些自激倾向,频响不正常)。至少可以这么说,晶体管功放增益越高,失真越低,声音越好。在增益小于60dB时均是如此。增益低了在方波上面振铃电压明显,这玩意全是三五次谐波失真啊!增益越低由振铃电压导致的失真越为突出。

网友:
不喜欢集成的,但喜欢胆前石后,

网友(2013-04-08):
4766和7294 哪个胆味浓